贴片运放下面可以走线吗

楼主(2021-11-03):
请问下大家,pcb走线时可以在运放底部把线走出去到别的器件吗,另外是否要避免在运放下面铺铜?谢谢了

网友A:
不要走大电流的

网友B:
阻抗非常大的尽量完全屏蔽了,阻抗小的随意。

网友C:
除了TIA之类特殊场合, 基本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TIA之类特殊场合, 基本随意

那问题不大,只是减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走大电流的

不走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非常大的尽量完全屏蔽了,阻抗小的随意。

不是阻抗板,就是普通的信号线,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