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18650锂电池脉冲充电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1-11-04):
测了一个带锂电池的电子产品充电曲线,恒流的充电电流1.6A左右,然后每3分钟会断开大概2-3秒(断开后电流基本都是94mA),这样持续到充满,充电芯片是BQ25985。

网友:
BQ25985貌似没有这个功能,电池坏了吧

网友A:
锂电池标准充电方案,先恒流充,再恒压充,最后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标准充电方案,先恒流充,再恒压充,最后停止

最后充满了。
锂电池标准充电是这样,但是看到这个充电方式,就有疑问了。

网友B:
可能是检测电池端电压,判断充电水平吧。毕竟给大电流时没法测量电池真实电压。

网友C:
这个也不是脉冲充电  脉冲充电是pwm 间歇的。只是检测电压停的

网友:
大电流充电没有线补, 间歇充电测量实际电压也是无奈

网友:
一边充电一边检测电池电压不准的,因为电池有内阻,所以需要断开充电电压检测,然后再充电,反复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检测电池端电压,判断充电水平吧。毕竟给大电流时没法测量电池真实电压。 ...

难道这么做只是单纯测电压。

网友:
cn3761目前在用,感觉价格高了点其他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不是脉冲充电  脉冲充电是pwm 间歇的。只是检测电压停的

好的,我查查脉冲具体是怎样的

网友:
充电快,发热小,检测准确。1730,4052都是,BQ的貌似24610是脉冲的。

网友:
2节并联,开关电容式锂电池充电芯片。比较特殊得充电芯片

网友(2022-01-22):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查查脉冲具体是怎样的

最后有确认不?是一边充电一边检测电池电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