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PC商用UPS功率模块,有没有接触过的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2021-11-04):
型号:SYPM10K16。

电路初测为SPWM结构,

输入:三相交流400V、电池正负192V、一个与主机连接的弱信号输入接口

输出:三相交流400V、一个与主机连接的弱信号输出接口

共5个电路板:一个主控,一个ACDC,一个DCAC,一个给主控供电的电源板,一个连接电池的DC板。

主控用DSP,与其他主机的通信是CAN。

因为是直接拉来修的,故障具体现象未知,只是说有问题。

目前不上电检查,未见明显损坏元件。

楼主:
主控板照片如下,正在梳理电路图。

网友:
果然高端大气...UPS都这么极致啊!我家的600VA-APC家用非常好哦,这个就当储备了。

网友:
牛逼。51单片机搞不定吗?

楼主:
这是地铁站用的,一个模块10KVA,一个主机装几个功率模块,带很多设备,风扇声音大。

网友:
这些UPS故障都是有故障代码的,根据故障代码来查找问题,印象中APC的多是smart协议,ASCII码的,
比如这个链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cbb38dbdd4d8d15abe234eeb.html

楼主:
感谢提供信息,有raw status数据,没注释,如图

楼主:
有232接口,没软件

楼主:
IGBT驱动板,那个八脚的IC没标记

楼主(2022-05-31):
经过几个月摸索,修好几个,没修好几个,没修好的主要是换了逆变输出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mos,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就是不方便测波形,上个手绘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IGBT驱动板,那个八脚的IC没标记

是A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