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燃气热水器,E5故障解决?

楼主(2021-11-04):
前天报E5故障,我打开重新插拔风压开关好了,以为是接触或不好使重新买了风压开关还送了启动电容还没到货。昨天又e5,发现风机不转,上次也没注意风机有没有转,百度可能启动电容坏,电机坏概率小吧,急用所以报修,今早说明情况师傅说这批热水器(我17年买的)就这样用几年就坏,短接点机红线和电容黑线就好了。。。我搜了下图发现其实就是短接电机里一个保险丝。晚上回去验证。。。。

网友:
我的前车之鉴,最好还是让厂家售后来解决
有可能不是维修师傅说的原因,自己拆开没修好就比较麻烦了

另外,我现在已经不买美的任何产品了

网友:
不过看样子 17 年的可能已经过保了
如果在保修期内一定坚持让厂家解决,解决不了就给换新或者退款

楼主:
纠正: 短接点机黑线和电容红线 OK

网友:
我家也是E5,插拔了风压开关用了一周没出现问题。新的风压开关也到了。

网友:
补充:我这风机是确定转的,用着用着E5,停火,风机还会转一会儿

网友:
万和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