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VM虚拟机中的win7系统打包再安装到实体机。

楼主(2021-11-04):
如题,由于需要给几百台电脑安装一堆相同的软件,还有串口驱动。想做个系统镜像打包。怎么打包包括驱动在内的所有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st。

感谢站长回复!虚拟机里ghost 出来后,可以在实体机恢复吗?驱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站长回复!虚拟机里ghost 出来后,可以在实体机恢复吗?驱动会不会有问题。 ...

虚拟机怎样的驱动,ghost出来就是怎样的驱动。

直接恢复到实体机,肯定有些驱动不同,你修改好,再ghost实体机就行。

一种电脑型号,就要做一个ghost。

网友B:
用网络ghost克隆,网吧装机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怎样的驱动,ghost出来就是怎样的驱动。

直接恢复到实体机,肯定有些驱动不同,你修改好,再ghost ...

那就是说,没有一种安装镜像搞定所有电脑的?

网友:
dism++,在虚拟机里做镜像,然后在实体机恢复。

因为主板原因,有可能出现驱动问题,需要自行解决。

可以试试用dism++从虚拟机里提取驱动,再在实体机里装这个驱动。

网友C:
在虚拟机里的WIN7, 运行 一键封装程序,  进行对系统的 驱动清除封装操作,  然后重启进入GHOST 进行备份.

楼主:
现在是安装后鼠标键盘都不能动,但是在PE里可以动……

网友:
在PE里面可以单独给还原后的电脑系统重新打驱动补丁

楼主:
电脑原本是win10,装成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没有一种安装镜像搞定所有电脑的?

我都是一种电脑硬件打包一个ghost的。

比如我们的手提电脑有12个型号,就会有12套ghost。

网友:
建议用一台支持win7的笔记本完整安装,然后系统分区ghost备份,在目标电脑上进PE再ghost到目标系统分区,重新修复引导(如果有必要)

然后把目标电脑再进PE进行ghost备份,下面就是重复操作了

如果目标电脑硬件配置差别较大,可能后续每台调整驱动的工作量就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网络ghost克隆,网吧装机法。

把vmware中的win7 ghost出来,安装到物理机,你成功过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虚拟机里的WIN7, 运行 一键封装程序,  进行对系统的 驱动清除封装操作,  然后重启进入GHOST 进行备份. ...

一键封装程序用的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键封装程序用的是哪个?

EasySysprep
https://www.itsk.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2133

Easy Sysprep V5 新版封装软件的图文封装教程
https://www.itsk.com/thread-397145-1-1.html

2021年WIN10 20H2(2009)系统封装视频教程(一)
https://www.itsk.com/thread-414298-1-1.html

Windows 10 使用Easy Sysprep V5 新版封装软件的图文封装教程
https://blog.csdn.net/h106140873/article/details/100740566

网友:
虛擬機的 win7 就讓它安詳的待在虛擬機就好了

主機用 linux,一個系統可以兼容所有主板,複製系統對拷硬盤就行(大分區可以只拷貝開頭有數據的部分,空白不用拷貝),不需要封裝軟件、封裝系統那麼麻煩
我的 linux 系統用了 10 年都沒重裝過系統,筆記本電腦都換了 3 個不同品牌,全部兼容

這樣,win7 還可以用的久一點,不然,過不了兩年,又要升級 win10 win11(很多軟件都不支持 win7 了,新版本 python、kicad 等等)
我電腦現在還有 xp 虛擬機,想用多久用多久,當然也有 win7

网友:
为何要用虚拟机操作?直接实体机各种软件装好后,再GHOST,这个镜像就是所有同型号物理机通吃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