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5g基站功率可以做到多少呢?

楼主(2021-11-04):
地下坑道放100多个基站,如果每个基站功耗1千瓦是太可怕了,
用的是不是小型基站呢,
这种基站功率能做到多少呢,5g手机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些基站上网呢

网友:
功率不知道多少,但这个方式在2G时代就早有了啊。
现在弄个5g无非就噱头。
这种一般是封闭式的小环境,相当于内网,要联通到外网也应该是可以的,同样的应用还有铁路系统,实际上就是火车上,也有类似的封闭小环境

网友:
吐槽一下...最近移动和联通真的垃圾的不行,打电话有时候无法正常通讯....5G信号好多地方没有.....网已经快破了一样啊!

网友A:
小功率的估计跟路由器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的估计跟路由器差不多吧

小功率跟路由器差不多,可以带完整的5g协议栈么

网友B:
这边医院10米间隔一个,比吊顶AP大点。

网友:
据说,5G这货铺开要用到社会总用电量的十分之一,想想都扯淡!

网友:
煤坑这 么狭窄的空间, 无线电波能传多远?

网友:
矿坑里CDMA很早就有了,可能改成WIFI了,吹吹牛逼,就是5G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边医院10米间隔一个,比吊顶AP大点。

那可能只是一个天线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只是一个天线而已。

对的,室分的天线。看是宏站还是微站,商场等空间大的一般是宏站RRU。设备的体积大概是两台,每个标准机箱大小,一般挂在弱电井。还有一种家用的微站,像路由器,每个500mW左右,大概覆盖一户家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边医院10米间隔一个,比吊顶AP大点。

那为什么不用AC+AP的wifi?

网友:
矿井用的基站要本安的,不太可能1kw,都是定向AP一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只是一个天线而已。

以前好奇拍了照片,存上来给大家看看。
我感觉不是天线。如果是天线的话,有点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不用AC+AP的wifi?

以前有方案公司来我们工厂推,其实我们只是在厂区内做物联网,外加外地办公室看看数据而已,不要脸的吹速度如何快,如何低延时。我问他如果我们用厂内5G wifi覆盖,外加电信光纤专线上云端不是更稳定更快吗?一直答非所问,刻意回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室分的天线。看是宏站还是微站,商场等空间大的一般是宏站RRU。设备的体积大概是两台,每个标准机 ...

这种微站,4g信号能发射多远呢

网友D:
4G基本和2.4G WIFI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4G基本和2.4G WIFI差不多。

2.4G WIFI信号再强,为什么50米之外基本没法连接了,
但是4G几公里还能上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 WIFI信号再强,为什么50米之外基本没法连接了,
但是4G几公里还能上网呢  ...

这个,您不能把路由器和手机基站来比啊。一是发射功率,基站比WIFI大得多;二是基站一般很高,手机连基站一般只穿一堵墙或者窗户;三是基站是智能定向天线,WIFI是全向天线。如果你用家用微站连手机,体验就和WIFI差不多了。
我实验过家用WIFI路由配合定向天线,传输2公里也不是问题。有人实验最远达到了33K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好奇拍了照片,存上来给大家看看。
我感觉不是天线。如果是天线的话,有点夸张。

这不是基站,也不是天线,是R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