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T420电源短路故障

楼主(2021-11-04):
前几年邮购部买的,前几天拿出来用,不开机,接上适配器,也没反应,后面仔细一听,适配器有嗞嗞声,不停的重启,应该是短路保护了,拨掉插头没有声音了。
拆下主板,用万用表随便量了一下大个的电容两端,是短路的,再一看,有个电容破了,拆下破的电容再量,正常了,搞不清楚是25V还是16V,干脆直接用4个16V的电容两串两并。焊上后装上一切正常。
最终的战果,多了4个螺丝。

网友:
t420原理图

楼主:
感谢。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有那此站的账号,就没下载到。

楼主:
是10uF/25V

网友:
我也还在用T420

网友:
我的X220天天都在用,就内存坏了一条

网友:
维修行业的发财小电容。。。。我也被这些电容搞的头大

网友:
上次也是T420电源故障开不了机,没去折腾拿去维修说什么电源大短路,收了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