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花10天时间,做一个“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的测试

楼主(2021-11-05):
测试方法:找一条1米长的裂纹,在裂纹左右10cm涂刷大概2mm厚度的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保持湿润7天(这个需要人24小时驻守在工地上),然后将这层涂料打磨掉。

再泡水测试,看看这道裂纹是否已经补好。

如果真的已经渗透入裂纹里面, 并且形成了防水的晶体,就不会漏水。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是以硅酸盐水泥、精选石英砂、特种活性化学物质等制成的粉状刚性防水材料,为灰色粉末状材料,防水机理在于以水为载体,通过水的引导,借助强有力的渗透性,在混凝土微孔及毛细管中进行传输、充盈,发生物化反应,形成不溶于水的枝蔓状结晶体。结晶体与混凝土结构结合成封闭的防水层整体,堵截来自任何方向的水流及其它液体侵蚀。达到永久性防水、耐化学腐蚀的目的,同时起到保护钢筋,增强混凝土结构强度的作用。

网友:
假设它的防水原理是正确的,那么理论上它可以直接把压实的沙子地面变成防水地面。

网友:
水泥地面防尘打磨之前,就是用它涂一遍。是否防水不知道,反正挺亮。有些车库和厂房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期待坛主的实验

网友A:
让涂料公司赞助1桶做实验,做的好还有产品营销效果

网友B:
如果这么黑科技,那厕所等做防水是不是就不用黑豹什么的了,就用这黑科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么黑科技,那厕所等做防水是不是就不用黑豹什么的了,就用这黑科技就可以? ...

我已经买了20桶正宗黑豹,花了巨大时间精力,做了防水。为了防止工人偷懒,我亲自施工。

结果发现几个月后有漏水(做完测试时没有问题的)。

如果楼主为的测试成功,我还得找人将做好的黑豹铲掉,重新做过这种渗透防水方式。

这不是黑科技。这是国外几十年前就开始使用的技术,中国也一直有引进,只是太专业,民间知道的人不多。

我是找了东莞最大的政府施工项目的监理公司的老总到我现场,他提出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涂料公司赞助1桶做实验,做的好还有产品营销效果

没有必要。能买到正品已经谢天谢地。

我已经联系了厂家,东莞有科顺的专卖店。

网友C:
依靠材料自己渗透感觉效果不会太好,还是表面薄薄的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靠材料自己渗透感觉效果不会太好,还是表面薄薄的一层。

你有更好的方法?

这已经是我认为终极的处理方法,只要处理成功,就是永久性的防漏。

其它方法只能防十几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更好的方法?

这已经是我认为终极的处理方法,只要处理成功,就是永久性的防漏。

看新闻,商品房如果开裂,开发商是打很多孔,然后高压注浆修补的。具体设备和施工没研究过。

网友D:
感觉上应该效果不是很好,但应该是目前能想到处理基层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很可能处理后的结果和黑豹相当,比黑豹强一些。

做好当时不漏,然后楼板发生变形,裂缝重新从薄弱处形成。

我感觉应该彻底放弃挽救现有的楼板的想法,补好现有的裂缝,处理好基层,用有机硅浸刷。

然后铺铺柔性水泥找平再用高弹卷材防水。再铺柔性水泥保护。后面再进行常规装修。

防水的事情不让楼板参与了,柔性水泥和卷材来防水。这样代价虽然大,但也比现在补救基础省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上应该效果不是很好,但应该是目前能想到处理基层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很可能处理后的结果和黑豹相当, ...

柔性水泥和卷材寿命只有十几年。

让裂纹修复才是一了百了的解决方法。

网友:
    希望一次成功,后面我家楼在漏水就用这种方法。

网友:
这个实验意义重大,目前国内的防水产品众多,有柔性卷材,液体卷材,丙烯酸,聚氨酯,JS防水涂料等等,但是效果大多不尽人意。期待有一款稳定可靠的防水产品。

网友E:
会膨胀吗?万一把楼板涨破了呢?

网友F:
静待测试结果,老房子楼顶也漏,上次用黑豹刷了不管用,也不知道是不是是施工问题。如果楼主测试成功,也用这种做一下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膨胀吗?万一把楼板涨破了呢?

只能填补0.4mm点裂纹。

它会沿着毛细水管生长晶体,有一定膨胀能力,但相对于水泥版这种膨胀力不足以产生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待测试结果,老房子楼顶也漏,上次用黑豹刷了不管用,也不知道是不是是施工问题。如果楼主测试成功,也用 ...

你能买到正品黑豹?我很奇怪。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有更好的方法?

这已经是我认为终极的处理方法,只要处理成功,就是永久性的防漏。

不同材料的热涨冷缩的系数不同,我不看好这个涂料。这个材料和堵漏王如果没有非常根本的不同,那它依旧是一种堵漏材料,并不能长期维持。高压注浆或者高压注胶最后都是要靠碳纤维来拉住裂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能填补0.4mm点裂纹。

它会沿着毛细水管生长晶体,有一定膨胀能力,但相对于水泥版这种膨胀力不足以产 ...

冬天的时候水泥板的收缩会不会拉出新的裂缝,需要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冬天的时候水泥板的收缩会不会拉出新的裂缝,需要考虑一下。

我也感觉会出现新的裂缝
丁基材料能挡水,只可惜不能在它上面做地板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同材料的热涨冷缩的系数不同,我不看好这个涂料。这个材料和堵漏王如果没有非常根本的不同,那它依旧是 ...

这个已经是最接近水泥的热胀冷缩系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冬天的时候水泥板的收缩会不会拉出新的裂缝,需要考虑一下。

我可以肯定不会。

只要我能测试出真的能填充裂缝到不漏水,这就可以非常放心。

我上面还会做另外2种防水,比如黑豹和东方雨虹的柔性防水。

豹和东方雨虹的柔性防水寿命估计只有十几年,所以这个渗透结晶的方法如果能成功就非常重要。

网友H:
几个月前,公司重新铺水泥路,为保持湿润,工人用大幅面的塑料薄膜盖着,周边压好。
就这样养护了几天,期间大太阳暴晒,里面都是水,只要早晚灌点水进去。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住的小区,旁边是新建的小学,前后一年时间看着建起来的。特别留意过楼顶防水施工,楼面浇筑后,先后做了不下5层防水隔热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个月前,公司重新铺水泥路,为保持湿润,工人用大幅面的塑料薄膜盖着,周边压好。
就这样养护了几天,期 ...

我准备买几张地板垫,储水的,比塑料膜更好

楼主:
到了专卖店,果然很专业,很大,存货很多。

楼主:
外包装上面印着很清晰的使用方法:

楼主:
检测报告:

网友:
我用:‘丙纶防水卷材聚乙烯高分子丙纶布屋顶专用补漏卫生间地面防潮材料’
做鱼池,所有涂料类的没得比。
可以买双面植绒的,水泥非常好的粘上

网友I:
前面一位网友说的请评估:由于楼板的固有缺陷,后面还会继续变形。这样,现在虽然不漏,但楼板后续还会继续发生变形,裂缝重新从薄弱处形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面一位网友说的请评估:由于楼板的固有缺陷,后面还会继续变形。这样,现在虽然不漏,但楼板后续还会继续 ...

会持续变形大陆楼板只能使用弹性防水涂料。

我这里有一层是不会变形,有一层会变形。都要先使用水泥基渗透结晶处理一次。

楼主:
做了几天准备工作,突然有个新的想法:

我先使用水泥基渗透结晶做楼板底部防水。因为裂纹非常清晰,我只需要沿裂纹做就行,很省事。 楼板上面也储水,让裂纹里面有水,晶体往上生长。

然后,再在楼板上面做一次。楼板也是储水,晶体沿水道往下面生长。

这样两层防水,双保险。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了几天准备工作,突然有个新的想法:

我先使用水泥基渗透结晶做楼板底部防水。因为裂纹非常清晰,我只需 ...

我觉得你是不是把水泥和补漏的材料当金属材料来考虑了。我之前玩木工发现进口胶水的质量和粘接能力超强,而且还非常有韧性,最终其他区域反而先于粘接处断裂。有个可能性是:水泥加涂料也是这样的问题,用碳纤维加高压注胶修复裂缝后,并不能杜绝出现新裂缝,使用渗透结晶防水涂料也存在这样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是不是把水泥和补漏的材料当金属材料来考虑了。我之前玩木工发现进口胶水的质量和粘接能力超强, ...

你忘记了这是补漏,没有任何震动和活动的。

我已经反复跟厂商证实,这种材料跟混泥土是同等寿命的,结合之后你就跟混泥土一模一样。

你胶水和金属是两种不同材料。胶水怎么厉害,十几年肯定已经老化失效。

而我这个补漏材料,是可以跟水泥一样长命百岁,而且性质也跟水泥一模一样,完全融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是不是把水泥和补漏的材料当金属材料来考虑了。我之前玩木工发现进口胶水的质量和粘接能力超强, ...

你说的胶水是那种?太棒黄胶?可以粘塑料吗?

楼主:
结果:

庆祝: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从楼板底部补漏成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8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