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TDS2024C烧保险,可能是哪里坏?

楼主(2021-11-05):
公司一台泰克示波器无法开机,拆开发现是保险烧了,换了一个新的保险丝3A照样烧,听到那个大电容附近砰的一声。
可能是哪里坏了。
另:图2那个是啥,量量也是短路的。

网友:
U1,D2-D5...

网友:
不打一下短路?

网友:
图二取下来后,电路板上还是短路吗?
它应该是个压敏电阻吧.

网友:
整流管,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都要检查一下的,还有要串个60瓦白炽灯泡代替保险上电,不要换了保险就马上上电,估计你还没吃过炸鸡的亏,保险爆炸威力不小,玻璃碎片你懂的

网友:
取掉负载量

网友A:
有没有会修力科示波器的坛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会修力科示波器的坛友。

你去国外爬一爬有一些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会修力科示波器的坛友。

找鼎阳销售看看

网友:
就是个开关电源故障,可以发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国外爬一爬有一些案例

在eevob这上面没找到案例。奇怪电脑板电子没电,换电子。然后一段时间不开机就开不来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