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版后下单助手特别慢, 怎么回事?

楼主(2021-11-05):
见视频, 删除一个扩展库元件居然要等20秒
本来以为是单位的网络问题, 然后我把办公室的wifi断开, 用手机开热点再试, 结果一样慢

楼主:
再提个建议, 选元件时能不能不要默认把这俩勾上? 每次我把这俩勾去掉, 还得等半天

楼主:
我操, 折腾半个多小时弄完了, 点下一步, 告诉我什么什么发生了变化, 让我重新上传...

这程序谁写的? 我要打死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操, 折腾半个多小时弄完了, 点下一步, 告诉我什么什么发生了变化, 让我重新上传...

这程序谁写的? 我要 ...

最后一句话不文明。

你应该说:

这程序谁写的? 我保证不打死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不文明。

你应该说:

zan 我不保证打死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操, 折腾半个多小时弄完了, 点下一步, 告诉我什么什么发生了变化, 让我重新上传...

这程序谁写的? 我要 ...

后面排队吧

网友:
我也想吐槽一下2楼的问题,进里面选零件的时候为何不将基础库排第一
可能我电脑屏幕尺寸小(19寸),取消那两个选项还经常触发提示,可以用艰难来形容。

网友:
这个最近会更新,内部判断太多了。 还要判断库存释放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提个建议, 选元件时能不能不要默认把这俩勾上? 每次我把这俩勾去掉, 还得等半天 ...

排序已经在做了。
关于去掉这两个有了排序应该就不重要了。  假如去掉了,对于有些只要能贴的用户就体验差了

网友:
我前天SMT下单时也是如此。

网友:
SMT仿真界面有概率出不来,仿真好不容易出来了,旋转元件后,仿真图也显示旋转成功了,保存下单,到支付环节后回头再检查一遍,发现根本没有保存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