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吐槽一下, 现在不加V割/开槽/邮票孔的拼板也要按拼板收费了?

楼主(2021-11-05):
我记得这个问题N年前就明确说过了, 不同款PCB在同一文件里, 加了Vcut, 槽孔, 邮票孔的, 算拼板, 按拼板收费, 不加这些分割的不算
我一直都是打样完了自己锯开的
结果今天下完单给我算成拼板了, 给你们方吕两位客服打电话, 说是规定改了?

楼主:
好吧, 电话联系, 确定是五款不算, 六七款就算, 那就这么着吧, 我还得先删掉两个

网友:
把中间空白铺铜,然后一根导线连接起来。

网友A:
都免费打样了,你们还拼版,薅羊毛没够啊。 偷偷给你出个主意,就用媳妇的手机号再注册一个账号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免费打样了,你们还拼版,薅羊毛没够啊。 偷偷给你出个主意,就用媳妇的手机号再注册一个账号薅。 ...

大数据!支付,收货地址,分分钟出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免费打样了,你们还拼版,薅羊毛没够啊。 偷偷给你出个主意,就用媳妇的手机号再注册一个账号薅。 ...

PCB好说, SMT一款50元这个可不免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数据!支付,收货地址,分分钟出卖你

JLC提供了很多支付方式呀,而且也可以用老婆的手机支付呀,收货地址更好说了,公司地址,家里地址,实在不行写菜鸟驿站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好说, SMT一款50元这个可不免费啊

这个无解咯,试试空白部分覆铜,然后各模块之间走几条没用的线,相互之间连接。删掉明显的边框线,丝印线也别留。我就不信审核板子的能看每块板子看那么仔细,看看是不是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解咯,试试空白部分覆铜,然后各模块之间走几条没用的线,相互之间连接。删掉明显的边框线,丝印线 ...

钻空子还是算了, 我以前倒是有好几次, 正常的板有点类似这样结果被识别成拼板的, 好在跟他们一说也就改回来了

网友C:
好像一直是这样吧,不知道那些拼成的人是咋拼的。

以前有一次隔离的板子,中间铺铜断开,没有槽没有任何切割,那隔离的IC两边还有脚呢,也算拼板,拉了两条线过去才给做
(别问编号了,很久之前了,就算现在能做我也肯定连俩假线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一直是这样吧,不知道那些拼成的人是咋拼的。

以前有一次隔离的板子,中间铺铜断开,没有槽没有任何切 ...

这种的你跟他打电话或者QQ上说, 我也碰到过几次, 开了隔离或者隔热用的槽孔, 识别成拼板了, 说清楚就改回来了.

网友:
之前问过几次,要求板间连接宽度要大于板长的1/3

网友:
公司那么多人,多几个账号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你跟他打电话或者QQ上说, 我也碰到过几次, 开了隔离或者隔热用的槽孔, 识别成拼板了, 说清楚就改回 ...

我是真不太想沟通这种内容,搞的我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网友D:
某配也有免费打样,可以考虑

网友E:
拼版费不贵,没有雕刻机,我每次都拼,20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配也有免费打样,可以考虑

某配慢慢就元面孔露出来了
个人免费2款每月
中间停止了
下个月要收费20元
才能 进行享受免费
啥规则  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拼版费不贵,没有雕刻机,我每次都拼,20元而已

这个看重的不是拼板费,而是后面SMT的时候每款要收50元拼板费。比如你5款板拼一起,SMT就要基础的50元+余下4款的200元拼板费,比单板要多出20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重的不是拼板费,而是后面SMT的时候每款要收50元拼板费。比如你5款板拼一起,SMT就要基础的50元+余 ...

SMT无解, 我也被收过, 可能是smt本身是福利性质,不好再拼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T无解, 我也被收过, 可能是smt本身是福利性质,不好再拼版了

我觉得按器件数量收SMT费用才合理,比如每个器件0.5元,小于100个器件按50收,多于100个就按数量收。因为有些小板上面才几个器件,拼在一起要多收50肯定心里不爽的

网友G:
SMT 是福利项目?。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没有暴利他们会去干这个事情。

网友H:
阿里狗的源文件能接受了吗?
应该要转Gerber文件才接受的吧
好奇楼主的阿里狗文件是如何被认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阿里狗的源文件能接受了吗?
应该要转Gerber文件才接受的吧
好奇楼主的阿里狗文件是如何被认可的。 ...

我从学画pcb开始就一直是用gerber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SMT 是福利项目?。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没有暴利他们会去干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是福利,就拿楼主位那些板子来说吧,贴10套,我手工要1天才能搞定。而嘉立创只要200+,我一天人工500元左右

见仁见智吧,收费还是合理的。只贴阻容50元左右一款贴片费其他家没有这个服务噢。

网友:
就是比较乱。有没有拼过板,单板上,有些割槽,有时收费100元。有时不收。反正感觉没有统一要求。让修改来修改去,太麻烦,凡是割槽收费或者让修改哪里参数的。我都直接取消订单找其它人做。有些板子都让修改几次,我们都备注强调按文件做,也还是让修改。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