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P 电路分析不来了,要计算出来

楼主(2021-11-05):
这是一个用P型三极管、PMOS做成的一个OVP保护电路,两个型号的datesheet中标注的参数为:P型三级管为Vbe=-0.65V、PMOS的VGS(th)=-1,典型值为-2.3,我计算出最大的保护电压为50V的电压,我的计算不对,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了,高手看到了劳烦指点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0.65*(1+9.1/0.12)=50V,没错!
但是,PN结的伏安特性是指数律,Vbe须约定一个Ib,Ib变化几十倍Vbe可变化0.1V,微电流也Vbe可能在0.5-0.55V,且温度每升高1度,Vbe会下降1.5-2mV,也就是说温度每升高10度,你的保护电压会下降1.5V

网友:
其二,VTH下的IDS很小,没有实用价值,多大的VG能满足输出电流,需要看输出特性曲线图
其三,栅源极之间要并稳压管钳位,C177是给自己挖坑

网友A:
SMAJ36CA 是40V就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AJ36CA 是40V就通了吧

TVS的标称电压是导通后的再截止电压,主要用来吸收额定的浪涌电流并将端口电压钳位在标称电压的1.5-1.8倍,也就是说浪涌发生时,两端允许的最高电压可达48-65V,具体需要查对应型号的规格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思路拓宽了很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