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二手万向铁锂一年使用情况

楼主(2021-11-05):
电池情况:
电芯:万向铁锂软包电池3.2v31ah二手分容分阻转镍电芯,
容量在30~31ah,内阻1mΩ左右。电芯点焊连接。
24串铁锂保护板(非智能),带温度保、有均衡,电流参数50A。
自制PP板外壳。

    新车辆参数:
60/72双电压正弦控制器,800w60v电机,
60ⅴ最快车速43km/h
(72v,空转最快54km/h)。

   装上九月份组好的20串60ⅴ铁锂电池,库仑记实测28αh。
  继续航大约90km。
  底于64v后车速上不了30码

   由于60V电池使用效果不是很理想。又用万向的软包,重新组装了一组72v30ah24串的铁锂电池。
   10月28日装车。经过这几天的使用,总续航里程达到117公里断电。
  极速52km/h,一般40码左右行驶。主要用途是上下班和接送小孩。
  满电在81v左右,电池76v电压以上时,电池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久。达到75v之后电压下降就比较快,平路大概还可以行驶10km左右。
  用完电后接入电量表充电,充满变灯,充入29.57ah,再过6小时后补充到30.16ah电量。

又过了一年,跑了6600来公里,大约70个充放电循环。把电池放到保护断电。后来把充电器电压台高到86v,充入电量基本不变,只减少了0.4ah容量
一般单次续航100公里左右充电,我这边最冷2~3°,最冷时续航90多点就没电了。温度高了里程会回复。

网友:
楼主折腾的精神赞一个

网友:
这种安全吗?会不会容易爆

网友:
又一个不怕锂电池自然的。精神可贵,生命更可贵,楼主一定要做好万一的准备

网友:
铁锂还是很安全的。只是能量密度稍低。

网友:
铁锂很安全,只要不过充过放就行,不过软包还是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
铁锂危险性很低,又是软包。

网友:
我也想组一个。

楼主(2022-10-15):
记录:近一年使用,车总里程13000km。测量充入的电量少了3Ah,放完电后总后的电压较高,电芯均衡性不太好。有时间拆出均衡一下,看看能否恢复一些容量

网友:
楼主用的保护板是哪一家的?

网友(2024-05-04):
我自己做的铁锂电池组,大排量摩托车启动电池,用了八年了!

网友:
看来锂电池可以一电传三代,人走电还在!

铅酸你不用,保养再好也是3-5年报废。

网友:
可以说是很一般的电池,130个循环损失10%容量。
而典型电动汽车400公里*260个循环,10万公里,电池容量还剩80%。家用差不多可以使用5-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