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8装上P420阵列卡之后显示NMI detected,是不是卡是坏的?

楼主(2021-11-06):
GEN8已经稳定运行了5年了,一开始是2块3T的RAID1, 后来又买了一个4T的做RAID0。最近想再扩容一下安装6块硬盘于是想到买一个阵列卡。

看坛主他们都选了P420,于是我也买了一块。但是回来查到GEN8上面GEN8直接启动不了了,报NMI detected. Please consult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log for more detail错误。

是卡是坏的?还是GEN8不兼容?按理说不可能不兼容。PCIE插槽清灰了,然后擦了卡的金手指同样的错误。

卡:

错误信息:

楼主:
卡插到普通台式机上面能正常识别,卡应该没坏。正在研究是不是固件版本啥的原因

楼主:
gen8的bios升级成J06 04/04/2019,然后iLO升级成2.78还是不行。同样的错误。

网上有人升级了P420的固件也还是不行。https://homeservershow.com/forum ... en8-p420-nmi-error/ 这个帖子里面怀疑是Xeon 1265LV2和P420不兼容,刚好我也是1265LV2。难道是处理器问题?

如果是的话我就不折腾这个了,直接退货算了。好麻烦

网友:
感觉像是NAND坏了

楼主:
已经退货不折腾了,下次如果还想折腾就换一个P22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