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者ZYNQ之FPGA开发指南_V2》第十章 按键控制蜂鸣器实验

楼主(2021-11-06):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V2 ZYNQ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之FPGA开发指南_V2 》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032204975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9957-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905624739

第十章 按键控制蜂鸣器实验

       蜂鸣器(Buzzer)是现代常用的一种电子发声器,主要用于产生声音信号。蜂鸣器在生活中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其典型应用包括医疗,消防等领域的各种报警装置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警报器等。本章我们主要学习如何使用按键来控制蜂鸣器发声。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1蜂鸣器简介
       1.2实验任务
       1.3硬件设计
       1.4程序设计
       1.5下载验证

1.1蜂鸣器简介
       蜂鸣器按照驱动方式主要分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其主要区别为蜂鸣器内部是否含有震荡源。一般的有源蜂鸣器内部自带了震荡源,只要通电就会发声。而无源蜂鸣器由于不含内部震荡源,需要外接震荡信号才能发声。
第十章

图 7.5.13.1 有源蜂鸣器(左)和无源蜂鸣器(右)

       如上图所示,从外观上看,两种蜂鸣器很相似,如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都朝上放置,能看到绿色电路板的是无源蜂鸣器,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封闭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
       相较于有源蜂鸣器,无源蜂鸣器成本更低,且发声频率可控。而有源蜂鸣器控制相对简单,由于内部自带震荡源,只要加上合适的直流电压即可发声。本次实验使用的蜂鸣器为有源蜂鸣器。
1.2实验任务
       本节实验任务是使用领航者上的PL KEY0按键来控制蜂鸣器发声。初始状态为蜂鸣器鸣叫,按下按键后蜂鸣器停止鸣叫,再次按下开关,蜂鸣器重新鸣叫。
1.3硬件设计
第十章

图 7.5.13.1 蜂鸣器控制电路原理图

       上图为蜂鸣器控制电路的原理图。由于ZYNQ的IO其电流驱动能力有限,所以我们在蜂鸣器的驱动电路中加入三级管Q1,以将ZYNQ的IO驱动电流放大,然后再驱动蜂鸣器。
       本实验的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其中时钟源位于核心板上,复位按键、用户按键、蜂鸣器都位于底板上:

表 10.3.1 按键控制蜂鸣器实验管脚分配

对应的XDC约束语句如下所示: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M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beep}]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L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key}]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U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clk]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rst_n]

1.4程序设计
       由实验任务可知,我们只需要在按键按下时改变蜂鸣器的鸣叫状态即可。但实际上在按键按下的过程中存在按键抖动的干扰,体现在数字电路中就是不断变化的高低电平。为避免在抖动过程中采集到错误的按键状态,我们需要对按键数据进行消除抖动处理。
       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按键消抖的原理。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开关为机械弹性开关,当我们按下或松开按键时,由于弹片的物理特性,不能立即闭合或断开,往往会在断开或闭合的短时间内产生机械抖动,。消除这种抖动的过程即称为按键消抖。
       按键消抖可分为硬件消抖和软件消抖。硬件消抖主要使用RS触发器或电容等方法在硬件电路上实现消抖,一般在按键较少时使用。软件消抖的原理主要为按键按下或松开后,由处理器延时5ms至20ms,然后再对按键状态进行采样并判断。如下图所示:
第十章

图 7.5.13.1 按键消抖原理图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本次实验中的系统至少包含按键消抖模块和蜂鸣器控制两个模块。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第十章

图 7.5.13.2 按键控制蜂鸣器系统框图

       图 7.5.13.2中,按键消抖模块用于消除按键的抖动,消抖之后的信号用于控制蜂鸣器的鸣叫状态。
       程序中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如下图所示:
第十章

图 7.5.13.3 端口及信号连接图

       由上图系统框图可知,代码部分包括三个模块。顶层模块(top_key_beep),作用为完成对另外两个模块的例化。按键消抖模块(key_debounce),主要用于对按键进行抖动滤除。按键控制蜂鸣器模块(beep_control),识别按键按下的那一刻,并对蜂鸣器的鸣叫状态进行翻转。
       顶层模块代码如下:
1   module top_key_beep(
2       input    sys_clk ,
3       input    sys_rst_n ,
4
5       input    key ,
6       output   beep
7   );
8
9   //wire define
10  wire key_value ;
11  wire key_flag ;
12
13  //*****************************************************
14  //**                    main code
15  //*****************************************************
16
17  //例化按键消抖模块
18  key_debounce  u_key_debounce(
19      .sys_clk    (sys_clk),
20      .sys_rst_n  (sys_rst_n),
21
22      .key        (key),
23      .key_value  (key_value),
24      .key_flag   (key_flag)
25      );
26
27  //例化蜂鸣器控制模块
28  beep_control  u_beep_control(
29      .sys_clk    (sys_clk),
30      .sys_rst_n  (sys_rst_n),
31
32      .key_value  (key_value),
33      .key_flag   (key_flag),
34      .beep       (beep)
35      );
36
37  endmodule

       在顶层模块中例化了按键消抖模块和按键控制蜂鸣器模块。
       按键消抖模块代码如下:
1   module key_debounce(
2       input        sys_clk ,
3       input        sys_rst_n ,
4
5       input        key ,         //外部输入的按键值
6       output  reg  key_value ,   //消抖后的按键值
7       output  reg  key_flag      //消抖后的按键值的效标志
8   );
9
10  //reg define
11  reg [19:0] cnt ;
12  reg        key_reg ;
13
14  //*****************************************************
15  //**                    main code
16  //*****************************************************
17
18  //按键值消抖
19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20      if(!sys_rst_n) begin
21          cnt <= 20'd0;
22          key_reg <= 1'b1;
23      end
24      else begin
25          key_reg <= key;           //将按键值延迟一拍
26          if(key_reg != key) begin  //检测到按键状态发生变化
27              cnt <= 20'd100_0000;  //则将计数器置为20'd100_0000,
28                                    //即延时100_0000 * 20ns(1s/50MHz) = 20ms
29          end
30          else begin                //如果当前按键值和前一个按键值一样,即按键没有发生变化
31              if(cnt > 20'd0)       //则计数器递减到0
32                  cnt <= cnt - 1'b1;
33              else
34                  cnt <= 20'd0;
35          end
36      end
37  end
38
39  //将消抖后的最终的按键值送出去
40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41      if(!sys_rst_n) begin
42          key_value <= 1'b1;
43          key_flag  <= 1'b0;
44      end
45      //在计数器递减到1时送出按键值
46      else if(cnt == 20'd1) begin
47          key_value <= key;
48          key_flag  <= 1'b1;
49          end
50      else begin
51          key_value <= key_value;
52          key_flag  <= 1'b0;
53      end
54  end
55
56  endmodule

       代码中的第26行,每检测到按键被按下或松开,就让计数器从100_0000开始递减,时长20ms。在这20ms期间,每当有抖动产生,计数器就被重置回100_0000,即重新开始计时20ms。代码中的第46行,只有在计数器递减到1时,即此时计数器计时完了20ms,才会寄存按键的值。这样,每当按键被按下或松开,20ms内的抖动就被消除了。
       蜂鸣器控制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beep_control(
2       input        sys_clk,
3       input        sys_rst_n,
4
5       input        key_value,
6       input        key_flag,
7       output  reg  beep
8       );
9
10  //*****************************************************
11  //**                    main code
12  //*****************************************************
13
14  //每次按键按下时,就翻转蜂鸣器的状态
15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16      if(!sys_rst_n)
17          beep <= 1'b1;
18      else if(key_flag && (key_value == 1'b0))
19          beep <= ~beep;
20  end
21
22  endmodule

       beep初始状态为高电平,蜂鸣器鸣叫。当key_flag拉高表明消抖之后的按键数据有效,此时若检测到按键值为0(即按键被按下),就将beep状态取反,以改变蜂鸣器的鸣叫状态。
1.5下载验证
       连接开发板的电源和下载器,并打开电源开关。在工程编译之后,将生成的bit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中。
       下载完成后,蜂鸣器处于鸣叫状态。然后按下按键PL_KEY0,蜂鸣器停止鸣叫。再次按下按键,蜂鸣器再次开始鸣叫。如下图所示:
第十章

图 7.5.13.1 实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