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HT6872损坏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1-06):
产品上面用了 嘉兴禾润 的HT6872做了一个小功放,喇叭是4欧2W。一共5个样机,有3个是HT6872坏了,现象是喇叭没有声音,产品其他功能正常,MUTE脚控制信号正常。换了一个功放芯片一切正常。
有一个板子发出去之前是好的,到了客户手上就坏了,客户就简单上电,发现没有声音了。我自己也遇到过两次,只不过后面一直重现不了了。
(1)确定电压是5.15V,没有超额。用可调电源供电;
(2)图中两个TVS二极管没有接;
(3)HT6872和HT6873都试过,都坏过,而且概率极高(5个坏了3个)。

各位 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官方原理图里面没有磁珠 你为什么输出加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原理图里面没有磁珠 你为什么输出加磁珠?

实际是两个零欧姆电阻

楼主(2024-08-01):
有没有坛友遇到类似问题的,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