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是否可以安装安卓?哪怕是虚拟机也好?

楼主(2021-11-06):
用电脑虚拟了一台苹果,各种苹果的APP在电脑里跑得可爽,可以安卓如何这么搞呢?

网友A:
简单方案:夜神模拟器

网友B:
mumu模拟器,楼主苹果用的什么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umu模拟器,楼主苹果用的什么模拟器?

我不是使用的模拟器,而是用虚拟机直接装的MACO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方案:夜神模拟器

夜神模拟器如何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夜神模拟器如何操作?

下载下来,安装,然后打开就是一个像平板电脑一样的屏幕了,可以安装apk文件,里面也有个软件市场但基本都是游戏,如果装手机用的app的话,它会自动变成手机的竖屏样子,设置里也有root开关之类的东西。

主要是傻瓜式,装上就能用

要正常点的话,虚拟机也可以安装安卓

网友:
mumu模拟器就是虚拟机,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安装,然后打开就是一个像平板电脑一样的屏幕了,可以安装apk文件,里面也有个软件市场但基本 ...

vmware软件里支持windows,linux,MACOS,没有支持安卓的选项啊?

网友:
mumu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vmware软件里支持windows,linux,MACOS,没有支持安卓的选项啊?

不必局限于那个选项的,通过iso文件安装就好,B站能搜到一些教程视频

网友:
最新的min11不是说支持运行安卓吗

网友:
各路安卓模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vmware软件里支持windows,linux,MACOS,没有支持安卓的选项啊?

为什么我的VM软件里只支持windows Linux 没有MACOS的选项?我装的版本是16pro

网友:
vmware里面跑mac么

网友:
vmware跑android要关掉显卡3d加速,否则起不来图形界面。

网友D:
楼主问的不是虚拟机,是直接在硬件上跑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的不是虚拟机,是直接在硬件上跑安卓!

您这是故意的吧?后面一句话不是说得很清楚?

网友:
windows 11 自带

网友:
可多了,网易MUMU,雷电,夜游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VM软件里只支持windows Linux 没有MACOS的选项?我装的版本是16pro

需要破解一下的,网上有大量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