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芯片不通电数据丢失致设备损坏,各位遇到过么?

楼主(2021-11-07):
flash芯片,如果长期不通电,数据可能会丢失的,
如果这是系统数据,可能导致设备无法启动,变砖,
应对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呢?
不至于每隔一年半载就拿出来通下电吧

网友A:
这个至少10年的存储寿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至少10年的存储寿命吧

不通电2年多,就丢数据了

网友:
哪家的flash?

网友:
我也好奇是哪家的flash?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哪家的芯片?
是nor 还是nand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通电2年多,就丢数据了

不会是TLC类型的闪存吧

网友B:
你身边的消费类设备怕是没有这样的吧?手机电脑mp3等等放好几年也是正常的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是哪家flash?让大家以后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身边的消费类设备怕是没有这样的吧?手机电脑mp3等等放好几年也是正常的啊, ...

手机电脑mp3坏几个文件也没啥,并且很难发现

如果是系统文件,坏几个文件,可能导致无法进系统,那个时候就抓狂了

网友:
确定2年前是好的?nor flash一般行规10年,25度环境。你要是放到35度环境保证不丢数据可能要缩水一半,要是南方没有空调40度以上放个2年是有可能出错的。

网友:
英飞凌64M  slc芯片与主板分离断电存放了7年,后来焊接回去数据都在rar文件也没有报错。诺基亚6120c电池坏了放了几年就开不了机了。现象就是系统挂了,小电流维持几秒就掉电。bootland挂了。三星64g  tf断电放一年读取就非常缓慢。所以我也在寻找不用付出刷新里面数据的办法,比如查电脑上通电一天能刷新数据不,或者有没有专用软件刷新nand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