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线后元件焊盘属性改变

楼主(2021-11-07):
这次做板大意了,元件不多,我直接用的自动布线功能,大致看了一眼,然后过了一下DRC没问题,就打板了。
东西拿到之后一看傻眼了,为什么有个电容的焊盘自己变到了底层?这种低级错误难道DRC就不检查嘛?

网友:
啊这...有点离谱了

网友:
不能只靠DRC,估计是软件Bug,和广告软件错层的Bug很像。
修改原因:还以为是广告软件,这配色太像了。

网友A:
DRC是检查不同网络元素之间的间距,孔外内径大小,线宽小于规则就会报错,这个焊盘网络是一样的,所以不会报错是正常的。自动布线目前没有出现过自动焊盘切换层的,你可以复现吗?

网友:
这个不是自动布线的问题,你应该是不小心点中焊盘把焊盘的层改为底层了,封装和焊盘的层可以分开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是检查不同网络元素之间的间距,孔外内径大小,线宽小于规则就会报错,这个焊盘网络是一样的,所以不会 ...

复现不了,可能确实不小心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