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速降费就把2G关闭了,这是什么鬼:(

楼主(2021-11-07):
2G覆盖范围广,功耗也低,
承载语音和短信流量足够了,
非要上大功率基站么?
或者大功率基站叠加2G基站也没问题,
没必要直接把2G基站关了?关2G基站这是啥情况

网友A:
你是火星来的?
前年就有一大堆地方开始关2G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火星来的?
前年就有一大堆地方开始关2G了啊。

关2G的新闻早看到了
只是不知道好像是要全都关掉啊

2G基站不怎么耗电,都关了,然后上耗电巨大的收费还高的基站么

网友B:
5G的网络简直烂到家了....我这最近信号还不稳定,打电话都无法接通....别人还以为我手机不行哦!

网友:
我这联通2G信号几乎没有了。副卡都没有信号。。。。。。

网友C:
关的是gprs上网吧,语音短信基础功能和2G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的是gprs上网吧,语音短信基础功能和2G没关系吧

2G可以承载语音,
4G也可以,比如VoLTE

要关的不止gprs,把2g语音关了,真是不解,这能降多少功耗啊

网友D:
很多数据卡好像都是2g的,如果关了,很多设备可能不好使了

网友:
2G的cdma网络关闭比较多。移动的gsm网络还保留很多的

网友:
各运营商都在盯着2G的频率资源,关2G频率给别的用,能省一大笔占频费。

网友:
取消2G和3G,改成4G-VOLTE
电信band5-800M,移动band8-900M。
体验上了一个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数据卡好像都是2g的,如果关了,很多设备可能不好使了

看来影响挺大啊,关2g是给运营商减费,给消费者增费么

网友E:
涉及到一系列的利益。关掉2G,电信手机以后可以不用集成CDMA支持,CDMA相关专利还有一大笔费用。释放这个频谱后给4G用,覆盖更好。运营商设备也可以少一套。或者精简很多东西。在国家层面应该有很多好处 。关2G应该是工信部计划要求。为新技术让路、广电的数字电视我们这里也在关停。腾频给手机信号用

网友:
关闭2g,可以再卖一次基站和终端,以后可以逐次关闭3g,4g,5g,6g....,直至万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涉及到一系列的利益。关掉2G,电信手机以后可以不用集成CDMA支持,CDMA相关专利还有一大笔费用。释放这个频 ...

2g频段释放给4g,5g用,现在的4g,5g手机也不是也全蒙蔽了,要淘汰了呢

是不是要买个加强版的4g,5g手机(4g,5g加强后,可走2g频段)才行呢

网友:
我老家乡镇去年,就把2个信号关了,投诉到京也没用。
但是隔壁乡镇就能用。一大批老头老太太的手机不能用了。

网友:
联通好像彻底关闭了2g,移动的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g频段释放给4g,5g用,现在的4g,5g手机也不是也全蒙蔽了,要淘汰了呢

是不是要买个加强版 ...

不用的。
标准早就规定了那些频段在4G里的频道编号,运营商可以选择在某个地方使用什么频道。其实手机完全可以在一大堆频道中根据基站的指令随便改变,那些射频电路都是可编程频率的。
停掉2G,可能4G的覆盖会变好一点。因为低频传的更远。
同一个频道用2G只能提供很低的带宽,用4G就能提供多的多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5G的网络简直烂到家了....我这最近信号还不稳定,打电话都无法接通....别人还以为我手机不行哦! ...

同感,去年用户少的时候,还好,可以跑到500M,现在人多起来了,跑到100m以下,我也是醉了。。。我还以为故障,打客服问来着,(套餐客服说是1000M)。。。

坐标在某个工业区的电信5G信号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涉及到一系列的利益。关掉2G,电信手机以后可以不用集成CDMA支持,CDMA相关专利还有一大笔费用。释放这个频 ...

广电应该是让出700M+,往低频率移频。

网友F:
我这联通的早就关了,孩子的Y3电话手表链不了网。我还以为手表坏了呢。

网友:
移动和电信的2G还在,公司电信的信号不行,经常只有2G

网友(2022-03-26):
gsm不安全都是明文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联通的早就关了,孩子的Y3电话手表链不了网。我还以为手表坏了呢。

Y3电话手表为什么不选择移动2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