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芯片真假?

楼主(2021-11-08):
大家看看图片 是不是有假的

网友A:
有一些丝印糊掉的更假

如果是一整盘号称原装的,就反过来看背面的那个凹点里的批次是不是一样的,大多批量的散新货(翻新)都会露馅

如果卖家告诉你是散新,那意思就是翻新,你还想用就冒险用用,要求不高,有的翻新的也不是不能用,看运气

网友:
真的 时间不一样 不是原包装

网友:
如果L2加密, 贴上去了那不得亏死?! 想死的心都有了, 搞个IC座仔细测一遍才放心

网友:
这个有GD32兼容的型号,需要慎重。。。有疑问的话,基本都是打磨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丝印糊掉的更假

如果是一整盘号称原装的,就反过来看背面的那个凹点里的批次是不是一样的,大多批量 ...

关键是程序烧录进A芯片不能跑  烧进B 跑不了
后来发现 程序在没启动FREERTOS系统的时候调用了 延时函数vTaskDelay(10);按道理不能跑才是对的,所以我把这个注释掉烧录进去
大家都能跑
这样能判断哪个是真的假的吗

网友B:
一般一个完整的包装,上面的丝印应该是一样的,包括Trace Code,  你照片里有三个完全不一致,肯定有问题了。如果买的是零散样品这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一个完整的包装,上面的丝印应该是一样的,包括Trace Code,  你照片里有三个完全不一致,肯定有问题了 ...

就是零散的  供应商代买的 不是正规渠道

网友:
花钱买个原装的试下

网友:
用刀片随便刮一下丝印,翻新的,都是可以刮下来的。原装折用打磨机,打磨半天才能磨平,用过太的芯片,号称原装的,只要是翻新的,用我说的那个方法多试几片,不行了打磨着试下。反正目前所有翻新过的,我都见识过,用刀片可以刮掉,或者用打磨稍磨一下就没了。因为他们已经打磨过了,打标不敢深。

网友(2023-07-21):
昨天遇到一个问题,做了6块板子,5个板子是LZ图片上1个圆点的407,运行都正常。另外一个板子用的2个圆点的407,结果能烧录,就是不运行,晕啊!!!找不出什么原因,今天准备换407试试。

网友:
ulink读取ID信息中包含厂商资料
那么  翻新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