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摄像头NVR都只支持自家客户端软件连接么?

楼主(2021-11-08):
NVR层面没有类似onvif之类的协议么,
这样只用一个客户端软件就可以连接不同牌子的NVR了

网友A:
本来就有啊 。2020以前的肯定是有的 。包括海康莹石都可以OVNIF接入任何录像机。最近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有啊 。2020以前的肯定是有的 。包括海康莹石都可以OVNIF接入任何录像机。最近的没试过 ...

我说的是onvif软件,直连各种摄像头,有这样的软件么

网友B:
硬盘录像机都可以,NAS也有套件可以支持。单独的软件应该也有,查到一个 ONVIF Device Manager。

网友B:
搜索nvr客户端就能找出来好多,应该各个厂家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录像机都可以,NAS也有套件可以支持。单独的软件应该也有,查到一个 ONVIF Device Manager。 ...

你用这个软件,连上过摄像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nvr客户端就能找出来好多,应该各个厂家都有吧

有没有nvr客户端通吃各品牌nvr呢

网友:
以前没有·研究过录像机。现在需要在自建房安装摄像头。
POE摄像头的供电有12V,24V,48V。是不是必须匹配同样电压的交换机?
不同的品牌摄像头,是否都可以接入同一部录像机,什么系统能统一管理?

网友:
软件定义的NVR可以支持不同品牌的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这个软件,连上过摄像头么

没用过这个软件,只是搜出来的。

录像机和NAS套件都用过,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nvr客户端通吃各品牌nvr呢

应该是有,ONVIF是通用协议,只要摄像头支持就能连上。

很久很久以前摄像头还是模拟的时代,好多类似的软件。现在应该也有,像NAS的套件就可以连多个品牌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软件,只是搜出来的。

录像机和NAS套件都用过,还是比较好用的。 ...

群晖的套件么,支持事件模板么?还是全天模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晖的套件么,支持事件模板么?还是全天模板

没深入研究,只用了录像和云台,云台控制反应有点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深入研究,只用了录像和云台,云台控制反应有点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画面有变化的时候才录,还是24小时都录,不管画面是否有变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面有变化的时候才录,还是24小时都录,不管画面是否有变化呢?

有变化才录,一直录太费容量了。

但是晚上红外补光时镜头前有小虫子路过,有毛絮时也会触发录像,这个有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变化才录,一直录太费容量了。

但是晚上红外补光时镜头前有小虫子路过,有毛絮时也会触发录像,这个有 ...

tp摄像头接海康nvr,为啥只是全时录制,不能是事件录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tp摄像头接海康nvr,为啥只是全时录制,不能是事件录制呢

是不是还得在TP里面设置一下??TP他自己就有画面变化录的功能。

也看看海康里有没有相关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