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必备知识-IIC协议原理解析

楼主(2021-11-08):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开源电子网,读取更多技术文章,请扫码关注

嵌入式必备知识-IIC协议原理解析
IIC概述:

       IIC(Inter-IntegratedCircuit)总线是一种由PHILIPS公司开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用于连接微控制器以及其外围设备,IIC也被成为I2C,其实两者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名词不一样而已。它是由数据线SDA和时钟线SCL构成的串行总线,可发送和接收数据。

IIC特点:

      ① 数据线SDA:数据线用来传输数据;时钟线SCL:时钟线用来同步数据收发

      ② 总线上每一个器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识别,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器件的地址,根据时序就可以实现微控制器与器件之间的通信。

      ③ 数据线SDA和时钟线SCL都是双向线路,都通过一个电流源或上拉电阻连接到正的电压,所以当总线空闲的时候,这两条线路都是高电平。

      ④ 总线上数据的传输速率在标准模式下可达100kbit/s在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it/s在高速模式下可达3.4Mbit/s。

      ⑤ 总线支持设备连接个数:同时支持多个主机和多个从机,连接到总线的接口数量只由总线电容是400pF的限制决定,如以下图所示:

IIC的协议层详解

       1.有效数据:在时钟的高电平周期内,SDA线上的数据必须保持稳定,数据线仅可以在时钟SCL为低电平时改变。

       2.起始和结束条件:

       起始条件:当SCL为高电平的时候,SDA线上由高到低的跳变被定义为起始条件,如以下图所示:

        结束条件:当SCL为高电平的时候,SDA线上由低到高的跳变被定义为停止条件,如下图所示:

        注意:注意起始和终止信号都是由主机发出的,总线在起始条件之后,视为忙状态,在停止条件之后被视为空闲状态。

       3.应答:每当主机向从机发送完一个字节的数据,主机总是需要等待从机给出一个应答信号,以确认从机是否成功接收到了数据。

       注意:从机应答主机所需要的时钟仍是主机提供的,应答出现在每一次主机完成8个数据位传输后紧跟着的时钟周期,低电平0表示应答,1表示非应答

        4.数据帧格式:I2C总线上传送的数据信号是广义的,既包括地址信号,又包括真正的数据信号。

       写操作:S为起始信号,SLAVEADDRESS从机地址(7bit)+W(0)一共8位,有阴影的部分是主机发送的,而没有阴影部分是从机发送到主机的,A/A非(0/1),P代表停止信号。

       读操作:S为起始信号,SLAVEADDRESS从机地址(7bit)+R(1)一共8位,有阴影的部分是主机发送的,而没有阴影部分是从机发送到主机的,A(应答)/A非(0/1),P代表停止信号,注意:假如主机一直返回应答信号,那么从机可以一直发送数据,也就是图中的(nbyte + 应答信号)情况,直到主机发出非应答信号,从机才会停止发送数据。

如何编写IIC驱动代码:

      1.起始信号代码编写:

/* 产生IIC起始信号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 sda线输出 */

    IIC_SDA=1;       /* ① */

    IIC_SCL=1;  /* ② */

    delay_us(5);     /* ③ */

    IIC_SDA=0;   /* ④ */

    delay_us(5);  /* ⑤ */

    IIC_SCL=0;       /* ⑥ */

}

      上述起始信号函数①代表上图的①,而函数②代表上图②,其他类似。

      2.停止信号代码编写:

/* 产生IIC停止信号 */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      /* sda线输出 */

    IIC_SCL=0;      /* ① */

    IIC_SDA=0;      /* ② */

    delay_us(5);    /* ③ */

    IIC_SCL=1;      /* ④ */

    IIC_SDA=1;      /* ⑤ */

    delay_us(5);    /* ⑥ */

}

/* 产生ACK应答 */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 ① */

    SDA_OUT();      /* sda线输出 */

    IIC_SDA=0;      /* ② */

    delay_us(5);

    IIC_SCL=1;      /* ③ */

    delay_us(5);    /* ④ */

    IIC_SCL=0;      /* ⑤ */

}

        上述起始信号函数①代表上图的①,而函数②代表上图②,其他类似。

        3.主机产生应答代码编写:

/* 不产生ACK应答 */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 ① */

    SDA_OUT(); /* sda线输出 */

    IIC_SDA=1;  /* ② */

    delay_us(2);

    IIC_SCL=1;  /* ③ */

    delay_us(4); /* ④ */

    IIC_SCL=0;  /* ⑤ */

}

          上述起始信号函数①代表上图的①,而函数②代表上图②,其他类似。

         4.主机产生非应答代码编写:

/* 不产生ACK应答 */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 ① */

    SDA_OUT(); /* sda线输出 */

    IIC_SDA=1;  /* ② */

    delay_us(2);

    IIC_SCL=1;  /* ③ */

    delay_us(4); /* ④ */

    IIC_SCL=0;  /* ⑤ */

}

      述起始信号函数①代表上图的①,而函数②代表上图②,其他类似。

      5.等待从机发送应答信号代码编写:

      思路:先让SDA=1,再判断在一定时间内SDA是否变为0,从而识别出外设有没有发送应答信号。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获取SDA电平*/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 /* 时钟输出0 */

    return 0;

}

第一步.设置SDA为输入

第二步.拉高SDA:主要判断从机应答就是把SDA拉低。

第三步.拉高SCL:数据稳定就是有效数据。

第四步.等待接收器返回应答信号,如果数据线SDA一直为高,就一直等待ucErrTime大于250,并返回1(无效应答),如果数据线SDA为低,返回0(有效应答)。

       6.IIC发送一个字节发送一个字节的代码编写:

       思路:数据传输过程中,数据传输保持稳定(在SCL高电平期间,SDA一直保持稳定,没有跳变),只有当SCL被拉低后,SDA才能被改变在SCL为高电平期间(有效数据时间段),发送数据,发送8次数据,如果数据为1,显然SDA是被拉高;如果数据为0,那么SDA被拉低。

/* IIC发送一个字节*/

/*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 1,有应答*/

/* 0,无应答  */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      /* ① */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 ② */

        txd<<=1;         /*③ */

        delay_us(2);   /*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 ④ */

        delay_us(2);

        IIC_SCL=0;      /* ⑤ */

        delay_us(2);

    }

}

    一开始为什么①把IIC_SCL=0;因为主要IIC_SCL上升沿时准备好数据就是稳定有效数据,例如我们发送txd = 0xA1为例:

     ②:0xA1&0x80为0xA0,0xA0为10100000然后右移7位得到1,如以下图所示:

      重点绿色的位,就是为1。

      ③:0xA1左移1位,如以下图所示:

      所以txd = 0x20,懂不?我们重点取绿色的框框。

      ④:IIC_SCL拉高就是为了SDA线上的数据必须保持稳定。

      ⑤:IIC_SCL拉低,为了上升沿时准备好数据就是稳定有效数据。

      其他从②到⑤执行,一样的道理。

      所以经过八次for循环发送数据我们SDA就发送了0xA1。

      7.IIC读1个字节的代码编写: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 发送nACK */

    else

        IIC_Ack(); /* 发送ACK   */

    return receive;

}

       上述也挺简单理解,首先我们先拉低SCL,延时后拉高就是为了读取有效的数据。例如我们读取从机发送的数据为0x05,换成二进制为00000101,然后for循环八次读取,例如READ_SDA为0那么就是receive<<=1为00000000,知道从机发送的00000101这个位时,READ_SDA为1,那么receive++为1,所以再一次receive<<=1为00000001,注意红色标点就是我们第一次发的那个位,最后第八次时候receive<<=1为00000101,然后主机发送应答的话就是继续读取从机的数据,如果主机发送非应答信号,那么从机发送数据结束。

       如果我们使用IIC读取AT24C0X的EEPROM,请参考对应的手册,这里我们只讲解IIC驱动如何编写以及原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