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150KG负载,啥规格三米长方钢中间下垂不超1mm?

楼主(2021-11-09):
      如题,没学过机械,钢材选择这方面一窍不通,想找个方钢,要常用料,三米长,中间150公斤负荷最大下垂不超1毫米,想方钢自重不超80公斤,

     如果自重80公斤以内的方钢负载下下垂都超1毫米,那选择80公斤的料下垂最小的,

    求方钢规格,谢谢

网友:
我也没学过,我想两头拉紧就好了吧,不拉紧的话估计很难

网友:
貌似五金店卖的真不锈钢管吊个人都不会形变吧。我好几年前自制晾衣架时买了2根,两头砸扁之后打废了几个钻头才钻俩洞,用铁丝拴到房顶膨胀螺丝上的,测试可靠性时吊在底下好像没变化?当然不到2米了。

网友A:
等下有空用软件帮你计算一下,挺简单的。

网友:
3米长中间下垂不超过1毫米, 就算有这材料, 估计也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 更何况还有承重150千克, 非机械人士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下有空用软件帮你计算一下,挺简单的。

老哥,就用3米80公斤的料了,70--80范围内,大概折合截面积34平方厘米,轻了显得机器不结实,麻烦您计算一下那种常见规格方钢负重下垂最少,是多少,谢谢啦

网友:
我现在没电脑在旁边,不过跟你说下估计就知道怎么用了

MDSolids,你可以下载这个软件,挺好用的。
有不同截面的材料可以选择,输入荷载,两端支撑选择铰接(也就是非刚性固定住)

网友B:
3米中间点挠度1mm,按简支梁算的话,变形控制要到0.033%了,这个比普通机床的要求都要高了,普通机床变形控制0.1%就可以了。可以肯定是做得到的,但是想想机床的傻大黑粗,你这要求肯定轻不了,至少得#18以上工字梁了,这玩意儿估计每米在30kg以上了。楼主可以随便找本材料力学书,查下简支梁在均布载荷和集中力同时作用下,中心点的挠度公式,然后去查型材表里的截面刚度EI

网友:
引用 网友B:
3米中间点挠度1mm,按简支梁算的话,变形控制要到0.033%了,这个比普通机床的要求都要高了,普通机床变形控 ...

正解!前几年一个项目结构评审时,结构不想在一块大PCB中部加结构柱子,要求PCB用2.0厚度,我用查了玻纤板强度参数算出挠度。最终确定2.0板厚解决不了问题,要求结构必须加结构柱子

网友A:
我选用160*80*5mm的方形矩管,单位重量是18.05kg/m,也就是180.5N/m。
计算出自重产生的跨中挠度(梁中间最大竖向位移)是0.1187mm
计算出中间150kg也就是1500N的力导致的跨中挠度是0.5273mm

自重和荷载共同作用的跨中挠度是0.6460mm,

如果再薄一点的方管  160*80*4mm的,14.57kg/m,总共挠度是0.7614mm

手工跟软件都算了下,估计不会算错,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用160*80*5mm的方形矩管,单位重量是18.05kg/m,也就是180.5N/m。
计算出自重产生的跨中挠度(梁中间最 ...

这个厉害了?
方形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用160*80*5mm的方形矩管,单位重量是18.05kg/m,也就是180.5N/m。
计算出自重产生的跨中挠度(梁中间最 ...

谢谢啊,我就放心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就放心用了

方管的摆放估计你也知道,截面长边是竖直方向

网友:
solidworks画一个,3分钟就跑出来结果了

网友C:
评价一个人设计是否是业余的就看他是不是用sw算这些东西,用sw算就一定是外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评价一个人设计是否是业余的就看他是不是用sw算这些东西,用sw算就一定是外行 ...

请问一下,专业的是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专业的是用什么?

专业的看图用笔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用160*80*5mm的方形矩管,单位重量是18.05kg/m,也就是180.5N/m。
计算出自重产生的跨中挠度(梁中间最 ...

老兄,再帮帮忙算算淘宝这个轴的弯曲度呗,35mm粗,500mm长,两端支撑,中间压力300公斤,希望弯曲度小于0.6mm,如果大于该值麻烦选择一款符合条件粗数的轴,机械直接外行,有软件也不会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69210433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再帮帮忙算算淘宝这个轴的弯曲度呗,35mm粗,500mm长,两端支撑,中间压力300公斤,希望弯曲度小于 ...

材质特性不好确定,弹性模量就当作是型钢2.1 *10^7N/cm²吧,材料自重和中间3000N的作用下的挠度如图所示,0.509mm。
仅供参考,不保证完全对,毕竟不是读书的时候了,现在算个小学加减乘除都容易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特性不好确定,弹性模量就当作是型钢2.1 *10^7N/cm²吧,材料自重和中间3000N的作用下的挠度如图所示 ...

谢谢啊,我就是凭感觉选材,纯粹外行,有你帮忙我就放心了

网友(2022-01-29):
牛逼了  饺子机终于开造了?

其实饺子机有那么多  抄一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