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怎么用STM32控制舵机吗?

楼主(2021-11-09):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开源电子网,读取更多技术文章,请扫码关注

你知道怎么用STM32控制舵机吗?

       本文我们来学习下如何使用STM32去控制舵机旋转相应角度。

      舵机介绍

       舵机实质上可以看作一个伺服电机,它也有驱动电路、控制电路,只不过一般舵机工作范围只旋转一定的角度,最常见的就是180°的舵机,当然也有360°的舵机,这里只以180°舵机为例

                          (图1:SG90舵机)

     舵机内部结构

       舵机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减速齿轮组、位置反馈电位计、直流电机、内部控制电路板

       当直流电机接收到脉冲指令就会开始转动,之后带动减速齿轮组,减速齿轮组会带动下方接的电位器,之后控制板读取到电位器的信号变化,就可以知道当前舵机旋转的角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回路。

     舵机控制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的脉宽调制(PWM)信号,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相对应舵盘位置的0-180°,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如下: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舵机与脉冲高电平时间关系动图(周期20ms):

        一般舵机有三根信号线

        棕色表示GND,

        红色表示VCC,

        橙色表示信号脚(即脉冲输入引脚)

      代码实现

       那我们知道了舵机的控制原理了,我们只需要使用STM32的定时器外设不断输出周期为20ms的脉冲信号,且控制高电平时间在0.5ms- 2.5ms之间即可控制舵机旋转角度了。

       本文将使用STM32F407,TIM8_CH1输出脉冲控制舵机

       CubeMX配置

       这样就配置好不断输出周期20ms脉冲信号了

       代码编写:

       ①启动TIM8_CH1的脉冲输出;

       ②在while里边,每秒修改高电平持续时间

           0.5ms对应0°,

           1ms对应45°,

           1.5ms对应90°,

           2ms对应135°,

          2.5ms对应180°。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需要工程文件的小伙伴在评论区留言哦。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教你写舵机控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教你写舵机控制程序

文章里面的代码,可以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教你写舵机控制程序

文章里面的代码,可以提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章里面的代码,可以提供的

这种代码网上大把,只是误会成舵机控制的pid算法了。

网友:
基础原理,讲解的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