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者ZYNQ之FPGA开发指南_V2》第十八章 RGB LCD彩条显示实验

楼主(2021-11-0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V2 ZYNQ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之FPGA开发指南_V2 》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032204975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9957-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90562473

第十八章 RGB LCD彩条显示实验
       TFT-LCD是一种液晶显示屏,它采用薄膜晶体管(TFT)技术提升图像质量,如提高图像亮度和对比度等。相比于传统的CRT显示器,TFT-LCD有着轻薄、功耗低、无辐射、图像质量好等诸多优点,因此广泛应用于电视机、电脑显示器、手机等各种显示设备中。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1RGB LCD简介
       1.2实验任务
       1.3硬件设计
       1.4程序设计
       1.5下载验证

1.1RGB LCD简介
       TFT-LCD的全称是Thin Film Transistor-Liquid Crystal Display,即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它显示的每个像素点都是由集成在液晶后面的薄膜晶体管独立驱动,因此TFT-LCD具有较高的响应速度以及较好的图像质量。正点原子推出的RGB LCD液晶屏较多,7寸RGB LCD屏的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1 ATK-7’RGB接口TFT液晶屏模块
       液晶显示器是现在最常用到的显示器,手机、电脑、各种人机交互设备等基本都用到了LCD,最常见的就是手机和电脑显示器了。由于笔者不是LCD从业人员,对于LCD的具体原理不了解,百度百科对于 LCD的原理解释如下:
       LCD的构造是在两片平行的玻璃基板当中放置液晶盒,下基板玻璃上设置 TFT(薄膜晶体管),上基板玻璃上设置彩色滤光片,通过TFT上的信号与电压改变来控制液晶分子的转动方向,从而达到控制每个像素点偏振光出射与否而达到显示目的。我们现在要在领航者开发板上使用LCD,所以不需要去研究LCD 的具体实现原理,我们只需要从使用的角度去关注 LCD 的几个重要点:
       1、分辨率
       提起LCD显示器,我们都会听到720P、1080P、2K或4K这样的字眼,这个就是LCD显示器分辨率。 LCD显示器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像素点组成,像素点就类似一个灯(在OLED显示器中,像素点就是一个小灯),这个小灯是RGB灯,也就是由R(红色)、G(绿色)和B(蓝色)这三种颜色组成的,而RGB就是光的三原色。 1080P的意思就是一个LCD屏幕上的像素数量是1920*1080个,也就是这个屏幕一列1080个像素点,一共 1920列,如图 7.5.13.2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2 像素点排布
        图 7.5.13.2就是1080P显示器的像素示意图,X轴就是LCD显示器的横轴,Y轴就是显示器的竖轴。图中的小方块就是像素点,一共有1920*1080=2073600个像素点。左上角的A点是第一个像素点,右下角的C点就是最后一个像素点。2K就是2560*1440个像素点,4K是3840*2160个像素点。很明显,在LCD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分辨率越高越清晰。同样的,分辨率不变的情况下,LCD尺寸越小越清晰。比如我们常用的24寸显示器基本都是1080P的,而我们现在使用的5寸的手机基本也是1080P的,但是手机显示细腻程度就要比24寸的显示器要好很多!由此可见,LCD显示器的分辨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但是并不是分辨率越高的LCD就越好。衡量一款LCD的好坏,分辨率只是其中的一个参数,还有色彩还原程度、色彩偏离、亮度、可视角度、屏幕刷新率等其他参数。
       2、像素格式
       上面讲了,一个像素点就相当于一个RGB小灯,通过控制R、G、B这三种颜色的亮度就可以显示出各种各样的色彩。那该如何控制R、G、B这三种颜色的显示亮度呢?一般一个R、G、B这三部分分别使用8bit的数据,那么一个像素点就是8bit*3=24bit,也就是说一个像素点3个字节,这种像素格式称为 RGB888。当然常用的像素点格式还有RGB565,只需要两个字节,但在色彩鲜艳度上较差一些。我们领航者开发板上的RGB TFT-LCD接口采用的RGB888的像素格式,共需要24位,每一位对应RGB的颜色分量如下图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3 RGB888数据格式
       在图 7.5.13.3中,一个像素点占用3个字节,其中bit23~bit16是RED通道,bit15~bit8是GREEN通道,bit7~bit0是BLUE通道。所以红色对应的值就是24’hFF0000,绿色对应的值就是24’h00FF00,蓝色对应的值为24’h0000FF。通过调节R、G、B的比例可以产生其它的颜色,比如24’hFFFF00就是黄色,24’h000000就是黑色,24’hFFFFFF就是白色。大家可以打开电脑的“画图”工具,在里面使用调色板即可获取到想要的颜色对应的数值,如图 7.5.13.4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4 调色板颜色选取
       3、LCD屏幕接口
       LCD屏幕或者说显示器有很多种接口,比如在显示器上常见的VGA、HDMI、DP等等,领航者开发板支持RGB接口的LCD和HDMI接口的显示器。本章我们介绍的是RGB LCD接口,RGB LCD接口的信号线如下表所示:
表 18.1.1 RGB数据线
       表 18.1.1就是RGB LCD的信号线,R[7:0]、G[7:0]和B[7:0]是24位数据,DE、VSYNC、HSYNC和PCLK是四个控制信号。
       正点原子一共有五款RGB LCD屏幕,型号分别为ATK-4342(4.3寸,480*272)、ATK-4384(4.3寸,800*480)、ATK-7084(7寸,800*480)、ATK-7016(7寸,1024*600)和ATK-1018(10.1寸,1280*800)。这里以ATK-7016这款屏幕为例讲解,ATK-7016的屏幕接口原理图如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5 RGB LCD液晶屏幕接口
       图中J1就是对外接口,是一个40PIN的FPC座(0.5mm间距),通过FPC线,可以连接到领航者ZYNQ开发板上面,从而实现和开发板的连接。该接口十分完善,采用RGB888格式,并支持触摸屏和背光控制。右侧的几个电阻,并不是都焊接的,而是可以用户自己选择。默认情况,R1和R6 焊接,设置LCD_LR和LCD_UD,控制LCD的扫描方向,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横屏看)。而LCD_R7/G7/B7 则用来设置LCD的ID,由于RGBLCD没有读写寄存器,也就没有所谓的ID,这里我们通过在模块上面,控制R7/G7/B7的上/下拉,来自定义LCD模块的ID,帮助MCU判断当前LCD面板的分辨率和相关参数,以提高程序兼容性。这几个位的设置关系如表 18.1.2所示:
表18.1.2 RGB LCD模块和ID对应关系
       ATK-7016模块,就设置M2:M0 = 010即可。这样,我们在程序里面,读取LCD_R7/G7/B7,得到M0:M2 的值,从而判断RGB LCD模块的型号,并执行不同的配置,即可实现不同LCD模块的兼容。
       4、LCD时间参数
       如果将LCD显示一帧图像的过程想象成绘画,那么在显示的过程中就是用一根“笔”在不同的像素点画上不同的颜色。这根笔按照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扫描每个像素点,并且在像素画上对应的颜色,当画到最后一个像素点的时候一幅图像就绘制好了。假如一个LCD的分辨率为1024*600,那么其扫描如图 7.5.13.6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6 LCD一帧图像扫描图
       结合图 7.5.13.6我们来看一下LCD是怎么扫描显示一帧图像的。一帧图像也是由一行一行组成的。HSYNC是水平同步信号,也叫做行同步信号,当产生此信号的话就表示开始显示新的一行了,所以此信号都是在图 7.5.13.6的最左边。VSYNC信号是垂直同步信号,也叫做帧同步信号,当产生此信号的话就表示开始显示新的一帧图像了,所以此信号在图 7.5.13.6的左上角。
       在图 7.5.13.6可以看到有一圈“黑边”,真正有效的显示区域是中间的白色部分。那这一圈“黑边”是什么东西呢?这就要从显示器的“祖先”CRT显示器开始说起了,CRT显示器就是以前很常见的那种大屁股显示器,在2019年应该很少见了,如果在农村应该还是可以见到的。CRT显示器屁股后面是个电子枪,这个电子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画笔”,电子枪打出的电子撞击到屏幕上的荧光物质使其发光。只要控制电子枪从左到右扫完一行(也就是扫描一行),然后从上到下扫描完所有行,这样一帧图像就显示出来了。也就是说,显示一帧图像电子枪是按照‘Z’形在运动,当扫描速度很快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幅完成的画面了。
       当显示完一行以后会发出HSYNC信号,此时电子枪就会关闭,然后迅速的移动到屏幕的左边,当 HSYNC信号结束以后就可以显示新的一行数据了,电子枪就会重新打开。在HSYNC信号结束到电子枪重新打开之间会插入一段延时,这段延时就是图 7.5.13.6中的HBP。当显示完一行以后就会关闭电子枪等待 HSYNC信号产生,关闭电子枪到HSYNC信号产生之间会插入一段延时,这段延时就是图 7.5.13.6中的HFP 信号。同理,当显示完一帧图像以后电子枪也会关闭,然后等到VSYNC信号产生,期间也会加入一段延时,这段延时就是图 7.5.13.6中的VFP。VSYNC信号产生,电子枪移动到左上角,当VSYNC信号结束以后电子枪重新打开,中间也会加入一段延时,这段延时就是图 7.5.13.6中的VBP。
       HBP、HFP、VBP和VFP就是导致图 7.5.13.6中黑边的原因,但是这是CRT显示器存在黑边的原因,现在是LCD显示器,不需要电子枪了,那么为何还会有黑边呢?这是因为RGB LCD屏幕内部是有一个IC 的,发送一行或者一帧数据给IC,IC是需要反应时间的。通过这段反应时间可以让IC识别到一行数据扫描完了,要换行了,或者一帧图像扫描完了,要开始下一帧图像显示了。因此,在LCD屏幕中继续存在HBP、HFP、VPB和VFP这四个参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锁定有效的像素数据。
        5、RGB LCD屏幕时序
        上面介绍了LCD的时间参数,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行显示对应的时序图,如图 7.5.13.7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7 LCD行显示时序
       图 7.5.13.7就是RGB LCD的行显示时序,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重要的几个参数:
       HSYNC:行同步信号,当此信号有效的时候就表示开始显示新的一行数据,查阅所使用的LCD数据手册可以知道此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图 7.5.13.7为低电平有效。
       HSPW:行同步信号宽度,也就是HSYNC信号持续时间。HSYNC信号不是一个脉冲,而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是有效的,单位为CLK。
       HBP:行显示后沿(或后肩),单位是CLK。
       HOZVAL:行有效显示区域,即显示一行数据所需的时间,假如屏幕分辨率为1024*600,那么HOZVAL 就是1024,单位为CLK。
       HFP:行显示前沿(或前肩),单位是CLK。
       当HSYNC信号发出以后,需要等待HSPW+HBP个CLK时间才会接收到真正有效的像素数据。当显示完一行数据以后需要等待HFP个CLK时间才能发出下一个HSYNC信号,所以显示一行所需要的时间就是:HSPW + HBP + HOZVAL + HFP。
       一帧图像就是由很多个行组成的,RGB LCD的帧显示时序如图 7.5.13.8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8 LCD帧显示时序
       图 7.5.13.8就是RGB LCD的帧显示时序,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重要的几个参数:
       VSYNC:帧(场)同步信号,当此信号有效的时候就表示开始显示新的一帧数据,查阅所使用的LCD数据手册可以知道此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图 7.5.13.8为低电平有效。
       VSPW:帧同步信号宽度,也就是VSYNC信号持续时间,单位为1行的时间。
       VBP:帧显示后沿(或后肩),单位为1行的时间。
       LINE:帧有效显示区域,即显示一帧数据所需的时间,假如屏幕分辨率为1024*600,那么LINE就是600行的时间。
       VFP:帧显示前沿(或前肩),单位为1行的时间。
       显示一帧所需要的时间就是:VSPW+VBP+LINE+VFP个行时间,最终的计算公式:
       T = (VSPW+VBP+LINE+VFP) * (HSPW + HBP + HOZVAL + HFP)
       因此我们在配置一款RGB LCD屏的时候需要知道这几个参数:HSPW(行同步)、HBP(行显示后沿)、HOZVAL(行有效显示区域)、HFP(行显示前沿)、VSPW(场同步)、VBP(场显示后沿)、LINE(场有效显示区域)和VFP(场显示后沿)。
       RGB LCD液晶屏一般有两种数据同步方式,一种是行场同步模式(HV Mode),另一种是数据使能同步模式(DE Mode)。当选择行场同步模式时,LCD接口的时序与VGA接口的时序图非常相似,只是参数不同,如图 16.1.9和图 16.1.8中的行同步信号(HSYNC)和场同步信号(VSYNC)作为数据的同步信号,此时数据使能信号(DE)必须为低电平。
       当选择DE同步模式时,LCD的DE信号作为数据的有效信号,,如图 16.1.10和图 16.1.8中的DE信号所示。只有同时扫描到帧有效显示区域和行有效显示区域时,DE信号才有效(高电平)。当选择DE同步模式时,此时行场同步信号VS和HS必须为高电平。
       由于RGB LCD液晶屏一般都支持DE模式,不是所有的RGB LCD液晶屏都支持HV模式,因此本章我们采用DE同步的方式驱动LCD液晶屏。
       6、像素时钟
       像素时钟就是RGB LCD的时钟信号,以ATK7016这款屏幕为例,显示一帧图像所需要的时钟数就是:
       N(CLK)= (VSPW+VBP+LINE+VFP) * (HSPW + HBP + HOZVAL + HFP)
       = (3 + 20 + 600 + 12) * (20 + 140 + 1024 + 160) = 635 * 1344 = 853440
       显示一帧图像需要853440个时钟数,那么显示60帧就是:853440 * 60 = 51206400≈51.2M,所以像素时钟就是51.2MHz。
       当然我们在为RGB LCD屏提供驱动时钟的时候,也可以不用严格按照60帧来进行计算。为了方便操作,我们可以给ATK7016模块输出一个50MHz的时钟,其刷新率是接近于60Hz的,同时也非常方便我们来编写代码。
       为了方便大家查找LCD屏的时序参数,这里整理了不同分辨率的时序参数,如表 18.1.3所示:
表 18.1.3 不同分辨率的LCD时序参数
1.2实验任务
       本节的实验任务是使用正点原子ZYNQ开发板上的RGB TFT-LCD接口,驱动RGB LCD液晶屏(支持目前推出的所有RGB LCD屏),并显示出彩条。
1.3硬件设计
       领航者开发板上RGB TFT-LCD接口部分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1 RGB TFTLCD接口原理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FPGA管脚输出的颜色数据位宽为24bit,数据格式为RGB888,即数据高8位表示红色,中间8位表示绿色,低8位表示蓝色。由于这24位数据不仅仅作为输出给LCD屏的颜色数据,同时LCD_R7、LCD_G7和LCD_B7也用来获取LCD屏的ID,因此这24位颜色数据对ZYNQ开发板来说,是一个双向的引脚。
       另外,RGBLCD模块支持触摸功能,图中以字母T开头的5个信号(T_PEN、T_SCK等)与模块上的触摸芯片相连接。由于本次实验不涉及触摸功能的实现,因此这些信号并未用到。
       需要说明的是,LCD液晶屏有一个复位信号(LCD_RST),当LCD_RST为低电平时,可对LCD屏进行复位。
       本实验中,各端口信号的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 18.3.1 RGB TFT-LCD彩条实验管脚分配
         对应的XDC约束语句如下所示: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U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clk]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rst_n]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9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R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R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V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P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V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8]}]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V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9]}]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R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9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P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P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V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8]}]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9]}]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U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hs]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vs]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U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de]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M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bl]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P19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clk]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L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st]

1.4程序设计
       RGB TFT-LCD输入时序包含三个要素:像素时钟、同步信号、以及图像数据,由此我们可以大致规划出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其中,读取ID模块用于获取LCD屏的ID;由于不同分辨率的屏幕需要不同的驱动时钟,因此时钟分频模块根据LCD ID来输出不同频率的像素时钟;LCD显示模块负责产生液晶屏上显示的数据,即彩条数据;LCD驱动模块根据LCD屏的ID,输出不同参数的时序,来驱动LCD屏,并将输入的彩条数据显示到LCD屏上。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1 RGB TFT-LCD彩条显示系统框图
       由系统框图可知,FPGA部分包括五个模块,顶层模块(lcd_rgb_colorbar)、读取ID模块(rd_id)、时钟分频模块(clk_div)、LCD显示模块(lcd_display)以及LCD驱动模块(lcd_driver)。其中在顶层模块中完成对其余模块的例化。
       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如下图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2 顶层模块原理图
       读取ID模块(rd_id)在上电时将RGB双向数据总线设置为输入,来读取LCD屏的ID;时钟分频模块(clk_div)根据读取的ID来配置LCD的像素时钟;LCD驱动模块(lcd_driver)在像素时钟的驱动下输出数据使能信号用于数据同步,同时还输出像素点的纵横坐标,供LCD显示模块(lcd_display)调用,以绘制彩条图案。
        顶层模块lcd_rgb_colorbar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lcd_rgb_colorbar(
2      input                sys_clk,     //系统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
4
5      //RGB LCD接口
6      output               lcd_de,      //LCD 数据使能信号
7      output               lcd_hs,      //LCD 行同步信号
8      output               lcd_vs,      //LCD 场同步信号
9      output               lcd_bl,      //LCD 背光控制信号
10     output               lcd_clk,     //LCD 像素时钟
11     output               lcd_rst,     //LCD 复位
12     inout        [23:0]  lcd_rgb      //LCD RGB888颜色数据
13     );
14
15 //wire define
16 wire  [15:0]  lcd_id    ;    //LCD屏ID
17 wire          lcd_pclk  ;    //LCD像素时钟
18
19 wire  [10:0]  pixel_xpos;    //当前像素点横坐标
20 wire  [10:0]  pixel_ypos;    //当前像素点纵坐标
21 wire  [10:0]  h_disp    ;    //LCD屏水平分辨率
22 wire  [10:0]  v_disp    ;    //LCD屏垂直分辨率
23 wire  [23:0]  pixel_data;    //像素数据
24 wire  [23:0]  lcd_rgb_o ;    //输出的像素数据
25 wire  [23:0]  lcd_rgb_i ;    //输入的像素数据
26
27 //*****************************************************
28 //**                    main code
29 //*****************************************************
30
31 //像素数据方向切换
32 assign lcd_rgb = lcd_de ?  lcd_rgb_o :  {24{1'bz}};
33 assign lcd_rgb_i = lcd_rgb;
34
35 //读LCD ID模块
36 rd_id u_rd_id(
37     .clk          (sys_clk  ),
38     .rst_n        (sys_rst_n),
39     .lcd_rgb      (lcd_rgb_i),
40     .lcd_id       (lcd_id   )
41     );
42
43 //时钟分频模块
44 clk_div u_clk_div(
45     .clk           (sys_clk  ),
46     .rst_n         (sys_rst_n),
47     .lcd_id        (lcd_id   ),
48     .lcd_pclk      (lcd_pclk )
49     );
50
51 //LCD显示模块
52 lcd_display u_lcd_display(
53     .lcd_pclk       (lcd_pclk  ),
54     .rst_n          (sys_rst_n ),
55     .pixel_xpos     (pixel_xpos),
56     .pixel_ypos     (pixel_ypos),
57     .h_disp         (h_disp    ),
58     .v_disp         (v_disp    ),
59     .pixel_data     (pixel_data)
60     );
61
62 //LCD驱动模块
63 lcd_driver u_lcd_driver(
64     .lcd_pclk      (lcd_pclk  ),
65     .rst_n         (sys_rst_n ),
66     .lcd_id        (lcd_id    ),
67     .pixel_data    (pixel_data),
68     .pixel_xpos    (pixel_xpos),
69     .pixel_ypos    (pixel_ypos),
70     .h_disp        (h_disp    ),
71     .v_disp        (v_disp    ),
72
73     .lcd_de        (lcd_de    ),
74     .lcd_hs        (lcd_hs    ),
75     .lcd_vs        (lcd_vs    ),
76     .lcd_bl        (lcd_bl    ),
77     .lcd_clk       (lcd_clk   ),
78     .lcd_rst       (lcd_rst   ),
79     .lcd_rgb       (lcd_rgb_o )
80     );
81
82 endmodule

       顶层模块主要完成对其他模块的例化。这里需要重点注意第32行代码,由于lcd_rgb是24位的双向引脚,所以这里对双向引脚的方向做一个切换。当lcd_de信号为高电平时,此时输出的像素数据有效,将lcd_rgb的引脚方向切换成输出,并将LCD驱动模块输出的lcd_rgb_o(像素数据)连接至lcd_rgb引脚;当lcd_de信号为低电平时,此时输出的像素数据无效,将lcd_rgb的引脚方向切换成输入。代码中将高阻状态“Z”赋值给lcd_rgb的引脚,表示此时lcd_rgb的引脚电平由外围电路决定,此时可以读取lcd_rgb的引脚电平,从而获取到LCD屏的ID。
       读取ID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rd_id(
2       input                   clk    ,    //时钟
3       input                   rst_n  ,    //复位,低电平有效
4       input           [23:0]  lcd_rgb,    //RGB LCD像素数据,用于读取ID
5       output   reg    [15:0]  lcd_id      //LCD屏ID
6       );
7
8   //reg define
9   reg            rd_flag;                 //读ID标志
10
11  //*****************************************************
12  //**                    main code
13  //*****************************************************
14
15  //获取LCD ID   M2:B7  M1:G7  M0:R7
1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7      if(!rst_n) begin
18          rd_flag <= 1'b0;
19          lcd_id <= 16'd0;
20      end
21      else begin
22          if(rd_flag == 1'b0) begin
23              rd_flag <= 1'b1;
24              case({lcd_rgb[7],lcd_rgb[15],lcd_rgb[23]})
25                  3'b000 : lcd_id <= 16'h4342;    //4.3' RGB LCD  RES:480x272
26                  3'b001 : lcd_id <= 16'h7084;    //7'   RGB LCD  RES:800x480
27                  3'b010 : lcd_id <= 16'h7016;    //7'   RGB LCD  RES:1024x600
28                  3'b100 : lcd_id <= 16'h4384;    //4.3' RGB LCD  RES:800x480
29                  3'b101 : lcd_id <= 16'h1018;    //10'  RGB LCD  RES:1280x800
30                  default : lcd_id <= 16'd0;
31              endcase
32          end
33      end
34  end
35
36  endmodule

       读取ID模块根据输入的lcd_rgb值来寄存LCD屏的ID。lcd_rgb[7](B7)、lcd_rgb[15](G7)和lcd_rgb[23](R7)分别对应M2、M1和M0。尽管在顶层模块中,双向引脚lcd_rgb会根据lcd_de信号的高低电平来频繁的切换方向,但本模块实际上只在上电后获取了一次ID,通过rd_flag作为标志。当rd_flag等于0时,获取一次ID,并将rd_flag赋值为1;而当rd_flag等于1时,不再获取LCD屏的ID。
       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将LCD的ID和分辨率对应起来,这里对M2、M1和M0的值做了一个译码,如3’b000译码成16’h4342,表示当前连接的是4.3寸屏,分辨率为480*272。其它ID的译码请参考注释。
       分频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clk_div(
2       input               clk,          //50Mhz
3       input               rst_n,
4       input       [15:0]  lcd_id,
5       output  reg         lcd_pclk
6       );
7
8   reg          clk_25m;
9   reg          clk_12_5m;
10  reg          div_4_cnt;
11
12  //时钟2分频 输出25MHz时钟
1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4      if(!rst_n)
15          clk_25m <= 1'b0;
16      else
17          clk_25m <= ~clk_25m;
18  end
19
20  //时钟4分频 输出12.5MHz时钟
2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22      if(!rst_n) begin
23          div_4_cnt <= 1'b0;
24          clk_12_5m <= 1'b0;
25      end
26      else begin
27          div_4_cnt <= div_4_cnt + 1'b1;
28          if(div_4_cnt == 1'b1)
29              clk_12_5m <= ~clk_12_5m;
30      end
31  end
32
33  always @(*) begin
34      case(lcd_id)
35          16'h4342 : lcd_pclk = clk_12_5m;
36          16'h7084 : lcd_pclk = clk_25m;
37          16'h7016 : lcd_pclk = clk;
38          16'h4384 : lcd_pclk = clk_25m;
39          16'h1018 : lcd_pclk = clk;
40          default :  lcd_pclk = 1'b0;
41      endcase
42  end
43
44  endmodule

       分频模块根据输入的LCD ID对50Mhz时钟进行分频。由于不同分辨率的LCD屏需要的像素时钟频率不一样,因此分频模块根据输入的LCD ID,来输出不同频率的像素时钟lcd_pclk。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本章简介部分向大家列出了一张表,表格里记录了不同分辨率的屏幕所需的像素时钟频率,为了方便编写分频的代码,我们这里没有严格按照表格里所要求的时钟频率进行输出,而是输出接近于表格所要求的时钟频率。例如10.1寸屏,分辨率1280*800,如果刷新率为60Hz的话,需要输出70Mhz的像素时钟,这个时钟频率是无法通过编写代码的方式来得到,而是必须使例化时钟模块MMCM/PLL IP核来得到。因此,对于分辨率为1280*800的10.1寸屏幕来说,我们输出的是50Mhz的像素时钟,当然大家使用的是10.1寸屏幕,也可以通过例化时钟模块的方式,来输出一个70Mhz的像素时钟。
       分频模块通过两个always语句,分别进行2分频和4分频,得到一个25Mhz的时钟和一个12.5Mhz的时钟,如代码中第12行至第31行代码所示。下面我们介绍下如何对输入的时钟进行四分频,也就是50Mhz的时钟四分频后,得到一个12.5Mhz的时钟,其实只需要分频后时钟的周期时原时钟的四倍即可,四分频的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3 时钟四分频
       上图中的div_4_cnt用于对系统时钟进行计数,四分频计数器只需要一位位宽,即0和1之间跳变。clk_12_5m高电平和低电平分别占用了两个时钟周期,共占用四个时钟周期,sys_clk的时钟频率为50Mhz,周期为20ns,因此clk_12_5m的时钟周期为80ns,时钟频率为12.5Mhz。
       在代码的第33行至第42行,通过组合逻辑根据LCD屏的ID选择输出不同频率的像素时钟。
       LCD驱动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lcd_driver(
2       input                lcd_pclk,    //时钟
3       input                rst_n,       //复位,低电平有效
4       input        [15:0]  lcd_id,      //LCD屏ID
5       input        [23:0]  pixel_data,  //像素数据
6       output       [10:0]  pixel_xpos,  //当前像素点横坐标
7       output       [10:0]  pixel_ypos,  //当前像素点纵坐标
8       output  reg  [10:0]  h_disp,      //LCD屏水平分辨率
9       output  reg  [10:0]  v_disp,      //LCD屏垂直分辨率
10      //RGB LCD接口
11      output               lcd_de,      //LCD 数据使能信号
12      output               lcd_hs,      //LCD 行同步信号
13      output               lcd_vs,      //LCD 场同步信号
14      output               lcd_bl,      //LCD 背光控制信号
15      output               lcd_clk,     //LCD 像素时钟
16      output               lcd_rst,     //LCD复位
17      output       [23:0]  lcd_rgb      //LCD RGB888颜色数据
18      );
19
20  //parameter define
21  // 4.3' 480*272
22  parameter  H_SYNC_4342   =  11'd41;     //行同步
23  parameter  H_BACK_4342   =  11'd2;      //行显示后沿
24  parameter  H_DISP_4342   =  11'd480;    //行有效数据
25  parameter  H_FRONT_4342  =  11'd2;      //行显示前沿
26  parameter  H_TOTAL_4342  =  11'd525;    //行扫描周期
27
28  parameter  V_SYNC_4342   =  11'd10;     //场同步
29  parameter  V_BACK_4342   =  11'd2;      //场显示后沿
30  parameter  V_DISP_4342   =  11'd272;    //场有效数据
31  parameter  V_FRONT_4342  =  11'd2;      //场显示前沿
32  parameter  V_TOTAL_4342  =  11'd286;    //场扫描周期
代码较长,省略部分源代码……
86  //reg define
87  reg  [10:0] h_sync ;
88  reg  [10:0] h_back ;
89  reg  [10:0] h_total;
90  reg  [10:0] v_sync ;
91  reg  [10:0] v_back ;
92  reg  [10:0] v_total;
93  reg  [10:0] h_cnt  ;
94  reg  [10:0] v_cnt  ;
95
96  //wire define
97  wire        lcd_en;
98  wire        data_req;
99
100 //*****************************************************
101 //**                    main code
102 //*****************************************************
103
104 //RGB LCD 采用DE模式时,行场同步信号需要拉高
105 assign  lcd_hs = 1'b1;        //LCD行同步信号
106 assign  lcd_vs = 1'b1;        //LCD场同步信号
107
108 assign  lcd_bl = 1'b1;        //LCD背光控制信号
109 assign  lcd_clk = lcd_pclk;   //LCD像素时钟
110 assign  lcd_rst= 1'b1;        //LCD复位
111 assign  lcd_de = lcd_en;      //LCD数据有效信号
112
113 //使能RGB888数据输出
114 assign  lcd_en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h_disp)
115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disp))
116                   ? 1'b1 : 1'b0;
117
118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119 assign data_req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1'b1)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h_disp - 1'b1)
120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disp))
121                   ? 1'b1 : 1'b0;
122
123 //像素点坐标
124 assign pixel_xpos = data_req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1'b1)) : 11'd0;
125 assign pixel_ypos = data_req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1'b1)) : 11'd0;
126
127 //RGB888数据输出
128 assign lcd_rgb = lcd_en ? pixel_data : 24'd0;
129
130 //行场时序参数
131 always @(*) begin
132     case(lcd_id)
133         16'h4342 : begin
134             h_sync  = H_SYNC_4342;
135             h_back  = H_BACK_4342;
136             h_disp  = H_DISP_4342;
137             h_total = H_TOTAL_4342;
138             v_sync  = V_SYNC_4342;
139             v_back  = V_BACK_4342;
140             v_disp  = V_DISP_4342;
141             v_total = V_TOTAL_4342;
142         end
代码较长,省略部分源代码……
196 //行计数器对像素时钟计数
197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98     if(!rst_n)
199         h_cnt <= 11'd0;
200     else begin
201         if(h_cnt == h_total - 1'b1)
202             h_cnt <= 11'd0;
203         else
204             h_cnt <= h_cnt + 1'b1;
205     end
206 end
207
208 //场计数器对行计数
209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210     if(!rst_n)
211         v_cnt <= 11'd0;
212     else begin
213         if(h_cnt == h_total - 1'b1) begin
214             if(v_cnt == v_total - 1'b1)
215                 v_cnt <= 11'd0;
216             else
217                 v_cnt <= v_cnt + 1'b1;
218         end
219     end
220 end
221
222 endmodule

       由本章简介部分可知,在DE模式下,液晶显示屏的同步信号DE对应的是帧和行同时有效的区域段。程序第21行至第84行代码,根据不同分辨率的屏幕做了不同参数的定义,参数的值参考了本章的表 18.1.3。程序第130至194行则根据LCD屏的ID选择不同的时序参数。
       程序第105至111行是LCD驱动模块输出的液晶屏控制信号。其中lcd_bl为液晶屏背光控制端口,可以利用该端口输出一个频率在200Hz~1kHz范围之内的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液晶屏的显示亮度。这里我们对lcd_bl作简单处理,将其直接赋值为1,此时液晶屏亮度最高。分频模块输出的lcd_pclk直接赋值给LCD屏的lcd_clk(像素时钟)引脚,为RGB LCD屏提供驱动时钟。另外由于我们采用DE同步模式驱动RGB LCD屏,输出给LCD的数据使能信号lcd_de在图像数据有效时拉高,因此可以将模块内部的lcd_en信号直接赋值给lcd_de。另外在DE模式下,需要将输出给LCD的行场同步信号lcd_hs、lcd_vs拉高。
       程序第196至206行通过行计数器h_cnt对像素时钟计数,计满一个行扫描周期后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数。 程序第208至220行通过场计数器v_cnt对行进行计数,即扫描完一行后v_cnt加1,计满一个场扫描周期后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数。
       将行场计数器的值与LCD时序中的参数作比较,我们就可以判断DE信号何时有效,以及何时输出RGB888格式的图像数据(第113~116行和第128行)。程序第118至125行输出当前像素点的横纵坐标值,由于坐标输出后下一个时钟周期才能接收到像素点的颜色数据,因此数据请求信号data_req比数据输出使能信号lcd_en提前一个时钟周期。
       LCD显示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lcd_display(
2       input                lcd_pclk,    //时钟
3       input                rst_n,       //复位,低电平有效
4       input        [10:0]  pixel_xpos,  //当前像素点横坐标
5       input        [10:0]  pixel_ypos,  //当前像素点纵坐标
6       input        [10:0]  h_disp,      //LCD屏水平分辨率
7       input        [10:0]  v_disp,      //LCD屏垂直分辨率
8       output  reg  [23:0]  pixel_data   //像素数据
9       );
10
11  //parameter define
12  parameter WHITE = 24'hFFFFFF;  //白色
13  parameter BLACK = 24'h000000;  //黑色
14  parameter RED   = 24'hFF0000;  //红色
15  parameter GREEN = 24'h00FF00;  //绿色
16  parameter BLUE  = 24'h0000FF;  //蓝色
17
18  //根据当前像素点坐标指定当前像素点颜色数据,在屏幕上显示彩条
19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20      if(!rst_n)
21          pixel_data <= BLACK;
22      else begin
23          if((pixel_xpos >= 11'd0) && (pixel_xpos < h_disp/5*1))
24              pixel_data <= WHITE;
25          else if((pixel_xpos >= h_disp/5*1) && (pixel_xpos < h_disp/5*2))
26              pixel_data <= BLACK;
27          else if((pixel_xpos >= h_disp/5*2) && (pixel_xpos < h_disp/5*3))
28              pixel_data <= RED;
29          else if((pixel_xpos >= h_disp/5*3) && (pixel_xpos < h_disp/5*4))
30              pixel_data <= GREEN;
31          else
32              pixel_data <= BLUE;
33      end
34  end
35
36  endmodule

       LCD显示模块将屏幕显示区域按照横坐标划分为五列等宽的区域,通过判断像素点的横坐标所在的区域,给像素点赋以不同的颜色值,从而实现彩条显示。
       下图为RGB TFT-LCD彩条程序显示一行图像时仿真抓取的波形图,图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行扫描周期,其中的有效图像区域被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区域,不同区域的像素点颜色各不相同。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4 仿真波形图
1.5下载验证
       首先将FPC排线一端与RGB LCD模块上的J1接口连接,另一端与领航者开发板上的RGB TFTLCD接口连接。连接时,先掀开FPC连接器上的黑色翻盖,将FPC排线蓝色面朝上插入连接器,最后将黑色翻盖压下以固定FPC排线,如图 7.5.13.1和图 7.5.13.2所示。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1 正点原子RGBLCD模块FPC连接器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2 领航者开发板连接RGB LCD液晶屏
       最后将下载器一端连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端口连接,连接电源线并打开电源开关。
       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验证RGB TFT-LCD彩条显示功能。下载完成后观察RGB LCD模块显示的图案如下图所示,说明RGB TFT-LCD彩条显示程序下载验证成功。
第十八章 RGB
图 7.5.13.3 RGB TFT-LCD彩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