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测试 如果正负短路 会有火花 吓一跳。怎么避免火花吓人

楼主(2021-11-09):
产品耗电20ma而已,平常测试就正负接上电源,如果因为产品正负极短路 上电瞬间吓一跳。虽然没什么危险   就是心里紧张的感觉。
有什么方法  如果产品正负短路,接上也不会有火花,电压变0v就行。
恒流源?
保险丝?

网友:
一个普通灯丝的灯泡就行

网友A:
多短路几次,就不怕了。电源设置限流模式。

网友:
串接一只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短路几次,就不怕了。电源设置限流模式。

接触瞬间 也是会打火花吧

网友B:
自恢复保险,或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串联NTC电阻

网友:
灯泡+1
字数补丁

楼主:
电压大概几十v ,是为了避免接触瞬间出现火花哦!

网友:
可调电源,调输出电流,电压慢慢加

网友:
练练就不怕了

网友:
胆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C:
简单:转行

20ma短路的火花也吓人啊,那还玩什么硬件呢。。。。

网友:
电源做50ma恒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转行

20ma短路的火花也吓人啊,那还玩什么硬件呢。。。。

短路 还认为20ma  醉下。。。

网友D:
怕啥。

左手伏特加,右手波波沙,哒哒哒哒哒今晚白宫是我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啥。

左手伏特加,右手波波沙,哒哒哒哒哒今晚白宫是我家!

测试MM 可能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或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串了50ma 自恢复保险丝  可以

网友E:
上电产生电火花属于浪涌电流的问题,显然,这需要软启动或限制启动电流的措施。毫无疑问,串白炽灯和保险丝不会有效果。
另外,参考3836标准,产生声光形式的电火花只需要五福一微谬的电容器
所以,用开关电源来调试,如果仍然采取带电用线夹子去上电,由于源端和负载都有相当大的电容器,不可避免会产生大小不一的电火花
有这种烂习惯,又接受不了火花,那就买一台输出只有很小高频电容的CC/CV线性电源,并且把CC值调小一些

网友F:
上电时,闭上眼睛,就没火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电时,闭上眼睛,就没火花了。

还要塞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短路几次,就不怕了。电源设置限流模式。

开关电源的限流模式是限平均值、限不了峰值。只有104电容的线性电源火花才小

网友:
1. 上电前先检查一下是否短路;
2. 先低电压上电,看电流,没问题再正常电压上电

网友:
测试没有测试工装吗?
测试工装没有断电的开关吗?
做一个好用的测试工装吧。

网友:
串NTC 再加个自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产生电火花属于浪涌电流的问题,显然,这需要软启动或限制启动电流的措施。毫无疑问,串白炽灯和保险丝 ...

随便搞个开关电源48v  我串入50ma自恢复。 正负短路基本没火花了。基本满足使用了。 不会炸一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随便搞个开关电源48v  我串入50ma自恢复。 正负短路基本没火花了。基本满足使用了。 不会炸一下了。 ...

对于电路来说,你串入的不是50mR自恢复保险丝,你串入的是几R的电阻。
换成几欧的电阻是一样的效果,不信你试试。
搞技术要善于发现本质而非现象。掌握了本质就能做到心有成竹,不需要靠“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电路来说,你串入的不是50mR自恢复保险丝,你串入的是几R的电阻。
换成几欧的电阻是一样的效果,不信 ...

这个想到,不过直接大电阻电流会很大肯定一会就冒烟了。自恢复不错  发热然后电阻增大。  就自恢复保险丝满足了    测试MM不怕火花 了  感谢大家!

网友:
上面都说了,电火花和负载工作电流无关,就是电源端的电容和负载端的电容互相接触瞬间的火花。

网友:
楼主位说板子上短路造成火花,限制电源输出电流才行

网友:
mos管软启动

网友:
对助手说,你先上电,我去趟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