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前一版solidwork斩草除根,在清爽的安装其他版本?

楼主(2021-11-10):
如何彻底清除solidwork,在清爽的安装其他版本?  我的2015删除后在安装2018 各种报错,估计是前一个版本没有彻底删除,有啥好办法如何把前一版solidwork斩草除根?

网友A:
换土,直接重装win 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土,直接重装win dows

这好麻烦。。。我这装了一大堆软件

网友:
好像很麻烦,现在我重装的solidworks,无法双击文件打开程序。

网友B:
一步到位,装上虚拟机。随时换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装上虚拟机。随时换土

这方法不错。。。有好点的虚拟机推荐吗?

楼主:
我的win10 64bit 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装上虚拟机。随时换土

你就是这么搞的?安装solidwork吗?  还是只是技术上认为可行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装上虚拟机。随时换土

虚拟机里跑这么大的软件,速度降得比较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拟机里跑这么大的软件,速度降得比较多呀

我试着在虚拟机装了个XP系统,然后打开个绿色版的AD9,速度就明显慢了,大概只有主机中的1/3的速度。

网友:
以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扰,最近一次干干净净搞定,让我回想一下方法。

网友:
花钱在网上找人远程装

网友:
试试这个删除软件。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1982529

关键是最后一步,清理注册表。同时我用listary搜索了所有solidworks文件和文件夹删掉(有少量实在删不掉没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