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铺铜区域内与线的间距不一致如何调整

楼主(2021-11-10):
用kicad绘制pcb的过程中,铺铜后发现铺铜区域里的线与铺铜层的间隙距离有的很小,有的正常;特别同一个线,一段正常距离,一段很小间隙;请问有解决方法吗,查看了下配置好像可以选择的参数很少,谢谢了!附件是所描述的图。

网友A:
是不是旧版本问题?最好能给出 KiCAD 版本号,若方便的话还可以给出  PCB 文件,让大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旧版本问题?最好能给出 KiCAD 版本号,若方便的话还可以给出  PCB 文件,让大家试一下。 ...

kicad的版本是5.99,用的最新的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旧版本问题?最好能给出 KiCAD 版本号,若方便的话还可以给出  PCB 文件,让大家试一下。 ...

我把芯片底部的通孔换到芯片外围区域后铺铜正常了,具体原理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芯片底部的通孔换到芯片外围区域后铺铜正常了,具体原理也不清楚=。= ...

可能就是走线规则的优先级问题,这种隐含的 bug 很难发现,如果能重现的话就最好了,发给 KiCAD 团队查找并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