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计算器,指数计算如何用?

楼主(2021-11-10):
经常把计算公式写到记事本里面,再粘贴到计算器,就能算出答案,
比如把 3*2=  拷贝到计算器,输出是6
但是3的二次方公式应该如何写?
使用3^2=公式算出不是9啊

网友A:
刚才用计算器试了一下能直接出来9

win1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用计算器试了一下能直接出来9

win10系统

我是win7,你可以把把win10的calc exe发上来么,谢了

网友:
指数计算是x^y

网友:
输入3再点xY 再输入2

估计不可以复制粘贴

网友:
win10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win7,你可以把把win10的calc exe发上来么,谢了

貌似win10的计算器在win7运行不了

网友B:
win10的计算器和xp的计算器都是对的,3^2=9
一直觉得win7和win10的计算器没有xp的好用,所以从win7到win10一直坚守xp的计算器。
还有xp的蜘蛛牌

网友:
它都没有xp下的好用,直接开excel

网友:
最好用的还是 Linux 自带的计算器,按住 ctrl 输入数字就是指数部分,按住 alt 输入数字是指定非默认的进制的数,譬如 10₁₆² = 2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的计算器和xp的计算器都是对的,3^2=9
一直觉得win7和win10的计算器没有xp的好用,所以从win7到win10 ...

xp下是错的,
你把 3^2=  拷贝进记事本,直接ctrl+v到计算器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xp下是错的,
你把 3^2=  拷贝进记事本,直接ctrl+v到计算器试下

我以为你是说直接按上面的按键,我没有测试复制公式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是说直接按上面的按键,我没有测试复制公式进去

你测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xp下是错的,
你把 3^2=  拷贝进记事本,直接ctrl+v到计算器试下

XP的好像不支持粘贴式子

网友:
Win10 LTSC/LTSB版的计算器就是win7的计算器,是在system目录下的
win10 home/pro等版本带的计算器是基于win8/10那种支持触控界面的,不能在win7用,并且不是在system目录下

网友:
EXP键:x

x^y键:y

x^3键:#

X^2键:等价键盘为@
即粘入3@
显示为9

ln键:n

log键:L

n!键:!

1/x键:R

MOD键:%

or键:|

LSH键:<

and键:&

XOR键:^

NOT键:~

int键:;

inv键:i

HYP键:h

十六进制、十进制、八进制及二进制四个键分别为:F5、F6、F7及F8

角度、弧度及梯度三个键分别为F2、F3及F4

F-E键:v

DMS键:m

SIN键:s

COS键:o

tan键:t

+/-键:F9

pi键:p

最后附上官方完整文档:

网友:
例如5+3@=就是5+3的平方=,如果要算1+4的开根就用1+4i@=

网友C:
刚发现 win10 的计算器有绘图功能,终于不用去开巨大的 matlab 啥的:

y= cos(x)/(1+x^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发现 win10 的计算器有绘图功能,终于不用去开巨大的 matlab 啥的:

y= cos(x)/(1+x^2)

哈哈哈
快捷用Win10、11的计算器
批量数据用Excel。
历史查看、编程和批量数据用matlab。
手机端用自带计算器和Calc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