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计规则检查>之后,违反规则的地方,该绿的不绿,怎样解决

楼主(2021-11-10):
如题,忍受很久了,从protel时代就这样。开始 有规则冲突后标的绿色,后来就没有了,有时候又有了。

网友:
我这边目前有一个设计文件碰到这种问题,这个设计文件再别的电脑上可以冲突显示。
我的软件也可以显示其他设计有冲突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