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E5类服务器CPU适合拿来做设计吗?solidworks之类

楼主(2021-11-10):
配置看上去很高,性价比也很高。但不知道CPU的利用率能跑上去不。

有使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
solidworks貌似吃cpu主频,i9更加合适。

网友:
全新X99主板,这个就不靠谱,指不定是那里拼装出来的。

网友:
不适合。  用I7

楼主:
看来还是I系列靠谱,不过现在用的笔记本是雷蛇差不多10000的配置I78代高压版,,solidworks天天资源不足。都不知道什么配置才能良好的跑了。

网友A:
都6千了,还用E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6千了,还用E5

6000还真买不到顶级电脑。。

网友B:
solidworks对多核心利用很差,主频越高越好。
另外显卡用专业绘图显卡提升很大,即使是低端二手绘图显卡表现也比游戏卡要好。

CPU改善修改和重建模型的速度。

显卡改善拖动阅览的流畅度,以及显示效果(用游戏显卡质感上会有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对多核心利用很差,主频越高越好。
另外显卡用专业绘图显卡提升很大,即使是低端二手绘图显卡表 ...

这个专业,后面考虑下怎么升级下。

网友:
服务器不是用来画图的,画图的电脑也干不了服务器的活

网友C:
都不知道从哪东拼西凑出来的电脑你也敢买。。。

网友:
我有几台这样的工作站电脑(X58系列),用起来很爽,维护起来 ~ 酸爽 ...

因为它的 CPU 功耗很大,台式机的家用电源容易早衰,用一段时间后容易出问题。

而且在高负荷工作时(设计和编译) CPU 热量巨大,导热硅脂挥发很快,半年左右就要更换一次,夏天甚至时间更短。

二手板卡的插槽和金手指也经常要擦拭,不然容易莫名挂掉崩溃,所以维护起来挺烦神的。

我现在陆陆续续在更换新机,这些老的工作站将被 AMD 新机替换掉。

网友:
这种多核的鸡鸡keil编译时是不是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不知道从哪东拼西凑出来的电脑你也敢买。。。

最近搞了一台QJT2魔改CPU,可以和i7-8700K一较高下,只需要几十块钱的B150主板。不错的,配上SSD。

网友:
ECC REG有帮助,其他队SW来说没用。SW主要吃单核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