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b-1g芯片RF通道的原理

楼主(2021-11-10):
如图为一sub-1g芯片的rf输入输出道通截图,目前的阻容参数为915mhz频段,如何调整阻容参数到433m?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5045在哪里买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45在哪里买的?楼主

原厂申请的样片

楼主:
结合半吊子的电路知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滤波,第二级是选频+差分移相,第三级看起来又是个滤波。

第一级如下:

第二级如下:

第三极如下:

楼主:
第一级电路是个1g的低通滤波电路,第二级是个选频电路,第三极还不清楚,求指点

网友:
第二级LC的接法, 是正负90度移相吧, 后面就转成180度差分了,我猜的

网友B:
问原厂要433MHz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原厂要433MHz的电路

原厂不理,发邮件不回

网友:
用个现成得巴伦转换器得了

网友A(2021-12-23):
楼主,能分享下ON得AX-IDE Development Tools 开发环境文件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ON得AX-IDE Development Tools 开发环境文件包吗?

on原厂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