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2模厚20mm的齿轮,园切线方向最大承受力多大

楼主(2021-11-10):
       如题,淘宝2模厚20mm的齿轮,齿轮分度园切线方向最大承受力有多大?大体上说说,不用很准确,问一下,如果不太大我两个并联,淬火是不是只关系到硬度,对力的承受影响不大?

网友:
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应该问卖家?卖家都说不清参数的产品你也敢用?

网友:
至少100公斤没问题

网友:
淘宝的估计他们给不出参数,用日货的计算和参数参考估计也没啥意义,材料都不一样,建议实测。
另外,2个并联并不能提升这个,因为他们精度很差,2个一起装只有其中一个在承受载荷。。。。

网友:
齿轮留间隙是装配的需要

网友:
淬火以后硬度增加但受力还是那样,反而容易断,但齿轮必须淬火不然很快就磨损了

网友:
齿轮都是浅淬火。表面是硬的,里面没变化。所以强度不变。

网友:
2模厚15mm齿轮, 我们短时用800公斤力都不崩齿。 当然和材质/热处理关系很大。   你自己试试极限有多少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