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mhz的stm32开源示波器

楼主(2021-11-10):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stm32示波器的支持!!!
stm32示波器从发布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发的帖子不多,但实际上示波器的软硬件一直都在更新升级。
从最开始的100mhz示波器,到后来的40mhz小示波器套件,再到今天的250mhz示波器,一直都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深入研究如何将单片机的性能发挥到最大。
250mhz示波器,方案比之前的100mhz示波器升级了:采用MCU直采ADC的方式,在单通道模式下外加ADC和STM32H7芯片稍微超一点频可以做到单通道250mhz/双通道125mhz的采样率,可以说是已经是做到了单片机示波器方案的极限。
在STM32H7内部超大SRAM的加持下,存储深度最高可以做到512KB,如果不使用屏幕的话,还可以做到更高。可以说示波器的代码还是有比较高的参考学习价值的
套件购买地址,双十一有满减
备注会员等级有额外优惠:VIP++及以上20元,其它等级优惠10元。
先来几张新套件的照片:

硬件上去掉了之前的不好用的滚轮,采样触摸屏跟按键操作,可以接5寸屏跟7寸屏。

网友A:
怎么买呢,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买呢,价格如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18746188037

网友:
这个存储深度有用了

网友:
手里有个以前版本的硬件,这个版本的软件兼容以前的硬件吗?

网友:
一块板,怎么带出去用?

网友B:
楼主,说好的外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好的外壳呢

外壳是一个单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会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是一个单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会有的

外壳版本什么时候开始上货

网友:
买了一个7寸的,没有外壳吗?

网友:
有个第一批的不知道有相关软件升级吗

网友:
可以串口通讯吗?就是把那些测量的数据读出来保存

网友:
最好做外壳,这个小的一般是要外出用的。

网友C:
大胆点上个四通道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胆点上个四通道一步到位

成本X4,接受么

网友D:
“采用MCU直采ADC的方式”,这……是欠采样么?H7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个采样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MCU直采ADC的方式”,这……是欠采样么?H7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个采样率啊 ...

实时采样,双通道125mhz采样,两个通道做成交替采样模式就是250MHZ。
"H7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个采样率"如果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开源就没有意义了。
你觉得达不到是你没到方法而已,200MHZ主频的GD32都可以做到交错250mhz,就别说480MHZ主频的H7了。

网友(2021-12-29):
存储深度最做到512KB,,感觉内存不够啊,显示屏16位的RGB模式也得800*480*2的显存了,难道用8位还是不需要显存的

网友E:
买了一套,感觉楼主是半开源啊。资料只公开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一套,感觉楼主是半开源啊。资料只公开了一半

开源是开源代码+原理图,公开一半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源是开源代码+原理图,公开一半是什么意思

之前下载的资料是不完全版本,后面你们重新给了网盘连接,资料完全了。
谢谢。

网友(2022-04-09):
我要买一套你的示波器来研究一下。 如果要吧ADC更换为12 14bit',您推荐哪一款?

网友:
我要买一套你的示波器来研究一下。 如果要吧ADC更换为12 14bit',您推荐哪两款ADC?

网友:
加一个壳子就是便携式示波器了,啥时候可以买到呢?

网友(2023-08-18):
楼主看到请登一下TB,我买了东西您没发货。

网友F:
楼主,这个开源资料在哪下载?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开源资料在哪下载?

要钱的

网友:
最早一批买的。现在固件不更新了。只给后面新出的版本更新。

网友:
有二手的吗?求购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