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ModelY使用成本分享

楼主(2021-11-10):
忙里偷闲,总结一下这些天的使用成本,电动车确实省电。
我8月23日提的车,目前使用整两个月。
没有安装家用充电桩,全部在外面的特来电或国家电网充电(国家电网桩子质量参差不齐,这里吐槽)。
期间出国两次长途,一次去湖北神农架,全程大约1200公里,一次回家全程大约2000公里。
合下来每公里一毛三不到,从此出行无压力。

网友A:
长途充电方便吗?
平时问题不大,节假日可能就紧张了

网友B:
那你这还是太贵了,你这算下来1元每度电,为啥不装个家用充电桩,我们这边夜间充电0.36元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途充电方便吗?
平时问题不大,节假日可能就紧张了

节假日长途一定要用特斯拉的超充,不然排队哭死,特别是有的充到99%也不拔枪,还是等三十分钟到100%。非节假日问题不大,几乎很难遇到占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还是太贵了,你这算下来1元每度电,为啥不装个家用充电桩,我们这边夜间充电0.36元每度  ...

没固定车位,而且一个家充桩要8000多,算算能跑很多了。家附近就有充电站,有慢充也有快充,很方便。

网友C:
凭感觉确实是,1块钱4公里左右的价格,除非都按照折扣时间间段充电才能做到1块钱5公里,不过折扣时间段快充站都是出租车占满了,排不上队

网友D:
标续还是长续? 我订的标续还在等车中,估计还要等一个多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凭感觉确实是,1块钱4公里左右的价格,除非都按照折扣时间间段充电才能做到1块钱5公里,不过折扣时间段快充 ...

我们这里平时的话也就是9毛一度,晚上12点到凌晨6点,7毛一度。有一个站是5毛一度,全部都是出租车占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续还是长续? 我订的标续还在等车中,估计还要等一个多月。。

标续第一批,7月8号上午下单,8月25号提车。
说起来好笑,一开始没打算换车的,结果网上沸沸扬扬的刹车失灵,忍不住去试驾了一下。就临时决定换车了

网友E:
楼主平时保养,如何收费;洗车是随便洗吗?

网友:
再过个4,5年,或许会考虑电动车

网友F:
每公里两毛三不到。

公司同事的 混合动力  不到3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公里两毛三不到。

公司同事的 混合动力  不到3毛

写错了,是一毛三 ,个人感觉,要么纯油、要么用纯电的。感觉把两套系统一同放在一个车子里,车的可靠性不如纯油或纯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平时保养,如何收费;洗衣是随便洗吗?

买的晚,还没有到保养的时候,不过看很多人一两年也不保养的。去服务中心也就换个空调滤芯和常规检测。特斯拉的刹车也是不经常用的,所以刹车片也不怎么用换。

网友E:
还有买车后面再另外加钱买软件?

网友G:
折旧价呢?二手回收听说基本没什么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买车后面再另外加钱买软件?

EAP 3万2,目前是在试用,到期了也不会续费了,基础版的ACC已经够用。FSD 6万4,目前国内只收钱还没有发布。9.9每月的流量费,这个也可以不交,不影响听电台、远程遥控,不过不能导航和QQ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折旧价呢?二手回收听说基本没什么价值

Model Y目前交车困难,听闻车商愿意加5千收购。长期的话保值率还不好说,好像和油车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平时的话也就是9毛一度,晚上12点到凌晨6点,7毛一度。有一个站是5毛一度,全部都是出租车占着。 ...

出租车人来人往的,还不是不和他们凑热闹了,一般充电桩排的很近,停车比较挤,万一把车剐蹭一下就不值了
后来就在正常价格的时候冲冲算了,牺牲晚上睡觉的时间去冲其实也不值得
坐标西安,滴滴软件里面充电,一般1.2,折扣0.9,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租车人来人往的,还不是不和他们凑热闹了,一般充电桩排的很近,停车比较挤,万一把车剐蹭一下就不值了 ...

是的,我一般也不在人多的地方充,一般都是在楼下慢充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过去开。

网友:
我的也是model Y介绍了2个人买,送3000公里超充。家里买了3000块的移动充电器(配10A和16A的三插各一个)一小时充8-10km左右

网友H:
开特斯拉,那点电费相比就毛毛雨了。想把每公里成本降下来的,可以看看灵耀汽车(以前的长安铃木)出的双燃料版出租车(汽油+天然气)。国六原厂天然气,不是改装的。每公里不到两毛,跑滴滴的

网友I:
方便充电电车确实便宜,油车半个月一箱油,一次400多,还是压力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便充电电车确实便宜,油车半个月一箱油,一次400多,还是压力大呀。

对,其实解决充电问题,电车普及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J:
不要看总里程,要看有效里程,还有充电的行为时间成本。

我认为20万以上的车子每天开三五十公里的话,用车成本主要不在油钱上,不是一公里6毛油钱,而是一公里两三块综合成本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开特斯拉,那点电费相比就毛毛雨了。想把每公里成本降下来的,可以看看灵耀汽车(以前的长安铃木)出的双燃 ...

。。你们算成本,买车成本不算进去?。。一辆车开200000km报废,买车200000块钱,一公里至少1块3的成本了。。3毛油费/电费我觉得汽车真不一定能打住。

我一辆自行车4年骑了20000km,各种保养维修维护装备等等5k下不来,今天刚送车店大修,又要花1000,算下来每km至少3毛钱硬成本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要看总里程,要看有效里程,还有充电的行为时间成本。

我认为20万以上的车子每天开三五十公里的话,用车 ...

大家都习惯性的忽略车的成本,哈哈。说实话,除非开出租车,否则车辆成本才是真正最大的大头。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们算成本,买车成本不算进去?。。一辆车开200000km报废,买车200000块钱,一公里至少1块3的成本了 ...

资金都是有成本的,按实时残值抵扣整存零取拆旧,另外停车,洗车,保险、维修这些加起来,这些相当于两三天挥发掉一箱油,纠结啥油耗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折旧价呢?二手回收听说基本没什么价值

买电动车的车主从来不看二手车价格,或者说故意不去想二手车的贬值,因为想了闹心。光看一公里一毛钱的电费成本多开心。
二手电动车几乎就是卖废铁的价格也没人要,换一组电池不如买一辆新车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买电动车的车主从来不看二手车价格,或者说故意不去想二手车的贬值,因为想了闹心。光看一公里一毛钱的电 ...

说的对,哈哈

网友:
今天刚刚官网交付时间从6-10周调整到10-14周了。遥遥无期

网友J:
前几天在网友的“推荐”下看《资本论》,学到一些东西:购车费用是生息资本!

那怕不考虑资本成本,电车的里程费用也远不止电费这么简单,还有电池的公里折损,TSL的电池8年15万公里质保,按8万一组电池20万公里折旧,一公里合4毛,加起来跟油车差不多了,明显输于弱混动

网友:
是的,电池折旧很厉害,而且N年后不得不换。

网友M:
20万的汽油车,8年之后,还能值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20万的汽油车,8年之后,还能值多少钱?

公司车5年折旧残值率5%,民用的状态翻倍按10年10%计,估计8年也就值落地价的15%,考虑资金成本,每年折旧年化15%

所以落地价20万的车体使用成本约每年3万,其它成本加起来固定成本一天100多,所以一天开三五十公里的话,固定成本一公里3块多,油钱算个啥?电费算个啥?

我没车,不过我认为买车别纠结油耗电费!

不过低油耗也有好处:少跑加油站、少浪费时间!

网友N:
是啊,这么贵的车只关注油耗电耗的都是理工好男人,开奔驰宝马奥迪的人会在乎百公里油耗吗?

网友O:
雷克萨斯NX,趁现在二手价格还可以,准备换车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前几天在网友的“推荐”下看《资本论》,学到一些东西:购车费用是生息资本!

那怕不考虑资本成本,电车的 ...

大佬,理论上可以这么算,这样算的话房子也是生息资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相当于资本换成享受和快乐,人生的目的不是如此吗。还要就是虽然我没看过资本论,但是我觉得资本论有不完善的理论,以后我也看看,只是没时间看。推荐你看昆曼的经济学原理,容易懂。确实很多东西可以用资本来量度,譬如电脑也可以算上资本(2K-6K本金)买来的,但是他是有用的,其实资本是死的,人才是活的,人才能把资本变大!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但是某些价值包,譬如括无形的知识,可能暂时用不上,但是喜欢的人却认为是由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雷克萨斯NX,趁现在二手价格还可以,准备换车了。

恭喜入坑,享受等车的煎熬吧

网友Q:
到哪里提车?还是会托运上门?

没有4S店保养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到哪里提车?还是会托运上门?

没有4S店保养到哪里?

交付中心提车,有的地方会安排拖车上门。保养的话有服务中心,特斯拉没有固定的保养周期,只需要定期更换空调滤芯和加玻璃水。

网友:
国庆出游,见一堆特斯拉在加油站排队加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P:
大佬,理论上可以这么算,这样算的话房子也是生息资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

我从来不反对花钱买快乐,开车能给人们带来驾驶的快乐和出行的方便。

买房是为了快乐还是为了投资?如果房价铁定每年同比降5%,你还会为了快乐去买房吗?除非买一套房子在你眼中不算什么,就算开法拉利的人不在意每年几十万的使用成本

认清用车成本的构成,可以让车主不必纠结油费,自动档的车踩油门不必想象脚下有个鸡蛋壳,  何况内燃机在轻载高转速的情况下不一定比重载低转速更耗油

我每年交通费用两三W,养车也养得起,只不过我喜欢在车上打磕睡,我的出行都非常有计划基本没有临时出行,没有滴滴之前我有固定的几位黑车司机联络,网约车出来这后以网约车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从来不反对花钱买快乐,开车能给人们带来驾驶的快乐和出行的方便。

买房是为了快乐还是为了投资?如果 ...

真详细?

网友D:
特斯拉没有公关部,也不做广告。。
香不香,好不好,行不行,开开就知,为何只要一提特斯拉就有一堆人出来黑呢?

日产量是1600~1800台,就算现在下订得要10~14周才能提车,这么多人全是钱多人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斯拉没有公关部,也不做广告。。
香不香,好不好,行不行,开开就知,为何只要一提特斯拉就有一堆人出来 ...

是的,特斯拉的推广感觉基本是靠口碑和试驾了。好开是好开,毛病也不少。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啊,这么贵的车只关注油耗电耗的都是理工好男人,开奔驰宝马奥迪的人会在乎百公里油耗吗? ...

在乎,现在开奔驰宝马奥迪一抓一大把,又不是20年前。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刚刚养得起的状态,哈哈。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的,特斯拉的推广感觉基本是靠口碑和试驾了。好开是好开,毛病也不少。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的Model Y是升级了车漆、轮毂、内饰哪种呢?全景天窗没法关闭有没有不方便呢?比如大夏天头顶会觉得很晒或者是太亮不能睡觉?希望能听到楼主关于model Y的更多的信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特斯拉没有公关部,也不做广告。。
香不香,好不好,行不行,开开就知,为何只要一提特斯拉就有一堆人出来 ...

好不好开,跟电费有关系吗?这个贴子主要讨论的是电费+电池折旧略等于油耗,且用车不必纠结燃油费或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啊,这么贵的车只关注油耗电耗的都是理工好男人,开奔驰宝马奥迪的人会在乎百公里油耗吗? ...

   兄弟,你不知道吧,特斯拉车友群里大部分人都是从宝马奔驰奥迪这些换成特斯拉的,很多都是3系5系的,他们确实不是很在意油费,试驾过特斯拉之后就你懂了,特斯拉的驾驶操控感比7系的都强,直接是跑车的性能。很多人提了车之后BBA都是吃灰了,  我车友群里面还有好几位都是定了Y还没提到车,但是就趁着油车还能卖个好价钱就直接把油车给卖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好不好开,跟电费有关系吗?这个贴子主要讨论的是电费+电池折旧略等于油耗,且用车不必纠结燃油费或电费 ...

不管接不接受, 电车的普及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成本是逐年在降低的,现在这个时间点电池是这个价,过若干年之后电池成本自然也是会逐步降低的,永远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的。就好像现在二手油车可以卖这样的残值,但是随着电车的普及世界各国对油车的禁售年限越来越近,油车的二手残值还会越来越低。打个比方,假如一个地区2025年之后禁售油车,那你现在买了油车,然后几年后你想卖了这部 油车,但是到时候你确定你还能找到这么人傻钱多的人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F:
每公里两毛三不到。

公司同事的 混合动力  不到3毛

准备买混动的。你同事的是什么车?用车感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特斯拉没有公关部,也不做广告。。
香不香,好不好,行不行,开开就知,为何只要一提特斯拉就有一堆人出来 ...

作为电动车头部企业,除了要承受来自同行友商的水军、媒体的大量毁谤攻击,还要替所有电动车企业去承担大量社会上执着于油车对电动车质疑的人群,所以蔚来小鹏比亚迪这些,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感谢特斯拉,而不该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收买水军媒体控制舆论抹黑造谣特斯拉,更不该整天人身攻击辱骂诅咒所有的特斯拉车主。

网友:
引用 网友T:
准备买混动的。你同事的是什么车?用车感受怎么样?

我有个混动亚洲龙,目前1.5万公里,平均油耗5升每百公里,不怎么常跑加油站,单纯我这个车来讲,驾驶感受是混动比非混动感觉要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S:
不管接不接受, 电车的普及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成本是逐年在降低的,现在这个时间点电池是这个价,过若干 ...

能量费在用车成本中的占比,跟能源使用的趋势有关吗?

我强调的只是:能源费用只占用车成本中的小部份,不必纠结能源费用,OK !

不想再多废口舌了

网友:
听你这么说,赶紧把我的车载高级服务取消订阅,还以为不订阅没收音机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能量费在用车成本中的占比,跟能源使用的趋势有关吗?

我强调的只是:能源费用只占用车成本中的小部份, ...

车主跟别人的说,这车操控太好了,别人不太好懂呀,没开过真不懂。
那么说电费低,太容易懂了,对吧,所以都说这用车费用低,用车费用和车价就不要混在一起谈了,一起谈的话,那么劳斯莱斯不得被秒到天边去?

网友:
特斯拉一般的维修店还不好修,有一次Model3报胎压异常,只能到特斯拉服务中心去,费用530元,好在在保修期内。经济不宽裕,还是建议买比亚迪 秦或宋 DMI 车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家都习惯性的忽略车的成本,哈哈。说实话,除非开出租车,否则车辆成本才是真正最大的大头。 ...

确实!
象我等穷人,还是 10W 的油车开开拉倒了,买不得特贵拉!

楼主:
引用 网友R: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的Model Y是升级了车漆、轮毂、内饰哪种呢?全景天窗没法关闭有没有不方便呢? ...

本来想选配白内饰的,但是家里有小孩,所以没有选。轮子大家都说20寸的容易鼓包,也没有选。所以我什么都没有选 。脚垫也用的原车的,就买了前后备厢垫。顶棚这些也没有买,空调开足一些问题不大。主要是怕买多了,车里面的空气不好,另一个总重要原因就是穷 。随便一个配件,特斯拉的都要贵上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主跟别人的说,这车操控太好了,别人不太好懂呀,没开过真不懂。
那么说电费低,太容易懂了,对吧,所 ...

你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选配白内饰的,但是家里有小孩,所以没有选。轮子大家都说20寸的容易鼓包,也没有选。所以我什么都 ...

买没特斯拉的车主就别喊穷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本来想选配白内饰的,但是家里有小孩,所以没有选。轮子大家都说20寸的容易鼓包,也没有选。所以我什么都 ...

楼主说说实际的续航怎样?

看网上说特斯拉的表显400,实际能跑400,有些甚至说的表显400能跑450。

我实际开过朋友的蔚来ES8,高速,大夏天,开空调,时速大约100--110,表显里程需要打7折,

如果速度再快的话,估计续航里程要打6折。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说说实际的续航怎样?

看网上说特斯拉的表显400,实际能跑400,有些甚至说的表显400能跑450。

我跑过两次长途了,第一开电车和油车不一样,需要提前规划路线。第二,电车需要预留100公里保障找桩时的安全感。第三电车和油车一样,最省的时候是时速100~110的时候。
接下来说说续航:
1.夏天市内走走停停续航应该在350公里左右,主要是我儿子偶尔会在车里睡觉,所以可能续航有点短。大概250公里就需要去充电。
2.前几天天气凉快,我跑了350公里左右去充电,剩余续航大概在70公里,总续航420多公里。
3.十一国庆走高速回家,全程100开AP,大概跑完电能跑400公里,实际到剩100公里的时候开始找充电桩。
特斯拉的情况因人而异,因为电车加速快,所以有的人开车猛,喜欢插来插去。
我感觉,对于我来说续航在300~420之间,跑高速续航在350~400之间。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跑过两次长途了,第一开电车和油车不一样,需要提前规划路线。第二,电车需要预留100公里保障找桩时的 ...

我查了下,你的标续应该是当时标称525公里的那款吧?

目前标续的标称续航594,长续航为640 ,要比之前的更长一些。

网友S:
引用 网友J:
能量费在用车成本中的占比,跟能源使用的趋势有关吗?

我强调的只是:能源费用只占用车成本中的小部份, ...

老弟,你不开车只打车坐滴滴,自然无法理解司机对能源费用的心态了,你要是自己开车自然心态就不一样了。你就看看每次油价一涨,会有多大反响,油价高,有些情况下自然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了,稍微一启动一堵车这油耗就哗哗上去了,肯定心疼,除非你是上百万的豪车随便买买的真.富豪。一辆油车就算它百公里8升油,一年2万公里,92号汽油7.5元,一年就要1.2万;能源费用实际上是占了日常用车中不小的部分了,这事绝对大大影响你的用车体验。 家用电车算它百公里10度电,不算谷电,就按白天0.5元一度电,一年电费也就1000块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跑滴滴的基本都是电动车或者混动车当电动车开,我去趟宜家,看到慢充的都是混动车在那充电,人家跑滴滴的不傻吧,会算着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S:
老弟,你不开车只打车坐滴滴,自然无法理解司机对能源费用的心态了,你要是自己开车自然心态就不一样了。 ...

1度5毛?想多了吧! 跑滴滴的用电车是政策要求,网约车平台去年已经强制终止燃油车合约了,必须电车

网友V:
引用 网友O:
雷克萨斯NX,趁现在二手价格还可以,准备换车了。

雷克萨斯NX哪个型号?
好开并省油吧?
BBA的车油耗也太高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J:
1度5毛?想多了吧! 跑滴滴的用电车是政策要求,网约车平台去年已经强制终止燃油车合约了,必须电车 ...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就是已经被预设了立场,我就奇了怪了,你自己不开车,却对油车电车有这么强烈的个人见解呢    关于电费,杭州这边谷电是3毛多,晚上到家电桩插上第二天早上满电出发,1度电5毛,广大电车车主还想多了?  关于跑滴滴,网约车都终止燃油车了,你还守着燃油车干嘛 ,滴滴司机都说是生意难做,开油车根本赚不到钱,唯有开电车来降低成本可以每个月多赚点钱, 难不成你还想让司机开油车送你再多收你油费不成?

网友O:
引用 网友V:
雷克萨斯NX哪个型号?
好开并省油吧?
BBA的车油耗也太高了,

NX200,目前厂家新车缺货,回收价格还可以,开了4年,能卖24,5万左右,试驾了两次model y,喜欢露营模式,配合上面的全景天窗,很爽,可以带小孩去玩,纯电的,在车上用电脑笔记本之类的,也方便. 小孩不喜欢油车,还没上车,闻到点问题就说晕车,要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家都习惯性的忽略车的成本,哈哈。说实话,除非开出租车,否则车辆成本才是真正最大的大头。 ...

确实,心理学上买车是属于炫耀性消费,都是能跑,10万块买辆大众也是跑,30万买辆宝马也是跑,家用车都是在自己经济承受范围内买自己最喜欢的车,或者说是尽量高级的车。   除非你是开出租车跑滴滴这类,你会计较未来几年的整体用车成本和购车成本精打细算电车还是油车哪个更能给你赚钱。  一般消费者买了车之后车辆成本就归入沉没成本,更多关注的是平时的实际用车成本而不会把购买车辆的成本计算进去。

网友V:
引用 网友O:
NX200,目前厂家新车缺货,回收价格还可以,开了4年,能卖24,5万左右,试驾了两次model y,喜欢露营模式,配合上 ...

小孩不喜欢闻汽油,刚好换电车,
NX200是2.0L自吸,动力肉不肉?有没有必要上2.5L,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查了下,你的标续应该是当时标称525公里的那款吧?

目前标续的标称续航594,长续航为640 ,要比之前的 ...

是的,我的NEDC 525公里,刚才看了一下,没有变,标续还是525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S: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就是已经被预设了立场,我就奇了怪了,你自己不开车,却对油车电车有这么强烈的个人见解 ...

1,你只看到1度电的电费,没有看到1度电的电池折损!!!二者之和与油车能源费相差无几!!!!!!这是重点
2,网约车司机生意难做了赚得少了,以大家都知道的某平台为例,平台费增加了6.6%,奖励少了2.3%

另外今年我发现一个平台剥削司机的大招:我目前通勤里程2公里多,这个里程以前是很好叫专车的,现在专车不派单,只排拼车,而有时拼车比专车还贵几毛钱,平台多收了钱,还把绕路的成本丢给司机

网友S:
引用 网友J:
1,你只看到1度电的电费,没有看到1度电的电池折损!!!二者之和与油车能源费相差无几!!!!!!这是 ...

1,你只看1度电的电池折损,却无视油车的大量的保养维护发动机的损耗 !!! 你不开车,你不知道油车什么小保养大保养,后面各种维修店里有多坑多赚钱吧  !!!!!!这是重点
2,网约车司机生意难做了赚得少了,所以他们的应对办法就是电动车或者混动车当电动车开啊,这不明摆着的吗

     老弟,你还非要争电车和油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小孩不喜欢闻汽油,刚好换电车,
NX200是2.0L自吸,动力肉不肉?有没有必要上2.5L, ...

NX200是我的第一台车,2.0自吸,动力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足够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S:
1,你只看1度电的电池折损,却无视油车的大量的保养维护发动机的损耗 !!! 你不开车,你不知道油车什么 ...

是我争还是你争?我只是陈述“电车的能源成本=电费+电池折旧”这个事实罢了!

不过你说的沉没成本也有一定道理,这个成本是用来购买“乐趣和方便”

网友W:
如果贷款买Y,5年还债,月供5000多。平均一天的用车成本200,电费都是小意思。。一辆Y,能开多少个5年呢。。

看开一些,电费油费不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S:
老弟,你不开车只打车坐滴滴,自然无法理解司机对能源费用的心态了,你要是自己开车自然心态就不一样了。 ...

打个比方说吧,我以前回家来回需要2000公里,油费差不多七八百块,回家其实还是有些心里负担的。现在回趟家只需要200,那真的是有时间就可以出去浪了。至少邮费这块没有心理负担了。我现在提车两三个月已经跑了六千公里了,以前一年也不过一万公里而已。所以感觉对生活质量的提升帮助很大。至少去近郊玩一趟没有油费的心理负担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W:
如果贷款买Y,5年还债,月供5000多。平均一天的用车成本200,电费都是小意思。。一辆Y,能开多少个5年呢。 ...

如果算一天开50公里,那5年开9万公里.

网友S:
引用 网友J:
是我争还是你争?我只是陈述“电车的能源成本=电费+电池折旧”这个事实罢了!

不过你说的沉没成本也有一 ...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太多人都有着习惯性思维带者预设的立场去看问题, 这个肯定离不开我们国内的网络水军媒体以及传统利益集团势力幕后推手的功劳。新事物的发展总是面临各种困难,我觉得还是应该多点包容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O:
如果算一天开50公里,那5年开9万公里.

5年后9万里程的Y,还能卖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W:
5年后9万里程的Y,还能卖多少。

不知道,30万的油车能卖多少?

网友:
电车使用成本低是不用争的了,保养成本也是低,这就够了,正是使用成本低,我才再买电车,尽管已经有二辆油车了。至于电池折损,那也不用担心,厂家提供八年保修,车能不能开够8年还不一定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W:
5年后9万里程的Y,还能卖多少。

上次听销售说的,没记错的话,Y应该是8年或10万公里内,电池容量低于85%,可以免费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S: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太多人都有着习惯性思维带者预设的立场去看问题, 这个肯定离不开我 ...

那你觉得这个沉没成本里面,乐趣、方便、心理各占多少?

我最近计划买个车练手,嫌电车麻烦,看中了混凯,一箱油800-1000公里,跑路时有优势

网友S: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说吧,我以前回家来回需要2000公里,油费差不多七八百块,回家其实还是有些心里负担的。现在回趟 ...

嗯,这么说吧,车脏了,我去杭州边上余杭的一家购物中心自助洗车车位洗车,离我这57公里,哥们眉头都不皱唱着小曲直接去,开个50公里高架,自己动手花2小时洗完车打完蜡,然后再唱着小曲开个50公里回来,一点都不心疼。哥们要是开个油车的话,能这么奢侈吗 ,开电车也是享受驾驶的乐趣, 想到了就去,我根本不考虑要花费多少电费,反正跟油费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用车舒爽得很。 而且这车带来得驾驶感受真是无与伦比,开了快一年了,只要一上车就那股兴奋的劲头始终不减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上次听销售说的,没记错的话,Y应该是8年或10万公里内,电池容量低于85%,可以免费换. ...

是8年 16W公里

网友:
哦哦,那更不用担心的,我觉得不会开这么久的,大概4,5年就置换新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上次听销售说的,没记错的话,Y应该是8年或10万公里内,电池容量低于85%,可以免费换. ...

外网上你搜搜我好像有一些网站专门整理的特斯拉早期车主用车电池损耗状况统计,实际上20多万里程之后绝大部分电池仍旧能90%以上,特斯拉本身电池的余量藏电也很足。而且电池技术也是在发展,成本越来越低,性能 越来越好,这个是必然的,还是得用发展的眼光看,若干年后你真要换电池了还用得着现在这么高的成本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J:
那你觉得这个沉没成本里面,乐趣、方便、心理各占多少?

我最近计划买个车练手,嫌电车麻烦,看 ...

驾驶的乐趣和激情还是挺上瘾的,有时候你也愿意多付出一些去拥有它  。反正就是在自己承受范围内尽量买自己喜欢的呗。如果只是练手在城市里跑跑,不跑长途其实搞个小宏光MINI几万块不也可以吗,混动车普遍挺贵的,感觉国内车企就是这几年丰田福特的专利期到了就突然就冒出来的,技术沉淀不够吹牛太厉害,没有经过长时间检验,可靠性难说啊,如果真要买混动还是老老实实买丰田本田的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那你觉得这个沉没成本里面,乐趣、方便、心理各占多少?

我最近计划买个车练手,嫌电车麻烦,看 ...

我觉得现在买混动还是正确的选择,电车的充电时间我是接受不了的。
尽管现在的快充很牛逼了,但是节假日还是痛苦,像我这上班的,平时节假日回家的情况还是蛮多的,600公里,至少充2次电吧。

我看了下我回家的路径,只有两个tsl快充点,心动,但是不敢买。

网友J:
引用 网友S:
驾驶的乐趣和激情还是挺上瘾的,有时候你也愿意多付出一些去拥有它  。反正就是在自己承受范围内 ...

我出过交通事故,再加上睡得少,喜欢在车上睡觉,我在车上睡觉就是最大的东趣,曾经觉得要买车得等到1成的收入请得起司机。
现在买车是防止小行星掉太平洋时好跑路。本来开始计划五凌神车,但听说那颠屁股,一箱油跑不回老家。所以就转向考虑混动。
车上再放一桶油,那怕路上塞三天,混动也能爬回家了。纯油车龟速极耗油,电动到时无处充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现在买混动还是正确的选择,电车的充电时间我是接受不了的。
尽管现在的快充很牛逼了,但是节假日 ...

混动是最科学的动力,加油便捷、续航里程、里程费用  三重积最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S:
嗯,这么说吧,车脏了,我去杭州边上余杭的一家购物中心自助洗车车位洗车,离我这57公里,哥们眉头都不皱 ...

你这时间成本太高了吧,拉家带口的,洗个车跑那么远只看到了电费是不是得不偿失?

网友S:
引用 网友J:
我出过交通事故,再加上睡得少,喜欢在车上睡觉,我在车上睡觉就是最大的东趣,曾经觉得要买车得等到1成 ...

居安思危,灾难来时好跑路  。我2019年家里屯了好多储备的时候,亲戚还笑话我,没想到2020年初就派上用场了。买车还是要看自己应用场景了,像我都是在杭州,城市里面用电动车方便,充一次电可以用好几天,偶尔出去跑下长途,老婆回娘家到江西430公里,我这车充满电一次就能直接干到, 两边也都有自家充电桩。一般中间开了几个小时车后要服务区休息一下放放水吃点东西放松一下,到了就直接插上冲个电,一般20分钟休息完了就上路,即使我在国庆高峰期也没遇到充电排队的情况,像我到龙游服务区的时候,国网的桩是全空着的,所以按照我自己的情况,电车是完全能覆盖到我的应用场景了,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以后充电设施会越来越多,越不用担心充电问题。以我自己这 一年下来实际用电车的经验来看,网上关于那些电车里程焦虑的问题是被刻意放大宣传的罢了。真实的情况是你真正开上了电车反倒没这么多焦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时间成本太高了吧,拉家带口的,洗个车跑那么远只看到了电费是不是得不偿失? ...

有空闲,正好出去玩,也没啥时间成本要考虑的,反正不费油就是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混动是最科学的动力,加油便捷、续航里程、里程费用  三重积最大

插电混动可以考虑,入手丰田威兰达插电混动1个多月,有电就是纯电,不太够电就是丰田普通混动。丰田插混电量低于22%左右就强制进入混动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S:
居安思危,灾难来时好跑路  。我2019年家里屯了好多储备的时候,亲戚还笑话我,没想到2020年初 ...

灾难来临只有10小时的最佳时间,例如200米的小行星掉太平洋里引起的海啸
往内地安全的地方至少要跑1000公里,我查了到老家三条最快的高速,最短1100公里13小时,最长1200公里14小时。两个人换着开可以一口气到山区找油站加油,放水吃东西都在车上,混凯的后座上蹲着用塑料袋拉屎问题不太大

网友:
特斯拉Y,基本上可以买3系或奔驰C,A4L 。观念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