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教单火线取5V或3.3V电压问题

楼主(2021-11-10):
各位好,首次发帖,我现在想把家里的开关改造成智能开关,PCB画好之后焊接调试完毕之后,又购买了一个配套的86型开关外壳,然后装进去准备替换原来的开关,但是我拆开家里的开关面板才发现根本没有零线,只有一根火线和一个灯的控制线,而我的电路都是基于零火线转5V的直流电,现在没有零线忽然一下子不知所措,随后我在论坛里开始搜索单火线取电关键字,看了几个帖子之后我有些疑惑,首先我的PCB上用的MCU手册上规定额定电压为3.3V,电流需要保证500mA,我看了几个虽然有解决方案,但是我看最大的电流只有100mA,有点好奇单火线取电的话,可以取到1.65W(3.3v*0.5mA)功耗的电吗?还有我特别好奇只有一根火线根本没有回流,我看了几个单火线取电的帖子,但是都没有提到电流的事,只有一根火线这个电流是怎么能流通呢,真的特别好奇和百思不得其解,望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你没搞清楚单火线,不是真的单火线 。而是通过串联在回路中获得电流的,

网友:
例如灯,在灯被关闭的时候其实灯也有微小电流流过,只不过电流小 所以看着灯被关闭了,如果是垃圾的灯用单火线面板 会有一闪一闪的情况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串联

网友A:
现在还有人玩单火?早淘汰了,现在流行装在灯具里。不用考虑取电,不用逃避安全规范,控制灵活,智能化方便,不改变原有线路,基本把双控都干掉了。

网友B:
加一条零线,多大点事

网友:
单火是个坑儿,有研究单火的精力不如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偷少了工作不稳定,偷多了鬼火,等你折腾出来你会发现市面上好多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人玩单火?早淘汰了,现在流行装在灯具里。不用考虑取电,不用逃避安全规范,控制灵活,智能化方便 ...

意思就是直接把控制器装到灯具里面呗,灯具里面有零火线,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最方便的还不如直接换面板,然而大部分开关面板里面基本只有一条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条零线,多大点事

加零线需要把墙面砸了重新装修,这还不叫大事。。。。。基本上装修的时候水电工在弄开关面板的时候里面也就只有一根火线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零线需要把墙面砸了重新装修,这还不叫大事。。。。。基本上装修的时候水电工在弄开关面板的时候里面也 ...

电线在线管里面能抽动的,抽了灯的火线,带一对火线零线过去,没啥难度。

网友:
金升阳公众号有一个,参考下:想要轻松改造智能开关,如何选择单火线电源很关键!

https://mp.weixin.qq.com/s/lx4p0Hr9dValWJYdNzTZ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线在线管里面能抽动的,抽了灯的火线,带一对火线零线过去,没啥难度。 ...

家庭的装修布设的暗线,不可能抽得出来, 走线不是直线的,拐2个弯都抽出来

网友:
照明灯如果在楼板下走的黄腊管就抽不动。线管里面的线拐几个弯也可以抽动,电工本来就算先做线管,后穿线。

网友:
单火取电断态取电只有百uA级,得配合法拉电容,不能连续供大电流

网友(2021-12-15):
单火线也不难,原双控开关也可以使用。
我之前做过一款单火线开关 静态电流约3mA左右,3W LED灯关闭时未见闪烁。
电源工作电压约12V - 300V ,RCC开关电源非隔离。

我的头像就是我做的单火线控制模块,体质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