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foc出来好久了,怎么还是买不到几十块钱的便宜foc电调呢?

楼主(2021-11-11):
    现在某宝上能买到的还是那种好赢的无感方波电调或是开源的穿越机无感方波电调,为什么就一直没有看到有同等价位的无感foc电调呢?逼站上一个一个的秀diy无感foc效果的,是不是看不上这块呀?

网友:
PWM好买一些。。。FOC 有感的应该比无感的便宜吧?

网友A:
算法现在不是门槛了,问题在于芯片涨价厉害。foc一定得有3相电流测量,2-3个电流测量电路。主控芯片也需要用计算速度更快的。

网友:
FOC在高转速场合没优势,主要的优势在中低速,有静音需求的地方。所以用FOC去做低端航模电调,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我们的无感FOC主要还是用在一些水泵、风机之类的场合,也有少数车用的

网友:
那些电调用的8位MCU,FOC得32位,还有电流采样要运放,成本和复杂度都不在一个水平,“同等价位”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现在不是门槛了,问题在于芯片涨价厉害。foc一定得有3相电流测量,2-3个电流测量电路。主控芯片也需要 ...

确实可能就重载零速载人的那种还有点技术难度,其它的开源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可能就重载零速载人的那种还有点技术难度,其它的开源都可以搞定了。 ...

那种直接装上霍尔或者旋转变压器就搞定了

网友B:
好盈有FOC系列了。 我自己做了几款,除了静音和动态响应上有点优势,静态场景效率区别不大,成本上贵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有FOC系列了。 我自己做了几款,除了静音和动态响应上有点优势,静态场景效率区别不大,成本上贵100%。 ...

用的ti的28027f,不算自己的技术。

据说做模型直升机的无刷直驱还挺有需求的。逼站上动不动就有人说自己搞定了媲美ti  fast的性能,其实都是些空载演示的,再不就是转起来后再拍视频,没有一个是真正展示带大惯量负载从启动到运行的一镜到底的样子。打脉冲定位的不算,挑电机,还是比不上ti的通用性。

前不久在youtube上看到老外做到可以用无感方式做伺服了。

网友C:
知道现在ti的drv系列多缺货麽,都涨到100多了。知道ti的电流采样运放多缺货麽,几十块也正常。我们一个客户用了allegro的电流传感器,样品都拿不到,自己买你10多片,全都是假货,光电流采样都要快100块了,能便宜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ti的28027f,不算自己的技术。

据说做模型直升机的无刷直驱还挺有需求的。逼站上动不动就有人说自己 ...

通用电机的FOC还是比较偏麻烦。

启动定位是其一, 速度闭环参数,电机电感电阻参数辨识,要做兼容性强要用比较好的电子物料,代码和上位机要比较多代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现在ti的drv系列多缺货麽,都涨到100多了。知道ti的电流采样运放多缺货麽,几十块也正常。我们一个客户 ...

为什么要用ti的货呢?
我觉得30块人民币以内就可以做个12v,20a的低压无感foc低端航模电调了。当然,我是不会指望做这个卖钱的。只是很奇怪都是一窝蜂的方波,就是没有foc的。
感觉无感foc就是个大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ti的货呢?
我觉得30块人民币以内就可以做个12v,20a的低压无感foc低端航模电调了。当然,我是 ...

方波可以做到随便接个电机上去就能转,标配弱磁升速,而且卖30元还能赚钱,FOC你能做到吗?能做到的话,淘宝卖得最火的就是你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ti的货呢?
我觉得30块人民币以内就可以做个12v,20a的低压无感foc低端航模电调了。当然,我是 ...

物料成本30卖你30,你咋不去跟火锅店说 你们的菜为啥不按照进价卖

网友:
B站上装B的多,没几个能做出实用方案的人,所以成品还在用TI的芯片,成本当然不低。
懂FOC算法的,现在一般在新能源汽车行业拿高薪,当然看不上电调市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ti的货呢?
我觉得30块人民币以内就可以做个12v,20a的低压无感foc低端航模电调了。当然,我是 ...

市场需求而已,没有,说明市场上还不需要一款这样的产品,并不是技术问题;
其实有一个问题没考虑,FOC电调必须要与电机一一配对才行,不能随便换电机,不能随便增加、剪短电机线长,实际上使用起来也很不方便; 你说一个做电调的厂家,怎么去匹配市面那么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场需求而已,没有,说明市场上还不需要一款这样的产品,并不是技术问题;
其实有一个问题没考虑,FOC电 ...

我觉得应该是技术问题吧,那些国内厂家还没有牛逼到想开发啥就开发啥的实力,毕竟ti的算法华强北搞不到了,代工厂也没有机会弄到老外烧写文件的可能。

匹配电机是个问题,像vesc那样做自动参数整定也是可以的,实在不行,厂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顺便配套自己的电机呀,按批次出货也是可以的。以前大疆也是这么做,我买过的e420s效果确实刚刚的,方波没法比。

一颗m0单片机4块钱,6颗mosfet  12块,1颗稳压IC  2块钱,8脚  国产运放 1块钱,PCB  3块钱 (先薅一把嘉丽创 PCB的羊毛打样),电解电容一颗3块,其余贴片电阻电容算4块,这都是往多的算,就只算pcb,不算线材,也就30元左右吧?就算用stm32g031 g8u6,华强北零售算 9块钱,也就35元左右,不知道我这算术还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物料成本30卖你30,你咋不去跟火锅店说 你们的菜为啥不按照进价卖

对,我应该说成本30块,卖60元应该可以。

去年想玩舵机,挑了颗c8051的单片机,结果买不到,据说是被国内厂家买去做开源blheli电调了,连方波都做不过开源,难怪没有便宜的无感foc出现,也只有等老外开源了。呜呼哀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我应该说成本30块,卖60元应该可以。

技术没有这么不值钱。当然你可以用这个物料成本去砍价,看有没有人接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波可以做到随便接个电机上去就能转,标配弱磁升速,而且卖30元还能赚钱,FOC你能做到吗?能做到的话, ...

估计得被国内厂家的枪手打成筛子,只能卖国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没有这么不值钱。当然你可以用这个物料成本去砍价,看有没有人接单  ...

技术从来就不值钱呀!做生意赚钱的手段才值钱。
3s20a的无感foc相比方波,无非就是加2个3毛钱的采样电阻,外加不到一块钱的国产运放,就没了,还能有什么?在国内,这种控制算法软件也不值钱。特别是给那些风机厂家配套控制器的,也是辛苦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技术从来就不值钱呀!做生意赚钱的手段才值钱。
3s20a的无感foc相比方波,无非就是加2个3毛钱的采样电阻 ...

你现在在论坛,网络上,B站上, 1000块钱收成熟的自适应FOC算法,看行不行。
收到了算法,再加500让人画板,交给jlc 打样,月入十万不是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在论坛,网络上,B站上, 1000块钱收成熟的自适应FOC算法,看行不行。
收到了算法,再加500让人画 ...

自适应,扯淡的吧!估计也就是移植了下vesc的参数测量部分。哈工大的电机控制教授,也是博导,直接跟我们说,啥机八自适应,神经网络,模糊控制都是扯淡的,我深以为然!
ti 那么牛逼的算法,每个芯片也就多收个1美金而已,缺货前的样子。

以前台湾人说,大鹿市场是个变态的市场,你赚1000赚不到,但你赚10块却很有可能赚的盆满钵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适应,扯淡的吧!估计也就是移植了下vesc的参数测量部分。哈工大的电机控制教授直接跟我们说,啥机八自 ...

你自己说的,技术不值钱,那你慢慢研究去吧,早日创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说的,技术不值钱,那你慢慢研究去吧,早日创业成功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单靠一个普通的技术要创业简直做梦

我觉得做这种低压20安左右的电调,其实也就赚个2,30块就可以了,利润很高了,卖高价不可能。就算启动算法再好,也真的不值钱的。我们大部分工程师没法和老外工程师相比,这是现实,得有清醒的认识。

没有vesc,odrive,哪有什么逼站,x宝上的视频和板子卖。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单靠一个普通的技术要创业简直做梦

我觉得做这种低压20安左右的电调,其实也就 ...

你这种人就是贱加自卑加矛盾。
贱是非要做低价产品,靠低价抢占市场,自以为发现了什么商机。
矛盾是嘴上说技术不值钱,但其实也意识到国内的很多人水平受限于开源算法。
自卑是崇洋媚外,说中国人搞不出来FOC 。国内已经有很多家成熟FOC算法了。只不过人家在做高端产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人就是贱加自卑加矛盾。
贱是非要做低价产品,靠低价抢占市场,自以为发现了什么商机。
矛盾是嘴上 ...

说得好,点赞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人就是贱加自卑加矛盾。
贱是非要做低价产品,靠低价抢占市场,自以为发现了什么商机。
矛盾是嘴上 ...

国内mcu厂家,gd、国民之类,都推的有foc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人就是贱加自卑加矛盾。
贱是非要做低价产品,靠低价抢占市场,自以为发现了什么商机。
矛盾是嘴上 ...

别自我陶醉了,说点大实话就受不了了吗?
让自己认识到差距就是自卑,意思没有理解就瞎喷,你这啥逻辑?
你也别开口就骂人,有本事放个视频啥的让我闭嘴呀?做什么高端产品呀?无感foc除了做高压植保机有点技术门槛,还有啥呀?还不说连里面的芯片几乎都用的是ti的芯片。
你连标题都没看清楚就逼逼个啥?你懂这个行业吗?你跟这个行业的人打过交道吗?你能做得怎么样啊?嘴炮厉害有个鸟用。

现在厂家做个开源方波电调都要给老外交钱下程序,你那么牛逼,那么自信,要不你来赚这个钱?月入10万不是梦,也不用天天打卡上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得好,点赞

你是不是看热闹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内mcu厂家,gd、国民之类,都推的有foc方案

那个吊毛歪曲意思,胡乱猜测,信口开河,我可没说过国内做不出foc的话,再说了,无感foc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术,照着应用笔记能转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只是很奇怪,平时厂家几块钱的利润都抢着做的,方波电调也是这样,为什么就没有便宜的无感foc电调卖呢?算算成本也不高,应该有人做呀。结果这人就喷这是我看到了商机。好像他就是搞无感foc开发的,觉得我是瞧不起他,有那么自卑吗?

网友I:
中山这边,排气扇用的10W左右,电机+控制板也就20块钱左右吧,楼主看看电调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山这边,排气扇用的10W左右,电机+控制板也就20块钱左右吧,楼主看看电调要多少钱。 ...

一般排风扇不会用foc吧,应该是那种带霍尔的正弦波驱动,价格低的要死,所以我说就算无感foc做风机,也就这回事。

我说的是航模无感foc电调,乃至是模型直升机的foc直驱,这个要求和你的还不一样,3节锂电,电流有个20a,做小无人机基本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排风扇不会用foc吧,应该是那种带霍尔的正弦波驱动,价格低的要死,所以我说就算无感foc做风机,也就 ...

这边现在所有的BLDC风机都是无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边现在所有的BLDC见机都是无感的。

我觉得你们20块,我说的电调估计30块可以搞定。
你们应该大量使用封条的方案吧?用单片机成本还是比封条的高。

网友E:
懂FOC的高手 不会这么贱,整天想着做低价产品抢占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懂FOC的高手 不会这么贱,整天想着做低价产品抢占市场

在国内市场卖高价不现实。要卖高价,有ti的效果摆在那里,也不贵;要卖低价,有封条堵在那里。foc也不见得就是刚需,方波也很有用的。
不是靠低价抢市场,而是现在的市场真的就只值这点钱。虽然有点让搞无感foc的有点寒心,但很大程度上是事实。早点认识到早点才能有积极的行动。再说了,如果效果接近ti,价格便宜,你不喜欢吗?这个是不是叫物美价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们20块,我说的电调估计30块可以搞定。
你们应该大量使用封条的方案吧?用单片机成本还是比封条 ...

风调在这边放弃了,目前用量大的是晶丰。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风调在这边放弃了,目前用量大的是晶丰。

难道是晶丰更便宜?

网友I: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晶丰更便宜?

两个因素吧,一是今年的供货不好,风调没货交;二是价格,晶丰的价格确实要更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个因素吧,一是今年的供货不好,风调没货交;二是价格,晶丰的价格确实要更低一些。 ...

峰调缺货???

网友:
是的。
上半年芯片大面积缺货的时候,峰调也没逃过。

网友B:
vesc我熟悉,那我们现在就做65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sc我熟悉,那我们现在就做65元的吧

VESC做航模电调可能不行吧?单片机得多少钱?
期待你来填补这个空白吧!无感foc做小型无人机驱动在天上的响应就是比方波的要敏捷,实测过。也许穿越机可以用,这个应该有量,咋们要做到不自卑,就用实力摆脱blheli开源垄断才算有点志气吧!

网友J(2021-12-22):
开干了么?伙计们!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开干了么?伙计们!

做这个不赚钱,典型的技术难度高,划不来。

网友K:
FOC代码在商业伺服控制里面只是电机控制算法里面的一个渣渣代码,根本不是伺服控制瓶颈所在。只能算一个小门槛。

在我们的伺服驱动器里面,FOC占整个代码量不到1%

但我们的伺服离全球高端应用还有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K:
FOC代码在商业伺服控制里面只是电机控制算法里面的一个渣渣代码,根本不是伺服控制瓶颈所在。只能算一个小 ...

难怪,,,,大炮里都是清一色日系伺服驱动.....三菱特供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K:
FOC代码在商业伺服控制里面只是电机控制算法里面的一个渣渣代码,根本不是伺服控制瓶颈所在。只能算一个小 ...

应用场景不同,搞懂foc也很厉害了。大神做伺服控制,用什么做主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用场景不同,搞懂foc也很厉害了。大神做伺服控制,用什么做主控制器? ...

DSP +ARM,各种运算速度高的单片机都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B:
vesc我熟悉,那我们现在就做65元的吧

对VESC熟悉到什么程度?有兴趣搞一个基于VESC6的mini版么?类似 MakerX Mini-FOC MINI-FOC PLUS small ESC 3-12s based on VESC6,散热铝壳的尺寸才50x50x10mm,PCB设计有难度,对于布置空间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例如机器人关节上应该有市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对VESC熟悉到什么程度?有兴趣搞一个基于VESC6的mini版么?类似 MakerX Mini-FOC MINI-FOC PLUS small ES ...

好,由于TI的FOC驱动芯片DRV8323 系列持续涨价到80元加+, 考虑要用原TI电机驱动芯片DRV团队做的PAC5532,30元单芯片搞定单片机+mos驱动+3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由于TI的FOC驱动芯片DRV8323 系列持续涨价到80元加+, 考虑要用原TI电机驱动芯片DRV团队做的PAC5532 ...

你这个太贵了,用FD6288配国产运放吧,就是体积大一点点。单片机可以用STM32G031G8U6,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个不赚钱,典型的技术难度高,划不来。

嗯,选对赛道很重要!我建议考虑汽车行业,理由如下:

- 现有技术一般基于直流有刷电机,重量/噪音/EMI/维护/可靠性等等问题,唯一的优势是成本低,龙头企业例如德昌机电

- 随着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不断发展,各种利用小微型电机的actuactor会越来越多,基本要求是轻量化、小型化、节能、静音、免维护,功能安全ISO 26262 达到 ASIL-B或ASIL-D级别。技术门槛比较高,单价成本压力大。当然,回报也很丰厚,如果一个产品能打进OEM前装市场,基本就财务自由了。

- 在传统直流有刷电机的应用领域,被微型PMSM电机取代是大势所趋,目前的切入点还是新的智能应用。

- 微型FOC控制器的静音和高效率是非常符合这个趋势的。如果采用较为成熟的SOC方案,BOM成本也应该可以合理控制。

- 满足汽车行业的技术和成本要求,再扩展到其它领域,例如机器人关节等,应该算降维打击了。

- 汽车和机器人等工业产品应用比消费类应用的门槛高,一般需要较长时间的试错和迭代完善,先进入者得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由于TI的FOC驱动芯片DRV8323 系列持续涨价到80元加+, 考虑要用原TI电机驱动芯片DRV团队做的PAC5532 ...

嗯,研究一下,Mouser上单价5刀。了解其它家的SOC方案么?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太贵了,用FD6288配国产运放吧,就是体积大一点点。单片机可以用STM32G031G8U6,好买。 ...

分离元件方案比SOC灵活,货源是个大问题,尽量采用国产替代

楼主:
现在是算法的问题,不是量产考虑成本的问题。搞定了算法,移植分分钟,当然,要把m4的移到m0上估计比较困难。所以还是用m0比较好。用低性能的单片机做高性能的控制那才是功夫,才能赚钱。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算法的问题,不是量产考虑成本的问题。搞定了算法,移植分分钟,当然,要把m4的移到m0上估计比较困难 ...

有深入研究过sensorless FOC 算法的主要问题是哪些?

- FOC算法效率?记得以前看过一种简化方法,用LUT Sine Wave Generator 直接控制3-Phase PWM,替代inverse Park transform

- Zero Start Sensorless算法?VESC 的Nonlinear flux linkage observer应该在F030上也能跑吧?可以移植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有深入研究过sensorless FOC 算法的主要问题是哪些?

- FOC算法效率?记得以前看过一种简化方法,用LUT ...

1. 第一个LUT查找表算SVPWM或者涉及三角函数的Park,在100Mhz+ 的国产M4直接算都可以的,只要基础的三角函数用正弦表就行。

2. VESC 的那个非线性PI观测器只要有浮点的都能跑得动,就是一个For循环。

为了方便扩展CAN CANopen UAVCAN 或者高阶应用, 一个10元加+的中端配置得M4是要的,10元内得M0只能完成基本的旋转的任务,扩展性弱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第一个LUT查找表算SVPWM或者涉及三角函数的Park,在100Mhz+ 的国产M4直接算都可以的,只要基础的三角 ...

1. 能用LUT查表,就不耗费MCU的宝贵资源了。:)

2. 有实际测试过效果么?看这篇文章好像效果还可以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9856568

3. 同意,M0的扩展性太局限了,M4是个比较适中的选择;

如果应用到智能汽车上,控制器能够FOTA;为满足功能安全要求,还需要 硬件锁步(Lockstep)

网友J(2022-08-10):
引用 网友B:
1. 第一个LUT查找表算SVPWM或者涉及三角函数的Park,在100Mhz+ 的国产M4直接算都可以的,只要基础的三角 ...

准备做一个汽车零部件的电驱控制器,有兴趣嘛?

网友(2023-04-14):
引用 网友J:
准备做一个汽车零部件的电驱控制器,有兴趣嘛?

我有兴趣    13914336914  可以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