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我设想了一款直流感应电机,理论能否行得通?

楼主(2021-11-11):
突发奇想,我脑海闪念出来设想了一款直流感应电机,不知能否行得通?各位高手来说说看,用一个环形钕铁硼做转子,这个空心转子做一个环向充磁(非径向 非轴向)类似于环形电感,充磁方式也只能先绕成环形电感,通过高压电容瞬间放电充磁,这个永磁体转子的磁场形成闭合磁场,对外不显磁性,定子是一根单线大电流直导线,大家都知道,这跟直导线通上直流大电流后产生环向磁场,套上闭环永磁体磁环转子后能否旋转?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你把待充磁的磁体绕成电感一样进行充磁,中学物理说螺线管的磁力方向是根据电流方向改变的,你电流只是一个方向怎么会产生你所想要的磁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你把待充磁的磁体绕成电感一样进行充磁,中学物理说螺线管的磁力方向是根据电流方向改变的,你电 ...

就是闭合磁极,对外不显S?N极,相当于用一些小磁条首尾相吸围成环形

楼主:
通电流的直导线产生的是环形磁场,不分南北极,实际就是科学家这寻找的磁单极,我这个设想就是基于这个原理

网友:
我认为不行,你把两个你设想的这样的磁铁套在一起试试,如果行,你的永动机就做成了

网友:
你这磁铁不就是喇叭的磁铁嘛,,,通电后,喇叭线圈前后震动,但不能转啊

网友:
两个的磁力线是平行的,转不了

磁环轴向充磁才有可能绕轴向转起来

网友B:
永磁环(转子)对外无磁性,代表着通电直导线(定子)不会受到来自于永磁环(转子)内部环形磁场的安培力。

即:环形磁场的存在,并未使定子受到来自于转子的作用力;于是定子转子的反作用力(推力)也就无从谈起。

非要说有作用力的话,应该是定子导线当中电流变化时,会引起环形磁场涨落。但这种程度的作用力,又和常规环形电感一样了,并不会有磁环(转子)旋转的趋势

网友C:
有点像特斯拉的铜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特斯拉的铜转子

这个是交流感应电机的鼠笼转子,只不过常规铝短路环用了效果更好的铜代替,交流感应电机的优势是惯性能量损失小 ,车子空滑行阻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磁环(转子)对外无磁性,代表着通电直导线(定子)不会受到来自于永磁环(转子)内部环形磁场的安培力。 ...

谢谢高手回复,正解!,闭环磁体磁场内部闭合了,对外不能产生相互作用力,没有磁势差 在相互作用力下不能转动,直导线的磁场的磁矩只能使磁针偏转,扭矩不能使围绕的磁体旋转,就像地球磁场一样,此回复是最佳答案,结贴

网友(2021-12-15):
小红书上有一个小火就做了很多永动机,开始用9v电池启动一下电机,可以运行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