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者ZYNQ之FPGA开发指南_V2》第二十四章 RTC实时时钟LCD显示

楼主(2021-11-11):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V2 ZYNQ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之FPGA开发指南_V2 》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032204975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9957-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90562473

第二十四章 RTC实时时钟LCD显示实验
       PCF8563是一款多功能时钟/日历芯片。因其功耗低、控制简单、封装小而广泛应用于电表、水表、传真机、便携式仪器等产品中。本章我们将使用领航者Zynq开发板上的PCF8563器件实现实时时钟的显示。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1PCF8563简介
       1.2实验任务
       1.3硬件设计
       1.4程序设计
       1.5下载验证

1.1PCF8563简介
       PCF8563是PHILIPS公司推出的一款工业级多功能时钟/日历芯片,具有报警功能、定时器功能、时钟输出功能以及中断输出功能,能完成各种复杂的定时服务。其内部功能模块的框图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四章
图 7.5.13.1 PCF8563功能框图
       PCF8563有16个可寻址的8位寄存器,但不是所有位都有用到。前两个寄存器(内存地址00H、01H)用作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CONTROL_STATUS);内存地址02H~08H用作TIME计时器(秒~年计时器);地址09H~0CH用于报警(ALARM)寄存器(定义报警条件);地址0DH控制CLKOUT管脚的输出频率;地址0EH和0FH分别用于定时器控制寄存器和定时器寄存器。
       秒、分钟、小时、日、月、年、分钟报警、小时报警、日报警寄存器中的数据编码格式为BCD,只有星期和星期报警寄存器中的数据不以BCD格式编码。BCD码(Binary-Coded Decimal‎)是一种二进制的数字编码形式,用四个二进制位来表示一位十进制数(0~9),能够使二进制和十进制之间的转换得以快捷的进行。
       PCF8563通过I2C接口与Zynq进行通信。使用该器件时,Zynq先通过I2C接口向该器件相应的寄存器写入初始的时间数据(秒~年),然后通过I2C接口读取相应的寄存器的时间数据。有关I2C总线协议详细的介绍请大家参考“EEPROM读写实验”。
       下面我们对本次实验用到的寄存器做简要的描述和说明,其他寄存器的描述和说明,请大家参考PCF8563的数据手册。
        秒寄存器的的地址为02h,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4.1.1 秒寄存器描述(地址02h)
        当电源电压低于PCF8563器件的最低供电电压时,VL为“1”,表明内部完整的时钟周期信号不能被保证,可能导致时钟/日历数据不准确。
        BCD编码的秒数值如下表所示:
表 24.1.2 秒数值的BCD编码
第二十四章
       寄存器的地址为03h,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4.1.3 分钟寄存器描述(地址03h)

       小时寄存器的地址为04h,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4.1.4 小时寄存器描述(地址04h)
        天寄存器的地址为05h,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4.1.5 天寄存器描述(地址05h)
        当年计数器的值是闰年时,PCF8563自动给二月增加一个值,使其成为29天。
        月/世纪寄存器的地址为07h,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4.1.6 月/世纪寄存器(地址07h)
表 24.1.7 月份表
       年寄存器的地址为08h,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4.1.8 寄存器(地址08h)
1.2实验任务
       本节的实验任务是通过领航者Zynq开发板上的PCF8563实时时钟芯片,在RGB LCD液晶屏上来显示时间。
1.3硬件设计
       领航者开发板上PCF8563接口部分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四章
图 7.5.13.1 PCF8563接口原理图
       PCF8563作为I2C接口的从器件与EEPROM等模块统一挂接在领航者开发板上的IIC总线上。 OSCI、OSCO与外部32.768KHz的晶振相连,为芯片提供驱动时钟;SCL和SDA分别是I2C总线的串行时钟接口和串行数据接口。
       由于本实验中的管脚较多,这里仅给出XDC约束语句,XDC约束语句如下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U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clk]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rst_n]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E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iic_scl]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F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iic_sda]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9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R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R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V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P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V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8]}]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V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9]}]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R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9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P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P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V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8]}]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9]}]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16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U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hs]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vs]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U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de]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M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bl]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P19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clk]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L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st]

1.4程序设计
       根据实验任务,我们可以大致规划出系统的控制流程:ZYNQ首先通过I2C总线向PCF8563写入初始时间值,然后不断地读取时间数据,并将读到的时间数据显示到LCD上。由此画出系统的功能框图如下所示:
第二十四章
图 7.5.13.1 PCF8563T实时时钟LCD显示系统框图
       由系统框图可知,顶层模块(rtc_lcd)例化了以下三个模块,分别是IIC驱动模块(iic_dri)、PCF8563控制模块(pcf8563_ctrl)和LCD字符显示模块(lcd_disp_char)。其中LCD字符显示模块例化了读取ID模块(rd_id)、时钟分频模块(clk_div)、LCD显示模块(lcd_display)以及LCD驱动模块(lcd_driver)。
       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如图 7.5.13.2所示:
第二十四章
图 7.5.13.2 顶层模块原理图
       PCF8563实时时钟控制模块(pcf8563_ctrl)通过与IIC驱动模块(iic_dri)进行通信来实现对PCF8563实时时钟数据的读取;PCF8563实时时钟控制模块(pcf8563_ctrl)再将从IIC读取的时间数据送给LCD字符显示模块(lcd_disp_char),以进行显示。
       顶层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rtc_lcd(
2       input                sys_clk,     //系统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
4
5       //RGB LCD接口
6       output               lcd_de,      //LCD 数据使能信号
7       output               lcd_hs,      //LCD 行同步信号
8       output               lcd_vs,      //LCD 场同步信号
9       output               lcd_bl,      //LCD 背光控制信号
10      output               lcd_clk,     //LCD 像素时钟
11      inout        [23:0]  lcd_rgb,     //LCD RGB888颜色数据
12
13      //RTC实时时钟
14      output               iic_scl,     //RTC的时钟线scl
15      inout                iic_sda      //RTC的数据线sda
16      );
17
18  //parameter define
19  parameter    SLAVE_ADDR = 7'b101_0001   ; //器件地址(SLAVE_ADDR)
20  parameter    BIT_CTRL   = 1'b0          ; //字地址位控制参数(16b/8b)
21  parameter    CLK_FREQ   = 26'd50_000_000; //i2c_dri模块的驱动时钟频率(CLK_FREQ)
22  parameter    I2C_FREQ   = 18'd250_000   ; //I2C的SCL时钟频率
23  parameter    TIME_INIT  = 48'h19_01_01_09_30_00;//初始时间
24
25  //wire define
26  wire          dri_clk   ;   //I2C操作时钟
27  wire          i2c_exec  ;   //I2C触发控制
28  wire  [15:0]  i2c_addr  ;   //I2C操作地址
29  wire  [ 7:0]  i2c_data_w;   //I2C写入的数据
30  wire          i2c_done  ;   //I2C操作结束标志
31  wire          i2c_ack   ;   //I2C应答标志 0:应答 1:未应答
32  wire          i2c_rh_wl ;   //I2C读写控制
33  wire  [ 7:0]  i2c_data_r;   //I2C读出的数据
34
35  wire    [7:0]  sec      ;   //秒
36  wire    [7:0]  min      ;   //分
37  wire    [7:0]  hour     ;   //时
38  wire    [7:0]  day      ;   //日
39  wire    [7:0]  mon      ;   //月
40  wire    [7:0]  year     ;   //年
41
42  //*****************************************************
43  //**                    main code
44  //*****************************************************
45
46  //i2c驱动模块
47  i2c_dri #(
48      .SLAVE_ADDR  (SLAVE_ADDR),  //EEPROM从机地址
49      .CLK_FREQ    (CLK_FREQ  ),  //模块输入的时钟频率
50      .I2C_FREQ    (I2C_FREQ  )   //IIC_SCL的时钟频率
51  ) u_i2c_dri(
52      .clk         (sys_clk   ),
53      .rst_n       (sys_rst_n ),
54      //i2c interface
55      .i2c_exec    (i2c_exec  ),
56      .bit_ctrl    (BIT_CTRL  ),
57      .i2c_rh_wl   (i2c_rh_wl ),
58      .i2c_addr    (i2c_addr  ),
59      .i2c_data_w  (i2c_data_w),
60      .i2c_data_r  (i2c_data_r),
61      .i2c_done    (i2c_done  ),
62      .i2c_ack     (i2c_ack   ),
63      .scl         (iic_scl   ),
64      .sda         (iic_sda   ),
65      //user interface
66      .dri_clk     (dri_clk   )
67  );
68
69  //PCF8563控制模块
70  pcf8563_ctrl #(
71      .TIME_INIT (TIME_INIT)
72     )u_pcf8563_ctrl(
73      .clk         (dri_clk   ),
74      .rst_n       (sys_rst_n ),
75      //IIC
76      .i2c_rh_wl   (i2c_rh_wl ),
77      .i2c_exec    (i2c_exec  ),
78      .i2c_addr    (i2c_addr  ),
79      .i2c_data_w  (i2c_data_w),
80      .i2c_data_r  (i2c_data_r),
81      .i2c_done    (i2c_done  ),
82      //时间和日期
83      .sec         (sec       ),
84      .min         (min       ),
85      .hour        (hour      ),
86      .day         (day       ),
87      .mon         (mon       ),
88      .year        (year      )
89      );
90
91  //LCD字符显示模块
92  lcd_disp_char u_lcd_disp_char(
93      .sys_clk     (sys_clk   ),
94      .sys_rst_n   (sys_rst_n ),
95      //时间和日期
96      .sec         (sec       ),
97      .min         (min       ),
98      .hour        (hour      ),
99      .day         (day       ),
100     .mon         (mon       ),
101     .year        (year      ),
102     //RGB LCD接口
103     .lcd_de      (lcd_de    ),
104     .lcd_hs      (lcd_hs    ),
105     .lcd_vs      (lcd_vs    ),
106     .lcd_bl      (lcd_bl    ),
107     .lcd_clk     (lcd_clk   ),
108     .lcd_rgb     (lcd_rgb   )
109     );
110
111 endmodule

       代码中第18至23行定义了一些参数,其中TIME_INIT表示RTC实时时钟的初始日期和时间,可以通过修改此参数值使PCF8563从不同的时间开始计时,例如从2019年1月1号09:30:00开始计时,需要将该参数值设置为48’h190101093000。
       顶层模块中主要完成对其余模块的例化。其中I2C驱动模块(iic_dri)的代码与“EEPROM读写实验”章节中的IIC驱动模块完全相同,只是在例化时对字地址位控制(BIT_CTRL)和IIC器件地址(SLAVE_ADDR)两个参数作了修改,有关IIC驱动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EEPROM读写实验”。
       PCF8563实时时钟控制模块的代码如下所示:
1   module pcf8563_ctrl #(
2       // 初始时间设置,从高到低为年到秒,各占8bit
3       parameter  TIME_INIT = 48'h19_10_26_09_30_00)(
4       input                 clk       , //时钟信号
5       input                 rst_n     , //复位信号
6
7       //i2c interface
8       output   reg          i2c_rh_wl , //I2C读写控制信号
9       output   reg          i2c_exec  , //I2C触发执行信号
10      output   reg  [15:0]  i2c_addr  , //I2C器件内地址
11      output   reg  [7:0]   i2c_data_w, //I2C要写的数据
12      input         [7:0]   i2c_data_r, //I2C读出的数据
13      input                 i2c_done  , //I2C一次操作完成
14
15      //PCF8563T的秒、分、时、日、月、年数据
16      output   reg   [7:0]  sec,        //秒
17      output   reg   [7:0]  min,        //分
18      output   reg   [7:0]  hour,       //时
19      output   reg   [7:0]  day,        //日
20      output   reg   [7:0]  mon,        //月
21      output   reg   [7:0]  year        //年
22  );
23
24  //reg define
25  reg   [3:0]     flow_cnt  ;            // 状态流控制
26  reg   [12:0]    wait_cnt  ;            // 计数等待
27
28  //*****************************************************
29  //**                    main code
30  //*****************************************************
31
32  //先向PCF8563中写入初始化日期和时间,再从中读出日期和时间
3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34      if(!rst_n) begin
35          sec        <= 8'h0;
36          min        <= 8'h0;
37          hour       <= 8'h0;
38          day        <= 8'h0;
39          mon        <= 8'h0;
40          year       <= 8'h0;
41          i2c_exec   <= 1'b0;
42          i2c_rh_wl  <= 1'b0;
43          i2c_addr   <= 8'd0;
44          i2c_data_w <= 8'd0;
45          flow_cnt   <= 4'd0;
46          wait_cnt   <= 13'd0;
47      end
48      else begin
49          i2c_exec <= 1'b0;
50          case(flow_cnt)
51              //上电初始化
52              4'd0: begin
53                  if(wait_cnt == 13'd8000) begin
54                      wait_cnt<= 12'd0;
55                      flow_cnt<= flow_cnt + 1'b1;
56                  end
57                  else
58                      wait_cnt<= wait_cnt + 1'b1;
59              end
60              //写读秒
61              4'd1: begin
62                  i2c_exec  <= 1'b1;
63                  i2c_addr  <= 8'h02;
64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65                  i2c_data_w<= TIME_INIT[7:0];
66              end
67              4'd2: begin
68                  if(i2c_done == 1'b1) begin
69                      sec     <= i2c_data_r[6:0];
70                      flow_cnt<= flow_cnt + 1'b1;
71                  end
72              end
73              //写读分
74              4'd3: begin
75                  i2c_exec  <= 1'b1;
76                  i2c_addr  <= 8'h03;
77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78                  i2c_data_w<= TIME_INIT[15:8];
79              end
80              4'd4: begin
81                  if(i2c_done == 1'b1) begin
82                      min     <= i2c_data_r[6:0];
83                      flow_cnt<= flow_cnt + 1'b1;
84                  end
85              end
86              //写读时
87              4'd5: begin
88                  i2c_exec  <= 1'b1;
89                  i2c_addr  <= 8'h04;
90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91                  i2c_data_w<= TIME_INIT[23:16];
92              end
93              4'd6: begin
94                  if(i2c_done == 1'b1) begin
95                      hour    <= i2c_data_r[5:0];
96                      flow_cnt<= flow_cnt + 1'b1;
97                  end
98              end
99              //写读天
100             4'd7: begin
101                 i2c_exec  <= 1'b1;
102                 i2c_addr  <= 8'h05;
103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104                 i2c_data_w<= TIME_INIT[31:24];
105             end
106             4'd8: begin
107                 if(i2c_done == 1'b1) begin
108                     day     <= i2c_data_r[5:0];
109                     flow_cnt<= flow_cnt + 1'b1;
110                 end
111             end
112             //写读月
113             4'd9: begin
114                 i2c_exec  <= 1'b1;
115                 i2c_addr  <= 8'h07;
116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117                 i2c_data_w<= TIME_INIT[39:32];
118             end
119             4'd10: begin
120                 if(i2c_done == 1'b1) begin
121                     mon     <= i2c_data_r[4:0];
122                     flow_cnt<= flow_cnt + 1'b1;
123                 end
124             end
125             //写读年
126             4'd11: begin
127                 i2c_exec  <= 1'b1;
128                 i2c_addr  <= 8'h08;
129                 flow_cnt  <= flow_cnt + 1'b1;
130                 i2c_data_w<= TIME_INIT[47:40];
131             end
132             4'd12: begin
133                 if(i2c_done == 1'b1) begin
134                     year     <= i2c_data_r;
135                     i2c_rh_wl<= 1'b1;
136                     flow_cnt <= 4'd1;
137                 end
138             end
139             default: flow_cnt <= 4'd0;
140         endcase
141     end
142 end
143
144 endmodule

       程序中定义了一个状态流控制计数器(flow_cnt),先将初始日期和时间(TIME_INIT)写入PCF8563中,然后会循环从PCF8563中读出秒、分、时、日、月和年。在写操作是i2c_rh_wl(I2C读写控制信号)为低电平,读操作时拉高i2c_rh_wl信号。
       LCD字符显示模块(lcd_disp_char)的代码由“RGB LCD字符和图片显示”实验的代码修改而来,除lcd_disp_char顶层模块外,唯一不同的地方在LCD显示模块。
       LCD显示模块的代码如下所示:
1   module lcd_display(
2       input                lcd_pclk ,
3       input                rst_n ,
4
5       //日历数据
6       input         [7:0]  sec,        //秒
7       input         [7:0]  min,        //分
8       input         [7:0]  hour,       //时
9       input         [7:0]  day,        //日
10      input         [7:0]  mon,        //月
11      input         [7:0]  year,       //年
12
13      //LCD数据接口
14      input        [10:0]  pixel_xpos, //像素点横坐标
15      input        [10:0]  pixel_ypos, //像素点纵坐标
16      output  reg  [23:0]  pixel_data  //像素点数据
17  );
18
19  //parameter define
20  localparam CHAR_POS_X_1  = 11'd1;  //第1行字符区域起始点横坐标
21  localparam CHAR_POS_Y_1  = 11'd1;  //第1行字符区域起始点纵坐标
22  localparam CHAR_POS_X_2  = 11'd17; //第2行字符区域起始点横坐标
23  localparam CHAR_POS_Y_2  = 11'd17; //第2行字符区域起始点纵坐标
24  localparam CHAR_WIDTH_1  = 11'd80; //第1行字符区域的宽度,第1行共10个字符(加空格)
25  localparam CHAR_WIDTH_2  = 11'd64; //第2行字符区域的宽度,第2行共8个字符(加空格)
26  localparam CHAR_HEIGHT   = 11'd16; //单个字符的高度
27  localparam WHITE  = 24'hffffff;    //背景色,白色
28  localparam BLACK  = 24'h000000;    //字符颜色,黑色
29
30  //reg define
31  reg  [127:0]  char  [9:0] ;        //字符数组
32
33  //*****************************************************
34  //**                    main code
35  //*****************************************************
36
37  //字符数组初始值,用于存储字模数据(由取模软件生成,单个数字字体大小:16*16)
38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 begin
39      char[0] <= 128'h00000018244242424242424224180000 ;  // "0"
40      char[1] <= 128'h000000107010101010101010107C0000 ;  // "1"
41      char[2] <= 128'h0000003C4242420404081020427E0000 ;  // "2"
42      char[3] <= 128'h0000003C424204180402024244380000 ;  // "3"
43      char[4] <= 128'h000000040C14242444447E04041E0000 ;  // "4"
44      char[5] <= 128'h0000007E404040586402024244380000 ;  // "5"
45      char[6] <= 128'h0000001C244040586442424224180000 ;  // "6"
46      char[7] <= 128'h0000007E444408081010101010100000 ;  // "7"
47      char[8] <= 128'h0000003C4242422418244242423C0000 ;  // "8"
48      char[9] <= 128'h0000001824424242261A020224380000 ;  // "9"
49  end
50
51  //不同的区域绘制不同的像素数据
52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53      if (!rst_n)  begin
54          pixel_data <= BLACK;
55      end
56
57      //在第一行显示年的千位 固定值"2"
58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59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1)
60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61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 begin
62          if(char [2] [ (CHAR_HEIGHT+CHAR_POS_Y_1 - pixel_ypos)*8
63                        - ((pixel_xpos-CHAR_POS_X_1)%8) -1 ] )
64              pixel_data <= BLACK;         //显示字符为黑色
65          else
66              pixel_data <= WHITE;        //显示字符区域背景为白色
67      end
68
69      //在第一行显示年的百位 固定值"0"
70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1)
71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2)
72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73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 begin
74          if(char [0] [ (CHAR_HEIGHT+CHAR_POS_Y_1 - pixel_ypos)*8
75                        - ((pixel_xpos-CHAR_POS_X_1)%8) -1 ]  )
76              pixel_data <= BLACK;
77          else
78              pixel_data <= WHITE;
79      end
80
81      //在第一行显示年的十位
82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2)
83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3)
84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85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 begin
86          if(char [year[7:4]] [ (CHAR_HEIGHT+CHAR_POS_Y_1 - pixel_ypos)*8
87                                - ((pixel_xpos-CHAR_POS_X_1)%8) -1 ]  )
88              pixel_data <= BLACK;
89          else
90              pixel_data <= WHITE;
91      end
92
93      //在第一行显示年的个位
94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3)
95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4)
96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97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 begin
98          if(char [year[3:0]] [ (CHAR_HEIGHT+CHAR_POS_Y_1 - pixel_ypos)*8
99                                - ((pixel_xpos-CHAR_POS_X_1)%8) -1 ]  )
100             pixel_data <= BLACK;
101         else
102             pixel_data <= WHITE;
103     end
104
105     //在第一行显示空格
106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4)
107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5)
108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109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 begin
110         pixel_data <= WHITE;
111     end
112
113     //在第一行显示月的十位
114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5)
115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6)
116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117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begin
118         if(char [mon[7:4]] [ (CHAR_HEIGHT+CHAR_POS_Y_1 - pixel_ypos)*8
119                              - ((pixel_xpos-CHAR_POS_X_1)%8) -1 ] )
120             pixel_data <= BLACK;
121         else
122             pixel_data <= WHITE;
123     end
124
125     //在第一行显示月的个位
126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6)
127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7)
128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129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 begin
130         if(char [mon[3:0]] [ (CHAR_HEIGHT+CHAR_POS_Y_1 - pixel_ypos)*8
131                              - ((pixel_xpos-CHAR_POS_X_1)%8) -1 ] )
132             pixel_data <= BLACK;
133         else
134             pixel_data <= WHITE;
135     end
136
137     //在第一行显示空格
138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7)
139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8)
140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141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 begin
142         pixel_data <= WHITE;
143     end
144
145     //在第一行显示日的十位
146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8)
147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9)
148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149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 begin
150         if(char [day[7:4]] [ (CHAR_HEIGHT+CHAR_POS_Y_1 - pixel_ypos)*8
151                              - ((pixel_xpos-CHAR_POS_X_1)%8) -1 ] )
152             pixel_data <= BLACK;
153         else
154             pixel_data <= WHITE;
155     end
156
157     //在第一行显示日的个位
158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10*9)
159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1 + CHAR_WIDTH_1)
160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161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1 + CHAR_HEIGHT)  ) begin
162         if(char [day[3:0]] [ (CHAR_HEIGHT+CHAR_POS_Y_1 - pixel_ypos)*8
163                              - ((pixel_xpos-CHAR_POS_X_1)%8) -1 ] )
164             pixel_data <= BLACK;
165         else
166             pixel_data <= WHITE;
167     end
168
169     //在第二行显示时的十位
170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171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1)
172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173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 CHAR_HEIGHT)  ) begin
174         if(char [hour[7:4]] [ (CHAR_HEIGHT+CHAR_POS_Y_2 - pixel_ypos)*8
175                               - ((pixel_xpos-CHAR_POS_X_2)%8) -1 ] )
176             pixel_data <= BLACK;
177         else
178             pixel_data <= WHITE;
179     end
180
181     //在第二行显示时的个位
182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1)
183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2)
184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185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 CHAR_HEIGHT)  ) begin
186         if(char [hour[3:0]] [ (CHAR_HEIGHT+CHAR_POS_Y_2 - pixel_ypos)*8
187                               - ((pixel_xpos-CHAR_POS_X_2)%8) -1 ] )
188             pixel_data <= BLACK;
189         else
190             pixel_data <= WHITE;
191     end
192
193     //在第二行显示空格
194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2)
195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3)
196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197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 CHAR_HEIGHT)  ) begin
198         pixel_data <= WHITE;
199     end
200
201     //在第二行显示分的十位
202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3)
203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4)
204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205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 CHAR_HEIGHT)  ) begin
206         if(char [min[7:4]] [ (CHAR_HEIGHT+CHAR_POS_Y_2 - pixel_ypos)*8
207                              - ((pixel_xpos-CHAR_POS_X_2)%8) -1 ] )
208             pixel_data <= BLACK;
209         else
210             pixel_data <= WHITE;
211     end
212
213     //在第二行显示分的个位
214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4)
215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5)
216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217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 CHAR_HEIGHT)  ) begin
218         if(char [min[3:0]] [ (CHAR_HEIGHT+CHAR_POS_Y_2 - pixel_ypos)*8
219                              - ((pixel_xpos-CHAR_POS_X_2)%8) -1 ] )
220             pixel_data <= BLACK;
221         else
222             pixel_data <= WHITE;
223     end
224
225     //在第二行显示空格
226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5)
227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6)
228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229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 CHAR_HEIGHT)  ) begin
230         pixel_data <= WHITE;
231     end
232
233     //在第二行显示秒的十位
234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6)
235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7)
236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237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 CHAR_HEIGHT)  ) begin
238         if(char [sec[7:4]] [ (CHAR_HEIGHT+CHAR_POS_Y_2 - pixel_ypos)*8
239                               - ((pixel_xpos-CHAR_POS_X_2)%8) -1 ] )
240             pixel_data <= BLACK;
241         else
242             pixel_data <= WHITE;
243     end
244
245     //在第二行显示秒的个位
246     else if(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8*7)
247               && (pixel_xpos <  CHAR_POS_X_2 + CHAR_WIDTH_2)
248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249               && (pixel_ypos <  CHAR_POS_Y_2 + CHAR_HEIGHT)  ) begin
250         if(char [sec[3:0]] [ (CHAR_HEIGHT+CHAR_POS_Y_2 - pixel_ypos)*8
251                              - ((pixel_xpos-CHAR_POS_X_2)%8) -1 ] )
252             pixel_data <= BLACK;
253         else
254             pixel_data <= WHITE;
255     end
256
257     else begin
258         pixel_data <= WHITE;    //屏幕背景为白色
259     end
260 end
261
262 endmodule

       我们的显示内容首先分成两行,第一行显示年月日,第二行显示时分秒。程序中第19至28行代码定义了一些参数,前4个参数定义每一行字符显示的参考点,结合具体参数值我们知道:第一行是(1,1),第二行是(17,17),接着后面两个参数分别定义了每一行各自显示的宽度(长度),分别是80和64,最后两个参数定义了字符的颜色和背景色,字符颜色为黑色,背景色为白色。
       代码第38到49行定义了0到9每个阿拉伯数字所对应的数组,具体的每个数组的字模数据都是一个长度为128的数组,实际上我们把二维数组的所有数据都放在了第一行上,使用时把它看成一个二维数组,大小为16*8bit,16行,每一行有8位数据。
代码第57到67行是一个具体的字符显示的逻辑。首先判断当前像素坐标的位置,如代码第58到61行,如果处在字符显示的区域则开始根据字符数组值来显示像素。显示时,数组参数pixel_xpos,pixel_ypos分别从小到大取不同的值时,代入数组,此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扫描一个字符像素平面,pixel_xpos变化表示行扫描,pixel_ypos则表示列扫描。
       对于第62行的代码,“ (CHAR_HEIGHT+CHAR_POS_Y_1 - pixel_ypos)*8”,我们不难理解“*8”的由来,因为在查找数组元素的时候,pixel_ypos的每次变化表示换到下一行扫描,一行跨过8个数据,所有乘以8。这里就可总结一下:字符数组一行的128个数据从高位到低位,每8位代表一行,分别对应点阵中该行从左向右的每一个像素点。
       代码第62行到63行是对数组的每个元素分别赋值,具体是数组元素为1的点赋值为黑色,否则为白色。其它字符的显示逻辑和上面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程序中第37至49行代码初始化字符数组的值,即数字“0”~“9”的字模数据,由取模软件生成,先将软件设置成字符模式,取模软件的设置如下:
第二十四章
图 7.5.13.3 字符软件设置
       这里将点阵设置为16,即一个数字的字符用一行来表示。
       生成字模的界面如下:
第二十四章
图 7.5.13.4 生成字模的软件设置
       程序中第51行至260行代码根据输入的日期、时间和字符区域的坐标显示在LCD上,字符颜色为黑色,背景色为白色。
1.5下载验证
       首先将FPC排线一端与RGB LCD模块上的J1接口连接,另一端与领航者开发板上的RGB TFTLCD接口连接。然后将下载器一端连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端口连接,最后连接电源线并打开电源开关。
       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验证RGB LCD字符和图片显示的功能。下载完成后观察RGB LCD液晶屏上显示出日期和时间,并且时间在不断的计时,如下图所示,说明RGB TFT-LCD字符和图片显示程序下载验证成功。
第二十四章
图 7.5.13.1 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