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现需要自己绕一个5KVA高频变压器,请提供技术指导

楼主(2021-11-12):
本人现需要自己绕一个5KVA高频变压器,请提供技术指导。

网友A:
这个功率级该上软开关了,难度上变压器占七八成,谐振电感占二三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级该上软开关了,难度上变压器占七八成,谐振电感占二三成

请教大蚂蚁,开关电源变压器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蚂蚁,开关电源变压器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书?

我的启蒙书是4本,后来看别的书基本上是补充环路控制,其它没啥新内容
1991年国防出版社的《开关稳压电源》,叶惠贞,杨新洲
东南大学的《功率电子器件》
《电子变压器》
《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赵修科,实际上这本书不是他写的,是译本,我曾找到过英文原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启蒙书是4本,后来看别的书基本上是补充环路控制,其它没啥新内容
1991年国防出版社的《开关稳压电源 ...

感谢大佬

网友:
用非晶磁环来做,电焊机里面的那种,最大号的两个磁环叠起来使用

网友:
尺寸参考

网友A:
电焊机变压器是用大比例的漏磁来限流,另外焊机图便宜用IGBT需要ZCS,所以这种变压器大概率不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启蒙书是4本,后来看别的书基本上是补充环路控制,其它没啥新内容
1991年国防出版社的《开关稳压电源 ...

《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赵修科,实际上这本书不是他写的,是译本,我曾找到过英文原著
这本书当年啃了很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变压器是用大比例的漏磁来限流,另外焊机图便宜用IGBT需要ZCS,所以这种变压器大概率不符合楼主要 ...

这是高频焊机,限流是电流互感器采集电流后PWM控制的,你说的是老式铁心变压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高频焊机,限流是电流互感器采集电流后PWM控制的,你说的是老式铁心变压器的 ...

高频焊机次级匝数很少,次级短路的情况,原边的电流内环要采集到的信号经过前沿消隐,有几百nS的延时响应,加上IGBT的拖尾,并不能有效限制峰值电流。必须靠漏感
你手头有个PDD焊机,你测一下初级漏感,再量一下短路时的驱动波形,把变压器短路,去掉变压器漏感,看IGBT能不能保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频焊机次级匝数很少,次级短路的情况,原边的电流内环要采集到的信号经过前沿消隐,有几百nS的延时响应 ...

非晶变压器磁通量大,漏感小,不用质疑,我之前用来做个一个2KW逆变器空载电流非常小,效率很高,工作频率在10-20KHZ,比EE铁氧体高出很多,铜损铁损都小,铜损小是因为感应强度高,一匝可以做到8-12v左右,线少可以用的粗,铁损小是因为卷绕的,几乎没有涡流损耗,你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晶变压器磁通量大,漏感小,不用质疑,我之前用来做个一个2KW逆变器空载电流非常小,效率很高,工作频 ...

非晶铁芯我在逆变器上用的多了去!“效率很高”是相对于同样硬开关的廉价产品,变压器本身损耗差不多,不过工作频率下降了,半导体开关的损耗大幅下降。

非晶铁芯的频率受铁带厚度限制,变换器整体的功率密度和效率上限都不如铁氧体变压器的高频软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启蒙书是4本,后来看别的书基本上是补充环路控制,其它没啥新内容
1991年国防出版社的《开关稳压电源 ...

跟风,立刻咸鱼收了一个本《开关稳压电源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晶铁芯我在逆变器上用的多了去!“效率很高”是相对于同样硬开关的廉价产品,变压器本身损耗差不多,不 ...

用数据来说吧

网友A:
跟据表中的数据,拟合100K, 0.2T的损耗为33.88W/kg,为铁氧体PC50 16.3的2倍,你要不要学习一下计算过程?

找工作时,计算能力决定了薪水的基数1倍还是2倍或3倍

网友A:
非晶适合低频,铁氧体适合高频,看需要选用,别认定谁最好!为啥高密度电源都用铁氧体而不用非晶?只要有这个怀疑的态度,就会去找原因,多积累才能进步

网友E:
主线圈上进出各串一个小磁环是为了增加漏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据表中的数据,拟合100K, 0.2T的损耗为33.88W/kg,为铁氧体PC50 16.3的2倍,你要不要学习一下计算过程 ...

补充,由于非晶的叠片系数为0.86,因此在100K时的损耗为PC50的2.33倍,所以非晶只适合低频,而且在低频很有优势

网友:
对于微晶的话,叠片系数0.7-0.75,100K频率的损耗约为PC50铁氧体的2.67-2.86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据表中的数据,拟合100K, 0.2T的损耗为33.88W/kg,为铁氧体PC50 16.3的2倍,你要不要学习一下计算过程 ...

上面的数据 20khz 时,非晶小于3.4,铁氧体7.5,铁损,30khz以上非晶没有数据,因为只能在20kh频率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线圈上进出各串一个小磁环是为了增加漏感吗?

不是,是滤波,EMC

网友:
“求助:高频变压器设计工程师”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数据 20khz 时,非晶小于3.4,铁氧体7.5,铁损,30khz以上非晶没有数据,因为只能在20kh频率下工作 ...

没有什么应用是绝对的!硅钢片最大的应用场合是工频

但是单端胆机频率上限至少要达到15KHZ才算高保真

胆牛的频率下限由磁密决定,频率上限由绕组决定,15K时胆牛的工作磁密只有零点零零几特斯拉

如果重新设计绕组,用普通硅钢片跑500K有没有问题?肯定也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数据 20khz 时,非晶小于3.4,铁氧体7.5,铁损,30khz以上非晶没有数据,因为只能在20kh频率下工作 ...

做产品和DIY思路不同,做产品还要考虑体积、重量、成本等因素……

人家500kHz软开关,效率和你一样,体积只有你的1/4,重量1/10,你就使劲在产品宣传册吹非晶看卖不卖得动呗。

网友C:
3千瓦以下铁氧体没有优势,3千瓦以上单晶有优势,体积,工作频率要求不高是值得考虑的,我用过几台焊机,早先一台是EE铁氧体的 容易粘焊条,用了半年炸管了,修好没几个月又炸了,后来买了一台非晶的,非常好用,后来拼多多50几元又淘了一台也好用的,不是我鼓吹,是你自己要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千瓦以下铁氧体没有优势,3千瓦以上单晶有优势,体积,工作频率要求不高是值得考虑的,我用过几台焊机,早 ...

这种绕法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漏感比较大,而EE型磁芯变压器的绕组漏感比较小,短路时的逐周期峰值限流有缺陷,EE变压器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容易,串一个电感就行了,缺点是要加银两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千瓦以下铁氧体没有优势,3千瓦以上单晶有优势,体积,工作频率要求不高是值得考虑的,我用过几台焊机,早 ...

拼夕夕的垃圾货就算了,搞技术的必须往先进的技术看齐,整天盯着PDD会令你越活越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绕法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漏感比较大,而EE型磁芯变压器的绕组漏感比较小,短路时的逐周期峰值限流 ...

这个是某电源大师的超频测试
【非晶变压器实战心得】https://mbd.baidu.com/ma/s/Hw5KJvq4

网友C:
直接截图过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截图过来吧

给你看一看什么才叫前沿技术!什么才叫功率密度!!!

下面这个3.4KW的隔离模块,效率98%,尺寸62*35*7.4mm, 重量65克

如gzhuli大师所言,眼光触及之处就是一个人的天花板

网友A:
下面是一个3000W移相全桥的变压器,参考它右侧的TO-220功率管和前面的1206贴片电阻,变压器的体积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绕法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漏感比较大,而EE型磁芯变压器的绕组漏感比较小,短路时的逐周期峰值限流 ...

说到漏磁,曾经还是我的研究课题,百度里我也是参与编写者一员。IE,EE磁芯的漏磁比环形磁芯的漏磁还要大,重要因素就是磁阻,磁隙,气隙

网友:
这些研究课题都是12年以前的事了,这些年落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漏磁,曾经还是我的研究课题,百度里我也是参与编写者一员。IE,EE磁芯的漏磁比环形磁芯的漏磁还要大 ...

漏磁和漏感是两码子事   概念要搞清楚,不然会通过啥百毒知道害人的

由于现实中不存在常温的绝磁体,所以只要存在磁动势就一定会存在漏磁,H和B要搞清楚,不要搞混

漏磁是漏B,漏感是漏H,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一个3000W移相全桥的变压器,参考它右侧的TO-220功率管和前面的1206贴片电阻,变压器的体积如何?{:l ...

在我国,讲究的是实用,和生产成本,搞那么小体积高昂的价格 有多少销量?能企业赚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国,讲究的是实用,和生产成本,搞那么小体积高昂的价格 有多少销量?能企业赚钱么? ...

这个变压器用于台达的一款电源,10年前我50块钱买的坏的来学习工艺,这电源市场价2000多,工业的东西,价钱和利润甩PDD几条街

网友:
有一句话:你关系最好的5个人的平均财富就是你的身价!

如果套在产品上来是不是就这变成了:你所关注和吸收的5款产品的平均水平,就是你的能力

网友:
电源太高深了,有一段时间换工作去搞BMS的时候,准备跟着电源工程师搞这个的,但是看着炸管太吓人了,就打消这个年头了,还是安心做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我国,讲究的是实用,和生产成本,搞那么小体积高昂的价格 有多少销量?能企业赚钱么? ...

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PDD那些50块钱的电焊机,你要想想现在热门的电动汽车,有多少销量?企业能赚钱么?

下面是特斯拉的11.5kW车载充电器,三路双向移相全桥,既可充电也可当UPS给家庭应急供电,你如果在比亚迪之类的企业研发这类电源,你觉得月薪多少?

楼主:
谢谢大家热烈讨论

网友:
看了高手的过招,我修正了我的看法。我原来以为自己懂了开关电源。

网友:
妇科圣手上传这款特斯拉电源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PDD那些50块钱的电焊机,你要想想现在热门的电动汽车,有多少销量?企业能赚钱么?

上课了,都坐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热烈讨论

竟然不理会上面的“标题不合格”?

这次我帮你改了,下次就要处理了

网友:
牛人,只有膜拜的份!只有每年在那里琢磨一下大学生电赛题目的能力,且并不完全是琢磨技术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在琢磨题目有没有漏洞,怎么骗过测试老师,怎么混个奖

网友H:
ls大师是哪个高校?

网友:
这个帖子好看,我从头看到尾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一看什么才叫前沿技术!什么才叫功率密度!!!

下面这个3.4KW的隔离模块,效率98%,尺寸62*35*7. ...

这么小的电源,在那里可以买到?想拿来做电动车充电用。贵无所谓了,我现在用华为的通讯电源4850S1改装,功率3KW,效率98%,体积和你这个比,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PDD那些50块钱的电焊机,你要想想现在热门的电动汽车,有多少销量?企业能赚钱么?

这货有72V电池的就好了,平时充电,外出干活时给电动工具发电,都不用拉汽油发电机了

网友I:
很奇怪,大功率的电源都可以把体积做到这么小,为什么氩弧焊、气保焊要做那么笨重,如果能做到很小巧,卖2、3万我都愿意买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很奇怪,大功率的电源都可以把体积做到这么小,为什么氩弧焊、气保焊要做那么笨重,如果能做到很小巧,卖2 ...

估计电焊机主要是突发的瞬时功率非常大,但时间很短。

而电源的功率恒定,最大的瞬时功率不会一下巨大增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小的电源,在那里可以买到?想拿来做电动车充电用。贵无所谓了,我现在用华为的通讯电源4850S1改装, ...

官网就可以直接下单,价格要有个心理承受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小的电源,在那里可以买到?想拿来做电动车充电用。贵无所谓了,我现在用华为的通讯电源4850S1改装, ...

31楼的这种模块只实现电功能部份,EMI及热管理需要用户自己搞定,你把它想像成是一颗P4-3.0的CPU就OK了,需要外挂EMI组件、加散热器和提供风冷条件,如果无散热器无风冷,顶多也就输出300W(表面温度可达1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电焊机主要是突发的瞬时功率非常大,但时间很短。

而电源的功率恒定,最大的瞬时功率不会一下巨大增 ...

我有一台国产的优耐特焊机(功率虚标)不好用,后来买了一台二手的米勒Maxstar300(需要380V的供电),一台米勒Maxstar200(220V供电),我设置为100A的电流焊接,用日置的钳表测试峰值电流(这表可以测试直流),和设置的相差不大,说明瞬时功率不大。如果设置了推力电流,启动电流会大一点,作用是防止沾焊条。国产那台没有推力设置,经常沾焊条,非常难用。
这是米勒焊机的照片,外壳是铝做的,我发现进口设备喜欢用铝,我买的米亚基锂电池点焊机也是铝制外壳。

这是点焊机,这个瞬时功率就非常大了,电流4000A,一般焊接18650的锂电池,一个焊点,点焊时间2.5毫秒左右就完成

这是华为S4850S1电源的测试照片,加绕了变压器次级绕组,提高输出电压到84V,效率98%确实可以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ls大师是哪个高校?

不值一提,养家糊口

网友:
没有最完美的磁性材料,只有最合适的磁性材料;温升,体积,成本等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的。
同样,电容和MOS管也是,没有最完美的,只有最合适的。

电源又是电感+MOS+电容+控制器组成的整体,对整体做最优设计才是最体现设计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不理会上面的“标题不合格”?

这次我帮你改了,下次就要处理了

标题不合格?怎样才算合格?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一看什么才叫前沿技术!什么才叫功率密度!!!

下面这个3.4KW的隔离模块,效率98%,尺寸62*35*7. ...

这个是48v 65a,没有3.4kw。原文是3.4kw per cubic inch。
建议重修英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PDD那些50块钱的电焊机,你要想想现在热门的电动汽车,有多少销量?企业能赚钱么?

大师毛好重

网友:
大师的荷尔蒙爆表

网友:
我都想有一台最新款特斯拉Model 3给我拆……

这款充电器的主控是一颗TMS320F28377,PFC电感和主变压器均采用了浮动式可插拔式设计,整体导热硅胶灌封贴在散热板上,12V 200A低压供电的DC-DC变压器也很壮观。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很奇怪,大功率的电源都可以把体积做到这么小,为什么氩弧焊、气保焊要做那么笨重,如果能做到很小巧,卖2 ...

问题是电源再小气瓶也小不了啊,有什么必要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48v 65a,没有3.4kw。原文是3.4kw per cubic inch。
建议重修英语

Package Information
• Chassis-Mount CM-ChiP™ Package
2.415 x 1.392 x 0.292in

≈ 1 in^3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48v 65a,没有3.4kw。原文是3.4kw per cubic inch。
建议重修英语

谢谢阁下斧正!我念书只到高二,上学时只喜理科,语文60分,英语蒙题考30分,啃PDF需要翻译软件

8:1固定变比,最大输入410V,输出65A,输出功率为65*410/8=3331W,体积0.98立方英寸,确实是功率密度3.4KW/in3(PDF是上个月看的,有些识混淆),比我现在的试验水平高10倍,量产水平高2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K:
Package Information
• Chassis-Mount CM-ChiP™ Package
2.415 x 1.392 x 0.292in

inch这4个字母不好记啊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D:
跟风,立刻咸鱼收了一个本《开关稳压电源 .

能否共享个链接,没找到

网友:
好久没有见到大神们这么热烈的讨论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PDD那些50块钱的电焊机,你要想想现在热门的电动汽车,有多少销量?企业能赚钱么?

特斯拉没有对外供电的功能。。。大师是讲他本身有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晶适合低频,铁氧体适合高频,看需要选用,别认定谁最好!为啥高密度电源都用铁氧体而不用非晶?只要有这 ...

是的,非晶适合低频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启蒙书是4本,后来看别的书基本上是补充环路控制,其它没啥新内容
1991年国防出版社的《开关稳压电源 ...

这4本我只找到了最后一本,前面3本没有找到。能否贴个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2022-02-04):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电源再小气瓶也小不了啊,有什么必要呢?

再来膜拜一下大师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特斯拉没有对外供电的功能。。。大师是讲他本身有这个能力?

据说是还没上市的美版Model 3整合了Powerwall技术,只要插在自家充电桩上,遇到停电时就能当UPS用。

这个功能很可能只是美版才有,中国不会有什么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是还没上市的美版Model 3整合了Powerwall技术,只要插在自家充电桩上,遇到停电时就能当UPS用。

这 ...

国内已经有特斯拉放电枪上市,但应该是外置的DC-AC逆变器,应该是用的国标协议打开了电池通道。

网友M:
其实想干和干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自己设计过开关电源就知道了,那个变压器一般采用成品的骨架和磁芯,那么绕起来很多时候比较纠结的,功率大一点几十根细线从哪个脚开始绕在哪个脚抽头怎么能绕满一圈等等都要折中。但大型公司干事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需要什么形状就开模具做一个,大公司搞研发不是小单位能想象的,研发的设备条件人员素质资金底气工作环境生活待遇也不是小单位能想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实想干和干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自己设计过开关电源就知道了,那个变压器一般采用成品的骨架和磁芯, ...

分析很对,小公司靠灵活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