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芯片集成了MCU+2.4G(有GFSK调制)的厂家吗

楼主(2021-11-12):
类似于

nRF24LE1,这个芯片的功能

网友A:
有的,前海维晟的WS2410/24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前海维晟的WS2410/2411

价格怎么样?打算找一个芯片用来做2.4G遥控器

网友C:
nRF52832就行,蓝牙,2.4G都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价格怎么样?打算找一个芯片用来做2.4G遥控器

不到2块钱含税的价格吧,具体的要回头查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能与nrf24l01通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nRF52832就行,蓝牙,2.4G都可以用

贵啊,现在这个芯片得一二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到2块钱含税的价格吧,具体的要回头查一下。

这个芯片能和nrf52810的esb模式 通讯吗? nrf 只收

网友:
用过钜芯的LT6800 LT5919 LT6601

网友:
很多方案用BK2535的,不好找方案和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价格怎么样?打算找一个芯片用来做2.4G遥控器

这个适合,专门用于遥控器上的,待机电流也小,价格肯定不高,中山这边用于灯具上面的2.4G遥控器,之前便宜的时候,一个成品遥控器是不到4元。
如果有需要,还有点量的话,我可以试着帮忙把开发资料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适合,专门用于遥控器上的,待机电流也小,价格肯定不高,中山这边用于灯具上面的2.4G遥控器,之前便 ...

好的,谢谢,加你qq了,要些资料看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加你qq了,要些资料看下。

能否,共享一下呗。

网友:
没量不要用太便宜的mcu,类似bk这样,很垃圾的,不少问题搞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共享一下呗。

还没有要到呢  下午我问下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