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站同时兼容2G和5G技术上很难做到么?

楼主(2021-11-12):
单功能的2G基站关闭了,空出的2G频段是用来干啥的?

网上看到:5G的频段跟2G有部分重合,所以要把2G的频段腾出来给5G使用
按这个说法,5G基站也是支持2G频段的,

2G是不是比5G简单很多,这样的话,让5G基站同时支持2G通信协议和5G通信协议,不是更好么?
毕竟2G手机待机时间长,通常还挺耐摔

网友:
根据规律,偶数G会更稳定更持久,奇数G只是过渡。后悔买5G手机了。

网友:
2G终究是要退网的。

网友A:
技术不难,频谱需要让出来啊

网友B:
相同频段,编码方式不同。5G的技术利用率高。5G是第5代技术,还与2G兼容,那就没有进步了

楼主:
只是2G通信协议退出,2G频段并没有退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频段,编码方式不同。5G的技术利用率高。5G是第5代技术,还与2G兼容,那就没有进步了 ...

后向兼容有这么难么?

2G只承载语音,空闲都交给5G协议来用,这是不是很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难,频谱需要让出来啊

2G频谱现在利用率怎样?可否把空闲的让给5G,剩下的仍然给2G通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2G通信协议退出,2G频段并没有退出啊

逐步释放,等所有2G用户退出,频谱资源就让出来了。

网友:
有时候可能无关于技术,或者说最大的障碍不是技术

网友C:
塔上没那么多地方放天线了,或者物业上无法协调到更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塔上没那么多地方放天线了,或者物业上无法协调到更多位置。

5G基站可以用2G频段,虽然是5G基站,2G天线是不是也少不了啊

网友D:
快不快无所谓,能让你花钱换手机或者换套餐,想着办法让你多花钱才是根本......最近感觉5G网烂的不行了,电话打着打着就断了,手机是13啊!我觉得有蹊跷....

网友E:
向下兼容没问题,然而2G终端无法兼容5G信号,会干扰5G终端运作,所以必须独立频道,这个问题你想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2G通信协议退出,2G频段并没有退出啊

目前2G频段重耕FDD LTE

楼主(2022-01-02):
引用 网友E:
向下兼容没问题,然而2G终端无法兼容5G信号,会干扰5G终端运作,所以必须独立频道,这个问题你想过没? ...

5G协议通话,是否还是要重点使用2G频段?
如果用2G频段的时候不太多,只是5G信号不好的时候QoS到2G频段,就给2G用户做个均衡2G频段资源多给2G用户,5G协议少用些2G频段,不就可以了,
兼容本来就是有代价的,无所谓干扰5G终端啊,
问题是要堆5G,牺牲2G用户,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不快无所谓,能让你花钱换手机或者换套餐,想着办法让你多花钱才是根本......最近感觉5G网烂的不行了,电 ...

辣鸡,为了搞5G,把2G用户全部牺牲了啊
2G关闭后,5G协议可以使用2G频段通话,这样就不会通话掉线了,
可惜了2G用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辣鸡,为了搞5G,把2G用户全部牺牲了啊
2G关闭后,5G协议可以使用2G频段通话,这样就不会通话 ...

回落到2G通话,然后通话时手机断网。在4G年代移动就是这么干的,被另外两家打很惨,所以移动打死也不这么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5G协议通话,是否还是要重点使用2G频段?
如果用2G频段的时候不太多,只是5G信号不好的时候QoS到2G频段, ...

一切都是生意,2G用户是低端用户,平均消费低,频率占用成本相对就高了,所以运营商收回2G频段给5G信号用可以提高利润,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落到2G通话,然后通话时手机断网。在4G年代移动就是这么干的,被另外两家打很惨,所以移动打死也不这么 ...

不是回落2G通话,是5G协议里面很多参数,本身就可以使用2G频段的,原来有2G协议在运行,无法直接使用2G频段,因为会和2G协议产生冲突,现在直接把2G协议关了,就可以直接用了
苦了2G用户,终于可以成就5G了 ,
以后5G信号变好,通话不断了,不是技术改进,是牺牲2G用户获得的超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切都是生意,2G用户是低端用户,平均消费低,频率占用成本相对就高了,所以运营商收回2G频段给5G信号用 ...

2G的基站应该是不会关闭的,只是升级下程序,并把2G协议给停掉,
原来说的裁撤2G基站,可以省电,应该是瞎说

网友:
市场是被设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切都是生意,2G用户是低端用户,平均消费低,频率占用成本相对就高了,所以运营商收回2G频段给5G信号用 ...

是的,生意人无时无刻都在盘算。把2G迁到5G,新技术能令频谱利用率大大提升,变相令频谱成本相对大大降低。毕竟运营商的总体投资,频谱成本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生意人无时无刻都在盘算。把2G迁到5G,新技术能令频谱利用率大大提升,变相令频谱成本相对大大降低 ...

2G频段的利用率不错的吧,2G协议关闭,为的是让5G协议完全吸收2G频段,这样5G通话质量就有保证了,
关闭2G协议,不是为了提高频谱利用率,而是为了让5G做山大王吧

网友H:
站在运营商的角度,2G是不良资产了吧,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站在运营商的角度,2G是不良资产了吧,利润

2G基站实际上都没有关闭,只是把2G协议给关了,然后2G基站和2G频段都交给5G协议来管理么

网友:
等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都是按需取用说你今天就应该用2g的基站就会有2g的基站用,说你为了看电影必须要用5g的基站就用5g好了和钱没一点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取消货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