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买的(创维电视)一定要输入(激活码)才能正常使用,没有激活码就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1-11-12):
有一位香港的朋友在香港淘宝网上购买了一部创维电视32英寸画面(型号32H3)费用1千5百港币(包括运费送到香港家中),经已在家中安装上了,请我到他家中调整电视台地面直播信号,但现今的(创维电视系统)一定要输入(激活码)才能正常使用,我们没有(激活码)就不能正常使用,电视变成废物,悲哀!

网友A:
防止串货,格力顶装空调就是这样的,需要授权码激活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串货,格力顶装空调就是这样的,需要授权码激活才能使用

空调是给董明珠这傻逼带坏了头。
电视我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
电视还需要激活码真是奇了怪哉。

网友:
淘宝自己换个驱动板

楼主:
以下网站资料是否有破解的方法?

https://chidd.net/2019/04/28/chuang-wei.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网站资料是否有破解的方法?

楼主,你到底说的电视被锁不能开机,还是说创维电视禁止安装第三方APP?

两种是不同的情况。大家都以为你说的是第一种情况。

网友C:
话说香港人这么小气么?才买32寸的电视,还是二手的,还一千多的价格。国内这价格能买到65寸二手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香港人这么小气么?才买32寸的电视,还是二手的,还一千多的价格。国内这价格能买到65寸二手的了吧。 ...

香港房子不大,大电视没有地方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到底说的电视被锁不能开机,还是说创维电视禁止安装第三方APP?

两种是不同的情况。大家都以为 ...

昨天去到朋友家中,准备调校电视信号接收香港区地面电视直播,电视开机之后,一直停留在输入(激活码),没有完成输入(激活码)就不能跳转到下一个(或其它)正常的版面,情况好像电脑在安装Win时输入激活码之后才能正常跳转到下一个版面。

看见以下网站介绍看电视直播都要安装apk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4185570

网友D:
你说的那个是密码吧
用 55559510
试试看

网友:
之前帮同事电视刷主板,需要提供序列号生成刷机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是密码吧
用 55559510
试试看

是要厂家提供给每一部电视机独立4位数学0~9的激活码。

网友:
会不会是学手机的,开机不激活不能用,激活了就不能退了,只能修。

网友:
我美的热水器还需要激活呢,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厂家提供给每一部电视机独立4位数学0~9的激活码。

为何不找厂家要?

网友:
早两年买的创维电视机也是这狗样,弱 _智电视机。一次开机要绑定手机激活之类。
开机就是创维的视频界面,经过设定之后,才能开机进入电视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找厂家要?

现今很多家电厂商学足(苹果手机)公司要捕捉住每位家电用家客人的一切资料,一部平价简单的家电变成这么复杂,又如何走出国门走到非洲国家每位家电用家手上使用?

网友:
智能化正在走向反人性方向。以后对着家里的机器人,估计都是拳打脚踢了!

网友A:
不买也罢。
直接上索尼,无广告无激活码

网友:
哎现在都这个鸟样了,
我两三年前买个电视也是,我就只想当成显示器接外部视频信号而已,结果开机要注册,ctm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买也罢。
直接上索尼,无广告无激活码

电视我只推荐买三星和Sony。

楼主:
对现今这个电视产品只能有以下几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1 >  自己向(厂家投降),向厂家索取(激活码)就要提交一切自己所有资料(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住址填报)。

2 > 用电脑下载(有关apk)到U盘(我估计不一定成功)。

3  > 激活码要输入四位正确的号码,将它当成4位密码锁(由0000一直到9999)碰撞到一个合格的激活码就能正常开机。

4 > 用以下图片的方法尝试看能成功正常使用。

网友E:
如果有好事的律师来和电视机厂家斗一斗,不知结果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好事的律师来和电视机厂家斗一斗,不知结果会怎样

深圳創維電視機涉違法收集用戶數據 每隔10分鐘就会自动地掃瞄(全屋聯網設備)

更新:2021-05-01 20:41

在香港及深圳兩地上市的內地知名電視機品牌創維集團,旗下電視機被揭發暗中運行程式,分析後更發現程式會每隔10分鐘掃描一次家中所有聯網設備,並將採集得來數據全部傳回「勾正數據」的官方網站。
創維集團事後回應指獲悉後已第一時間禁用該款程式,強調與勾正數據的合作「僅限於以抽樣調查國內收視情況為目的的必要的數據採集」,現已發函與勾正數據解除合作關係,並責令其刪除非法獲取的創維用戶相關數據。
勾正數據在聲明中則是承認對用戶私隱政策提示不夠清晰,為此致歉,將會作出改進和完善。

一名內地網民發現家中創維電視機所運行的程式「勾正數據服務」,會每隔10分鐘掃描一次家中所有聯網設備。(網上圖片)
一名內地網民發現家中創維電視機所運行的程式「勾正數據服務」,會每隔10分鐘掃描一次家中所有聯網設備。(網上圖片)

事緣一名內地網民在科技論壇上所發表的文章,他發現家中創維電視機運行速度較慢,就好奇系統在背後做甚麼,結果一查發現有名為「勾正數據服務」的程式。經研究,原來「勾正數據服務」每隔10分鐘就會掃描一次全屋所有使用相關網絡的電子產品,「把hostname、mac、ip甚至網絡延遲時間全傳回去了,還探測周圍的wifi SSID名稱、mac地址也打包傳到這個gz-data.com的域名」。該名網民直言,「家裡有甚至智能設備、手機在不在家、誰來家裡連網了、周圍鄰居wifi叫甚麼名、隨時採集上傳,確定這不是間諜服務?」

以WiFi SSID名稱為例,其可被視為是定位數據,按照內地媒體的簡單說明,「我們知道,當手機靠近一個區域時,wifi列表會更新當前網絡。這就是說,wifi本身是在向外廣播(但區域不算大)。所以,它就被『有心人』探測、抓去、上傳公司。這意味著,你或許不知道你的鄰居是誰,但數據公司卻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知道,而且比你更清楚」。

程式代碼顯示其會掃瞄區域網絡並上傳所有聯網設備的資料。(網上圖片)
程式代碼顯示其會掃瞄區域網絡並上傳所有聯網設備的資料。(網上圖片)

事件曝光後,創維集團發聲明,指已第一時間全面禁用「勾正數據服務」,又指與北京勾正數據科技有限公司的業務合作內容,「僅限於以抽樣調查國內收視情況為目的的必要的數據采集」,其他任何超出此範圍的行台,均未得到許可及授權。創維集團表示,事件嚴重違背創維用戶至上的核心價值觀,已發函與該公司解除合作關係,並責令其刪除非法獲取的創維用戶相關數據。

至於北京勾正數據科技有限公司的聲明,就特別提到該程式是可以自行禁用,而且所採集到的用戶數據是用於收視研究相關業務,包括有家庭和個人收視率、收視效果分析、廣告收視分析和優化。聲明同時稱,由於公司的用戶私隱政策提示不夠清晰,引起部分用戶對私隱安全手擔憂,對此誠懇致歉,將會作出改進和完善,確保在合法合規的範圍按照用戶的授權依法收集數據。

創維集團的聲明。(微博)
勾正數據的聲明。(微博)
但北京師範大學互聯網發展研究院院長助理、網絡法治國際中心執行主任吳沈括在受訪時直指,北京勾正數據科技有限公司的做法已涉嫌違法,上述數據是屬於能夠直接或者間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的資料,屬於個人資料的範疇,「收集個人信息應當遵循正當合法必要原則,應當在收集前將收集信息的範圍收集的目的使用的方式等等告知用戶,並且經過用戶的同意,那麼這個是網絡安全法民法典等相關法律法規中所規定的收集個人信息最基本的規則」。

央視3.15踢爆|不同行業均安裝人臉識別攝像頭 違規紀錄顧客資料
螞蟻呀嘿|製作軟件疑涉私隱安全在中國下架 或可能破解人臉識別
網民指QQ會自動讀取瀏覽器記錄 騰訊致歉:相關數據不會儲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现今这个产品只能有以下几个方法:
1 >  自己向(厂家投降),向厂家索取(激活码)就要提交一切自己所有 ...

3  > 激活码要输入四位正确的号码,将它当成4位密码锁(由0000一直到9999)碰撞到一个合格的激活码就能正常开机。

这个看起来也不难哦,交给小孩子估计已经打开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3  > 激活码要输入四位正确的号码,将它当成4位密码锁(由0000一直到9999)碰撞到一个合格的激活码就能正 ...

我朋友是一位70岁的独孤老人居住(是没有小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话说香港人这么小气么?才买32寸的电视,还是二手的,还一千多的价格。国内这价格能买到65寸二手的了吧。 ...

你可以搜搜香港人的住房困局,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搜搜香港人的住房困局,就明白了。

居住在地球上,是不会明白居住在(太空站)的艰辛。

楼主:
我到网上创维客服询问得到以下结果(这个不是创维客服)。
http://www.juboshi.cn/news/dianshiguzhang/167901.html

现今我在微信开通了(创维客服关注),看之后能否将问题来解决掉。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一部新的电视变为废物!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现今这个电视产品只能有以下几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1 >  自己向(厂家投降),向厂家索取(激活码)就要 ...

搞这么麻烦,直接用电脑看节目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这么麻烦,直接用电脑看节目不好么

(27楼)经已描述清楚,是一位70岁的独孤老人只懂得使用电视是不懂得使用电脑,凡事都不能只用你自己的思维来考虑一切问题,通过这一次好好地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27楼)经已描述清楚,是一位70岁的独孤老人只懂得使用电视是不懂得使用电脑,凡事都不能只用你自己的思 ...

就要提交一切自己所有资料(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住址填报)

网上大把资料可以报,厂家又没有办法确认。

网友I:
买个好的显示器,外接电视盒,感觉卡顿了就把电视盒扔了换一个,我一直这样干的

网友J:
你们买的不是电视机,是广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个好的显示器,外接电视盒,感觉卡顿了就把电视盒扔了换一个,我一直这样干的 ...

又多1位用自己的思维来考虑其他人问题(就会出问题),我朋友家中是没有安装网络及Wifi,如何又能使用到电视机的机顶盒?,这部创维电视是直接用来接收地面大气电波的直播电视讯号(在香港地区是免费提供电视直播信号的)。

网友:
32寸的sony也不贵。

基本上近几年家里只要买过一次国产电视,只要预算充足,就再不会买国产电视了。

这些做智能电视的,就像一帮穷疯了的暴发户。

网友:
大尺寸显示器+DVB-T机顶盒也是一个解决方案,显示器只要开机就行了,开机后只需要使用机顶盒的遥控器

网友:
一直坚持不卖智障联网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们买的不是电视机,是广告机。

感觉这个答案靠谱。

网友:
你们买的不是电视机,是广告机。

买个旧的显示器,再买个电视合盒子,一样可以当电视来看。

楼主:
这次还是向厂商(投降)了索取(4位数学)的激活码(8000~8099其中一组号码),只提供真实姓名,居住区域,没有提供身份证号码,就可以索取了对应这台电视的唯一(激活码)。

调校好地面直播电视信号,接收到电视画面,但又立即出现一个问题(〈没有声音输出〉变作一台哑的电视机,查看(频道信息)),频音〈伴音〉格式是AC3(是固定一个格式没有得选择其他格式(是没有香港电视伴音的格式))。

这样看来还是要将这一台创维电视变作成(显示器),连接一个地面电视直播机顶盒,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搞到极度崩溃!真悲哀到极点!

网友:
一个简单的东西,然后越做越不好用。。。

网友:
电视机不做好图像效果,声音效果,就在这些人工智障的功能上为难用户,最终结果只能是用户抛弃这个品牌。

网友:
再买一个符合香港伴音的地面波机顶盒就救活了。

网友K:
问厂家有没有相应地区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香港人这么小气么?才买32寸的电视,还是二手的,还一千多的价格。国内这价格能买到65寸二手的了吧。 ...

话说国内人是很大方的,你来购买一间(100平方米)的大房子送给我来摆100英寸大型电视,我就去订购100英寸大电视回来这样就最合适不过。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厂家有没有相应地区的固件

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应该同芯片的兼容性有关(芯片只支持单一伴音)。

一一一一一一

创维50 吋电视,睇TVB 有画面没有声音

双11 时买左部创维电视,但睇TVB (81,82,83,84,85)都系有画面没有声音,但ViuTV 就无问题,请问系咪问题?

因为国内、香港数码电视信号传送格式都是一样,但影像及声频编码格式就唔同,如果块解码晶片唔系全功能,就有机会有影无声啦。

以下图片说明了,很多香港人都在中伏。

楼主:
这次在香港网上购买(国内淘宝)创维电视(32H3),不能完全正常电视使用,只能当作为显示器使用,显示器要连接以下图片的(电视数码机顶盒),真悲哀!

电视数码机顶盒还可提供多一个功能录影电视节目及播放电视节目功能(当作一部(USB记忆U盘录影机)使用)。

网友L:
带AC3解码器需要给杜比付版权费吧。
我看MXPlayer也没有自带AC3解码器,需要自己另外下载三方AC3解码器才能解码AC3格式。
创维电视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自己下载AC3解码器实现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带AC3解码器需要给杜比付版权费吧。
我看MXPlayer也没有自带AC3解码器,需要自己另外下载三方AC3解码器才能 ...

不是这么地简单的,在香港地区音频格式是不选用(AC3)的,所以就没有声音输出。

楼主:
今早上到香港荃湾区(五龙荟酒家)饮早茶吃点心叹一盅多件早餐,之后慢慢步行入原居民的村屋横台山村,在垃圾堆中检了(一部以上型号的电视顶盒)以及一部床头柜上摆放(AM、FM收音机)收音机就一切正常,但电视机顶盒插上220V电源就不能正常操作(LED4只七划管都没有任何显示,不清楚故障出现什么情况?暂时没有心情处理)。

以下是我在本年1月份用20大元在二手地摊档购买过一部电视机顶盒

在香港用20元港币购买到二手地摊档〈九成新〉(DTMB地面数码广播电视接收机顶盒)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5141

楼主:
坏的(电视接收机顶盒)在低压电源输出端,用肉眼看见2只電容〈1000uF/10V(-40℃~105℃)〉鼓包了,明天更换了2只電容看能否维修好。

楼主:
刚才将2只電容(拆掉PC电源上的2只所需要的电容)更换到电视接收机顶盒的电路板上,插上220V电源,HDMA线连接到电视显示器上,经已维修妥当,一切操作正常,超级简单就将电视接收机顶盒维修好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