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接修一台72V新能源电动气车充电器,拆解后放弃了

楼主(2021-11-13):
前几天接修一台72V新能源电动气车充电器,刚好过保,用户反应这个是换的第二个了,第一个用了三个多月,顾客再次找了售后,说过保了,换个新的要出680元,后来又找到我 问我能不能修?愿意出300元,才用了一年,扔了可惜,我接单拆解后 直接放弃了,设计上的问题 修了还会坏,堆零件没有灵魂的产品,可靠性能好吗?肯定不是老工程师的作品,主控芯片估计是stm8之类的单片机,估计又是新入行的大学生设计的。后来拼多多重新买了一个反激电源充电器给顾客解决,给大家看看 范了什么样的致命错误?迟些我再指出

网友:
应该不是刚毕业的设计的

网友:
安规 铺铜 圈地处理

网友:
高压全桥驱动,底压全波整流,工频变压器给控制器供电。

网友A:
新能源汽车充电器,不应该是高大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能源汽车充电器,不应该是高大上么

通俗点:老头乐

网友:
这个PCB封的什么胶?

网友:
应当是全桥结构,主要结构设计不合理,高频变压器飞线到功率管形成环路构成了一个很大面积 漏感会很大 du/dt形成电磁干扰会很严重,L*di/dt形成开关尖峰电压威胁功率管可靠性。从布线上不是刚入行的大学生,应当入行有一二年了。

网友B:
竟然有2个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有2个继电器?

上电先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避免太大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有2个继电器?

一个是输入继电器,楼上说的对,延时吸合减小冲击电流,一个是输出继电器,检测到负载电压正常,正负极正常才接通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输入继电器,楼上说的对,延时吸合减小冲击电流,一个是输出继电器,检测到负载电压正常,正负极正 ...

比淘宝上十几块钱一个的高级了不知多少倍。

楼主:
这个充电器设计非常失败的关键点就是主控芯片用了STM8单片机来输出两路pwm驱动脉冲,采集的mos管H桥电流信号经过AD处理后才参与pwm调整,这对于大功率开关电源是大忌,单片机在复杂的电磁环境极容易死机,失步(两个脉冲会合并为一个脉冲)导致主变压器瞬间磁饱和,电流采集数字处理后延迟比较大,异常电流不能及时关断,导致莫名的炸管也成了必然,大忌2 ,MOS管的驱动变压器用了两个,一个驱动一边的半桥(应该是沿用了之前版本的半桥电源)全桥电源必须是一拖四,一个驱动变压器输出四路去H桥,两路pwm信号是单片机给的,相位差90度,如果失步,左桥还没有关断右桥就导通,结局也是必然炸管

网友C:
单片机直驱的?这也敢?不都是专用 的电源芯片,单片机可以通过FB之类的做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直驱的?这也敢?不都是专用 的电源芯片,单片机可以通过FB之类的做控制么? ...

所以我说这是刚入行大学生搞出来的,没有经过行业 各种技术沉淀,缺乏经验事故毒打的大学生(大学生都喜欢用单片机来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设计非常失败的关键点就是主控芯片用了STM8单片机来输出两路pwm驱动脉冲,采集的mos管H桥电流信 ...

单片机做大功率电源的很多了

网友:
老吴先别激动 ,单片机做PWM,SPWM很普遍,若是ePWM那就更爽了。保护都是硬件级的,或是用中断,驱动带互锁功能就行了,方案处理恬当是不会两管一起输出1的,单片机也要喂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做大功率电源的很多了

华为这些都是Ti的DSP全套方案,可不是自己写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为这些都是Ti的DSP全套方案,可不是自己写的单片机。

现在很多不用ti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做大功率电源的很多了

作为搞过同类型产品的表示,还是老实用开关电源专用芯片,而且还得选经典的3824,3525之类。MOS驱动严格来讲原边相同,全桥副边两组取反。

网友:
只要个壳,换个4580改不就行了,又可靠钱也到手

网友:
4850通信电源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为这些都是Ti的DSP全套方案,可不是自己写的单片机。

数字电源有专用的DSC,实际上TI的C2000系列就是具有DSP内核的单片机,属于资源更丰富的DSC

网友:
所以钱都让Dsp拿去了

网友:
新人做开关电源批量生产的不多
在实验室中基本上就要夭折

网友:
TMS320的DSP+XILINX的FPGA是哪家的方案

网友E:
高频脉冲线包围控制板就可以致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频脉冲线包围控制板就可以致命了,

E=L*deltI/deltT, 而互感又很小,可见磁场作用不大;如果是考虑干扰控制回路,距离大于10-20mm, 电场也不重要了。

双线并走甚至双绞线主要是为了EMI, 比如下面这个明纬2相交错双管正激的变压器次级,便绞合后飞线到整流电路

网友:
其实主要是现在的非电源技术人员普遍缺乏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