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九阳电饭煲,报错E3

楼主(2021-11-13):
今天接修一台九阳电饭煲,报错E3,用户拿来直接报价30元,这是各大品牌电饭煲的通病,而且几年过去了,厂家就是要这样搞 不想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相互抄袭设计的结果。解决办法不变,依然是开盖把温度传感器断线接起来就搞定,开机还发现了开盖按钮的固定桩断了,打孔穿螺丝上胶水顺带搞定

网友:
不坏怎么买新的

网友:
网买过一个几百的紫砂电炖锅,刚用就不制热,修了一次,没管几天就又坏了,就扔了,心痛半天

楼主:
搞定,试机正常,线之前是在轴下面,现在移上来了,尽量让传感器线弯折活动空间大一点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修过,感觉套个套子就会好很多的,为啥就舍不得这成本呢

网友:
    套子成本不高,成本高的地方是装套子的人工费。

网友:
无脑设计,开模具的时候就不考虑一下走线?

网友:
不是互相抄袭,是同一个供应商制造。

网友:
去年家里一个美的的电饭锅也是弯折处的线断了,当时就觉得很扯淡,线比较硬,换软一点的也能长寿一点,

网友A:
做产品首先考虑的是满足行业标准,多股镀锡铜线电缆有它的摇摆试验标准《IATF16949-2016/ISO9001-2015》

目测楼主位线头评估为AWG20,按标准为吊1000克法码,吊高300mm, 90度角,每秒一次,5000次不能断线。

无法码自由折弯的寿命不好评估,参考笔记本屏线开合盖,中低端2.5-4万次,高端8万次。

按5万次考虑的话,若每天开合盖20次,计为6.8年,高于电饭锅的推荐使用年限(5年)。

各种家电都是有推荐寿命的,到期该丢就丢吧

老吴你应该感谢厂家的设计,如果没有这些“刚好符合寿命规定的设计”,你的收入可能会降一半

网友B:
苏泊尔也这个毛病,也是这个位置断,这个位置也是这个结构。
从实物看,厂家可能知道这个地方容易有问题,所以这个位置用线不差,但不去思考这里到底为什么容易发生问题,
只知道用好线,XX的产品也是这个结构,我断就是我买的线不够好,实际上就是没抄到位,设计和选材都有问题。

这个地方转轴预留空间过小,弯曲半径不合适,
线缺少前后活动空间,运动过程中容易发生拉扯,
线皮材料选择错误,聚四氟线不适合活动场合,因为线皮与线芯结合太紧,弯曲会导致部分线芯承受拉力,
线芯里面单根导体直径太大,使用时的弯曲半径小于预期寿命能承受的弯曲半径。//编辑:修正此处写反

这个线实际上不是纯折坏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局部受到拉扯导致。

愿意修就换个最细的硅胶线,线芯是毛绒一样细的多芯的那种。
不愿意修就换个它抄的原型的那家就行了,饭还能更好吃

网友:
苏泊尔的电饭煲类似毛病我自己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产品首先考虑的是满足行业标准,多股镀锡铜线电缆有它的摇摆试验标准《IATF16949-2016/ISO9001-2015》

还真是要感谢这些厂家的垃圾产品,否则我早就改行了,在国外貌似没有电器维修行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泊尔也这个毛病,也是这个位置断,这个位置也是这个结构。
从实物看,厂家可能知道这个地方容易有问题, ...

分析总结到位,我维修后把线弄到上面,空间变大变松,线弯折角度也会变小(原弯折角度大于100度)。要我设计我直接放弃,把上盖传感器在脖子处开孔,弹片支架接触检测锅边就行(上盖和这个位置温差不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总结到位,我维修后把线弄到上面,空间变大变松,线弯折角度也会变小(原弯折角度大于100度)。要我 ...

唉,我那个修了好几次(每次修一根线),倒最后固定弹簧的那个塑料居然碎了…………现在已经退役了

他们不做在侧边可能是因为内胆导热太好增加测量难度吧

网友:
中国大陆电饭煲销售量为1.5亿台,14亿人口按2人一台计,使用中的电饭锅约7亿台,平均寿命4.7年;
家庭人均月收入2000元以下63%当中,若一半人的电饭煲坏了需要维修,则每年的维修量约4700万台
全国共有约300万个家电维修人员,平均每人每年可接修15.7个,三周一个
老吴得增加业务范围,比如说给电暖炉换开关,一年冬天我妈打电话给我说家里电暖炉的总开关坏了(里面有个氖泡的般形开关),维修工报价200元,问我是修还是买台新的。
我一想大冬天的正是高价季节,比夏季贵500是肯定的,只要他对炉子作全面检查确保能用一冬,就修。
结果换了开关用了5年了,电暖炉没再出坏过。前几天担心出问题,又买了一台带电陶炉的,方便涮火锅

网友:
这种过冬神器,5年以前夏季1000-1200,冬天1500-1800,现在很便宜了。在京东上买了发回内地,才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