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之磁力永动机(我知道不会成功)

楼主(2021-11-13):
10几年前我有个老师傅用半身精力在搞重力永动机,一直没有成功,劝他别搞了,没能说服,当时受他影响,突发奇想帮他设计了一款,后来一直没有交给他,怕误了他,做完梦境梦到了当时场景,谁手画了张手稿,以示怀念,仅供大家娱乐一下

网友:
想多了哦。在熵增的大环境下,你的系统动能和势能一定会趋向一个稳定点,在该稳定点下系统平衡且不再运动。

加上负载时相当于给系统一个很大的阻尼系数,则马上就停下来了。

可以参考飞轮储能,都做到100000rpm了,放那不动不给电在当前的顶级科技支撑下动能也要慢慢流失,只是相对长而已,几百个小时也会停转。

楼主:
在天体物理学范畴内是存在永动机的,但地球范围内就不存在

网友:
宇宙终将走向热寂而亡,何来天体物理学范畴的永动机?

网友:
100000rpm?  10万?   oumg   直径多大啊

网友:
曾经有人设想宇宙膨胀到一定程度会开始收缩,最终回到大爆炸前的奇点状态,然后发生下一次大爆炸,如此不断往复循环,也就是宇宙尺度的永动机。

然而现在的观测否定了这一猜想,宇宙一直在加速膨胀,推导下来的结局就是整个宇宙的能量最终都会消散殆尽而死亡。

网友A:
地球已经永动了40亿年

楼主:
微观世界的原子核外电子绕核运动也是永动啊

网友:
不要说亿年,万年级别已经算是近似永动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观世界的原子核外电子绕核运动也是永动啊

你应改学习一下经典电动力学,波尔原子理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球已经永动了40亿年

天体在宇宙空间处于一种运动上的平衡,对于宇宙的一生来说,地球就像鞭炮炸飞的一小块牛屎,它的命运轨迹是物理规则决定的。

地球最初的自转周期为4小时,然后因为月球潮汐力的磨擦,自转越转越慢,当然了,月球也因此离地球越来越远,公转周期也越来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体在宇宙空间处于一种运动上的平衡,对于宇宙的一生来说,地球就像鞭炮炸飞的一小块牛屎,它的命运轨迹 ...

如果宇宙没有边际,大爆炸之后的初始之力,推动天体一直膨胀,个天体之间距离是不是越来越遥远,没有遇到其它阻挡碰撞 没有大质量的星体引力,这种膨胀就会持续下去,什么情况下会停止?这种膨胀也是永动啊

楼主:
太阳系太阳的引力是由于太阳的燃烧变成高温等离子体,所有物质熔融结成核,外层电子逃狱,形成强大的核力,才能使围绕它运转的天体不至于逃逸掉,如果太阳燃烧殆尽,慢慢的会恢复成电中性原子引力将减弱,围绕的天体会慢慢远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宇宙没有边际,大爆炸之后的初始之力,推动天体一直膨胀,个天体之间距离是不是越来越遥远,没有遇到 ...

这又是数学的功劳了,天体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计算出宇宙由73%的暗能量构成,人类目前只观察到整个宇宙物质(能量)的5%

如果不在数学上花10年的时间,别去碰这些东西,在没有能力驳倒经典理论那群人之前,最好是要去瞎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阳系太阳的引力是由于太阳的燃烧变成高温等离子体,所有物质熔融结成核,外层电子逃狱,形成强大的核力, ...

你这是在那里看到的“民科理论”?四大力、统一场论被推翻了?

网友B:
推动宇宙膨胀的是暗能量,这货比核反应利害多了,氢的聚变只不过能将自身质量的7%转化为能量,有93%的物质变成了氦。

聪明人最好不去碰触力所不及的事物,比如说琢摸美国国会那帮资本家的代言人开会在想着如何奴役人民,如何策划亡我中华,简直就是与个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而且永远摸不到真相。

我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吃能消化的食物,娶养得起的女人,研究自己知识结构领域的事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宇宙没有边际,大爆炸之后的初始之力,推动天体一直膨胀,个天体之间距离是不是越来越遥远,没有遇到 ...

时间尺度不一样。从生命只有一天的蚍蜉看来,人类生命也是永恒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那里看到的“民科理论”?四大力、统一场论被推翻了?

哈哈,lz着魔了

不过,说实话,现代科学仍然解释不了引力的来源——引力子并未被观测到。只有广义相对论有质量->时空不平滑的推论。这样又扯出来空间的概念,空间到底是什么?人类在宇宙中也许并不唯一,也许整个宇宙的所有文明的等级都非常低,这么庞大的宇宙,外星人说不定永远都不可能被发现。也许只有从空间上的第4个维度才能观测到完整的3维宇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动宇宙膨胀的是暗能量,这货比核反应利害多了,氢的聚变只不过能将自身质量的7%转化为能量,有93%的物质 ...

地球引力场也类似,地球形成初期,由于大爆炸高温熔融态等离子体(物质的四种形态包括固态 液态 气态)靠近后会结成核 这个核就是原始地心物质,周围熔融的物质汇聚慢慢变大,慢慢继续发生聚合反应,物以类聚,以类分层 沉淀,冷却过程一些岩石晶体浮在上层,冷却后就形成地核的保护层,地心的金属超重核因为失去电子是带正电的离子核,岩石晶体层是绝缘层,外层的矿物质土壤等物质与核心形成强大引力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lz着魔了

不过,说实话,现代科学仍然解释不了引力的来源——引力子并未被观测到 ...

搞那些太累了,想想还是搬砖实惠,中国电源学会于2011年娉请我加入电源学会专家委员会,干着干着我发现跟那群教授还是有差距,不好意思当下去了,期满后不干了。现在天天啃PDF补习功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球引力场也类似,地球形成初期,由于大爆炸高温熔融态等离子体(物质的四种形态包括固态 液态 气态)靠 ...

你慢慢研究,我要啃PDF了,每天2-4小时

网友D:
感觉民科思维啊,自己乱想出一些东西,然后以这些为基础推出不少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那些太累了,想想还是搬砖实惠,中国电源学会于2011年娉请我加入电源学会专家委员会,干着干着我发现跟 ...

说说那群教授的差距,搬个板凳听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民科思维啊,自己乱想出一些东西,然后以这些为基础推出不少结论 ...

民科咋滴,所谓大道至简,有本事你也来研究一下大统一理论,给我们补补脑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那群教授的差距,搬个板凳听故事

工业和商业领域的应用技术,学会几个专家组编内的专家还是非常有实力的,远非民间所想象。我这样的挂名无薪民间研究者只能仰望。我把上面这些PDF全啃完消化完全,也不一定比得上人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民科咋滴,所谓大道至简,有本事你也来研究一下大统一理论,给我们补补脑洞 ...

要反大一统理论,必须自己系统学习统一场论,然后击破其软肋。现在世界上恐怕还没有这样的人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宇宙没有边际,大爆炸之后的初始之力,推动天体一直膨胀,个天体之间距离是不是越来越遥远,没有遇到 ...

宇宙膨胀不是永动,因为一定空间内的质量和能量密度是持续下降的,到最后就是整个宇宙各处能量无限趋于0,再没有任何可供利用的能量,这就是热寂。
所有东西都“不动”了,还怎么“永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天体物理学范畴内是存在永动机的,但地球范围内就不存在

错,也许微观领域存在永恒运动的现象,但也不能对外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宇宙膨胀不是永动,因为一定空间内的质量和能量密度是持续下降的,到最后就是整个宇宙各处能量无限趋于0, ...

热寂说是错误的

网友E:
我也可以说:相对论是错误的。

然后呢?证明呢?

热寂说是最符合现有观测的理论,你要推翻它首先要提出更符合现有观测结果的理论,然后发论文,通过同侪评议,获得学界认同,你才能说热寂说是错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可以说:相对论是错误的。

然后呢?证明呢?

学术界早就有讨论,早到这一问题目前已经是本科热力学课程的最多几页纸的东西。最直观的,引力是负热容系统,没有热力学平衡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可以说:相对论是错误的。

然后呢?证明呢?

其实我也不相信这理论,如果这理论正确,那么第一次大爆炸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术界早就有讨论,早到这一问题目前已经是本科热力学课程的最多几页纸的东西。最直观的,引力是负热容系 ...

你只能够说目前的理论都不完善,并不能下结论说某个理论是错的。

正如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目前并不相容,但你不能说这两个理论其中一个是错的,只是都不完备而已。

热寂说是最符合目前观测数据的推论,但也并没有否定其它结局的可能性,而你要否定热寂说的话,至少得提出比热寂说更符合现有观测的理论模型才对。

根据现在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宇宙的曲率是接近平坦的,所以预测宇宙将会无止境的膨胀下去,和热寂理论模型相符。

当然学术界可以争议说暗物质、暗能量会改变这个结局,然而现在无论暗物质还是暗能量都只是理论推测存在,并没有直接观测到它们存在的证据,等观察到了再来说热寂理论是错的也不迟。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也不相信这理论,如果这理论正确,那么第一次大爆炸是怎么形成的? ...

科学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而是理论和实验是否相符的问题。
你可以提出你的猜想,但必须有计算过程和通过实验证实,而这个事情很可能需要几代科学家的努力,没那么容易的。

爱因斯坦100年前预测引力波的存在,当时也没什么人相信这个事情,所以诺贝尔奖是给了他的光电效应而不是相对论,然而100年后引力波不就被LIGO实验证实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只能够说目前的理论都不完善,并不能下结论说某个理论是错的。

正如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目前并不相容,但 ...

太阳核聚变,高温,电解反应,电离反应,都会丢失外层电子,剩下带正电的核,强力(核力)万有引力(核力的延伸)我认为可以统一,
等离子体下面科普一下吧,百度有详细的,等离子态这个概念在万有引力那个年代还没有发展起来

搜词条
你知道么?等离子体不仅可以用于电视屏幕,还可以杀毒。04:53
太阳内部是否可能进化出等离子体生命?04:01
超冷等离子体首次在实验室实现磁约束01:15
等离子体[děng lí zǐ tǐ]
科普中国 | 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审核
等离子体(plasma)又叫做电浆,是由部分电子被剥夺后的原子及原子团被电离后产生的正负离子组成的离子化气体状物质,尺度大于德拜长度的宏观电中性电离气体,其运动主要受电磁力支配,并表现出显著的集体行为。它广泛存在于宇宙中,常被视为是除去固、液、气外,物质存在的第四态。等离子体是一种很好的导电体,利用经过巧妙设计的磁场可以捕捉、移动和加速等离子体。等离子体物理的发展为材料、能源、信息、环境空间、空间物理、地球物理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工艺。
等离子体是不同于固体、液体和气体的物质第四态。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围绕它的、带负电的电子构成。当被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或其他原因,外层电子摆脱原子核的束缚成为自由电子,就像下课后的学生跑到操场上随意玩耍一样。电子离开原子核,这个过程就叫做“电离”。这时,物质就变成了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组成的、一团均匀的“浆糊”,因此人们戏称它为离子浆,这些离子浆中正负电荷总量相等,因此它是近似电中性的,所以就叫等离子体。
中文名
等离子体
外文名
plasma
类目
物理学
又叫
电浆
快速
导航
发展史离子效应主要应用技术不稳定性核聚变科研贡献
构成
看似“神秘”的等离子体,其实是宇宙中一种常见的物质,在太阳、恒星、闪电中都存在等离子体,它占了整个宇宙的99%。21世纪人们已经掌握和利用电场和磁场产生来控制等离子体。最常见的等离子体是高温电离气体,如电弧、霓虹灯和日光灯中的发光气体,又如闪电、极光等。金属中的电子气和半导体中的载流子以及电解质溶液也可以看作是等离子体。在地球上,等离子体物质远比固体、液体、气体物质少。在宇宙中,等离子体是物质存在的主要形式,占宇宙中物质总量的99%以上,如恒星(包括太阳)、星际物质以及地球周围的电离层等,都是等离子体。为了研究等离子体的产生和性质以阐明自然界等离子体的运动规律并利用它为人类服务,在天体物理、空间物理、特别是核聚变研究的推动下,近三、四十年来形成了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动力学。
等离子体由离子、电子以及未电离的中性粒子的集合组成,整体呈中性的物质状态。等离子体可分为两种:高温和低温等离子体。等离子体温度分别用电子温度和离子温度表示,两者相等称为高温等离子体;不相等则称低温等离子体。低温等离子体广泛运用于多种生产领域。例如:等离子电视,婴儿尿布表面防水涂层,增加啤酒瓶阻隔性。更重要的是在电脑芯片中的蚀刻运用,让网络时代成为现实。
等离子体发生器
高温等离子体只有在温度足够高时发生的。恒星不断地发出这种等离子体,组成了宇宙的99%。低温等离子体是在常温下发生的等离子体(虽然电子的温度很高)。低温等离子体可以被用于氧化、变性等表面处理或者在有机物和无机物上进行沉淀涂层处理。
等离子体(Plasma)是一种由自由电子和带电离子为主要成分的物质形态,广泛存在于宇宙中,常被视为是物质的第四态,被称为等离子态,或者“超气态”,也称“电浆体”。等离子体具有很高的电导率,与电磁场存在极强的耦合作用。等离子体是由克鲁克斯在1879年发现的,1928年美国科学家欧文·朗缪尔和汤克斯(Tonks)首次将“等离子体”(plasma)一词引入物理学,用来描述气体放电管里的物质形态[1]。严格来说,等离子体是具有高位能动能的气体团,等离子体的总带电量仍是中性,借由电场或磁场的高动能将外层的电子击出,结果电子已不再被束缚于原子核,而成为高位能高动能的自由电子。
等离子体是物质的第四态,即电离了的“气体”,它呈现出高度激发的不稳定态,其中包括离子(具有不同符号和电荷)、电子、原子和分子。其实,人们对等离子体现象并不生疏。在自然界里,炽热烁烁的火焰、光辉夺目的闪电、以及绚烂壮丽的极光等都是等离子体作用的结果。对于整个宇宙来讲,几乎99.9%以上的物质都是以等离子体态存在的,如恒星和行星际空间等都是由等离子体组成的。用人工方法,如核聚变、核裂变、辉光放电及各种放电都可产生等离子体。分子或原子的内部结构主要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在通常情况下,即上述物质前三种形态,电子与核之间的关系比较固定,即电子以不同的能级存在于核场的周围,其势能或动能不大。
普通气体温度升高时,气体粒子的热运动加剧,使粒子之间发生强烈碰撞,大量原子或分子中的电子被撞掉,当温度高达百万开到1亿开,所有气体原子全部电离。电离出的自由电子总的负电量与正离子总的正电量相等。这种高度电离的、宏观上呈中性的气体叫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和普通气体性质不同,普通气体由分子构成,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力是短程力,仅当分子碰撞时,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才有明显效果,理论上用分子运动论描述。在等离子体中,带电粒子之间的库仑力是长程力,库仑力的作用效果远远超过带电粒子可能发生的局部短程碰撞效果,等离子体中的带电粒子运动时,能引起正电荷或负电荷局部集中,产生电场;电荷定向运动引起电流,产生磁场。电场和磁场要影响其他带电粒子的运动,并伴随着极强的热辐射和热传导;等离子体能被磁场约束作回旋运动等。等离子体的这些特性使它区别于普通气体被称为物质的第四态。
在宇宙中,等离子体是物质最主要的正常状态。宇宙研究、宇宙开发、以及卫星、宇航、[1]能源等新技术将随着等离子体的研究而进入新时代。

楼主:
等离子体和普通气体性质不同,普通气体由分子构成,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力是短程力,仅当分子碰撞时,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才有明显效果,理论上用分子运动论描述。在等离子体中,带电粒子之间的库仑力是长程力,库仑力的作用效果远远超过带电粒子可能发生的局部短程碰撞效果,等离子体中的带电粒子运动时,能引起正电荷或负电荷局部集中,产生电场;电荷定向运动引起电流,产生磁场。

关键看下这段就够了

网友:
我真的没什么想说的了,全篇文字一条公式都没有的“科普”,一句“我认为”就可以解决无数科学家挑战了一个世纪都统一不起来的两个理论,你高兴就好。

还有那么点对科学精神的尊重的,还是看看人家怎么阐述自己的理论思想的,看懂了再来颠覆。

网友:
天体物理学范畴内? 宇宙的尽头短片说原子都有寿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科学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而是理论和实验是否相符的问题。
你可以提出你的猜想,但必须有计算过程和通过 ...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观测或者计算能解释得了第一大爆炸形成的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观测或者计算能解释得了第一大爆炸形成的原因的? ...

现在的理论只能推算到大爆炸之后一个普朗克时间单位(约5x10^-44秒)的宇宙状态,再往前所有计算都无效了,也就是说当今宇宙的物理法则都不成立,所以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状态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释。

而物理学上处理一些公式无解的情况往往就是引入新的“维度”,这是从解决数学计算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如何理解这个宇宙出发的。
所以现在人们总是喜欢扯到高维宇宙怎么怎么样,其实这都只是在一些科普解说基础上牵强附会的科幻延申,并非物理学对宇宙的真实诠释。

网友:
根据计算,再过40亿年银河系将和仙女座星系相撞,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要反大一统理论,必须自己系统学习统一场论,然后击破其软肋。现在世界上恐怕还没有这样的人才 ...

真能系统学习了. 就不是民科了.
大部分民科推翻的理论, 都是在小学和中学课本上学习的那点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能系统学习了. 就不是民科了.
大部分民科推翻的理论, 都是在小学和中学课本上学习的那点知识 ...

系统学过了,知识点太过于庞大,就是边学边忘记,而且我学的门系太杂,杂念多,有时候思考会跳辊,回不到原分支点(先前思考问题回不去了)对于物理学 天文学,化学,等学科也只能兴趣爱好消磨时间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学过了,知识点太过于庞大,就是边学边忘记,而且我学的门系太杂,杂念多,有时候思考会跳辊,回不到 ...

系统学习你提及的这些科目当中的任何一项,下面的数学知识至少要90分水平(百分制):微积分、偏导数、复变函数、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拓扑学、解析几何、微分几何。。。。。。。。。。。。所以我说至少需要浸淫数学10年,当然了,天才除外

网友B:
像《量子史话》那种不含一个公式的科普读物,读1000本也不算“学习”

网友:
你们打的字我都认识,但我都不懂,只能仰望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像《量子史话》那种不含一个公式的科普读物,读1000本也不算“学习”

我们都没有科学基础知识能力,但起码什么是科学都没认知,就来研究自然科学。不妨先《量子史话》了解哲学观(不要鄙视),科学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都没有科学基础知识能力,但起码什么是科学都没认知,就来研究自然科学。不妨先《量子史话》了解哲学 ...

正因为如此,我不建议未弄懂123就去研究百千万甚至还疑百千万。量子史话是一部不错的科普读物,书中并没有半点涉及“突破现代物理学”的言辞

民科是什么?民科就是未系统地掌握现代科学确又自认突破现代科学的民间人士。他们拥有幼儿园小朋友的加减法数学水平,但却能背颂高等数学的术语(但并不理解),然后试图推翻微积分

网友:
我经常看到有人说爱因思坦在专利局当技术员,却通过业余研究提出相对论,并认为很多有用的发明都是外行发明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爱因思坦的生平,人家小学毕业就开始自学高等数学,念高一就学完微积分并开始为光速不变打基础了

10岁,接触科学读物和哲学著作
12岁,自学欧几里得几何,对数学产生狂热喜好,很快进步到自学高等数学
16岁,自学完微积分,在自学经典物理的过程中发现光速的矛盾,比如当一个人以光速动动时,会看到什么
17岁,中学毕业
21岁,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毕业,同年发表毛细管相关的力学论文
22岁,发表热力学电势差论文
23岁,受雇于瑞士专利局
26岁,发表量子论文,提出光量子假说,解决光电效应。同年完成《动体电动力学》,并提出狭义相对论
27岁,发表固体热比的量子论文
29岁,兼伯尔尼大学讲师
30岁,离开专利局,任理论物理学副教授
31岁,完成临界乳光论文
33岁,提出光化当量定律
34岁,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和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当选普鲁士科学院院士
36岁,完成广义相对论引力完整方程,解决水星近日点运动
37岁,完成广义相对论及辐射量子论
43岁,发表统一场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