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eraLink相机采集可以直接用DSP吗?

楼主(2021-11-14):
请教下各位,有个CameraLink相机采集处理的需求,查了一下这样的板子大都是FPGA+DSP结构,FPGA本人完全不懂,请问这种情况是一定需要FPGA吗?可否直接用DSP采集CameraLink相机输出,然后进行处理呢?

网友:
可以,你用带pcie的dsp,然后用pcie采集卡即可。不行的话就找usb采集卡。cameralink应用上面fpga并没有太大优势。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没太明白PCIE的作用,是为了把数据传输至PC吗?我是想在DSP上直接处理。那些开发板使用FPGA是为了高速采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没太明白PCIE的作用,是为了把数据传输至PC吗?我是想在DSP上直接处理。那些开发板使用FPG ...

他是要把dsp做pcie master,采集卡做slave。这种方案很少,因为采集卡驱动肯定都是windows/linux下的,你买来现成的采集卡根本没法用。

dsp不像arm有那么多对外接口没办法直接接图像,绝大部分方案还是fpga+dsp,fpga做接口,dsp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要把dsp做pcie master,采集卡做slave。这种方案很少,因为采集卡驱动肯定都是windows/linux下的,你 ...

谢谢!我不是想做成采集卡,而是独立的处理板。请问下,CameraLink是要通过专门的接口才能读取吗?我前面查了下,有芯片可以CameraLink信号转成并行信号,我不明白是不是DSP不能对转换后的信号直接采集,还是说通过FPGA来采集速度才有保证,低速可以不用FPG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是想做成采集卡,而是独立的处理板。请问下,CameraLink是要通过专门的接口才能读取吗?我前面 ...

dsp一共就那么几种接口emif,srio,pcie,以太网
串口spi之类的通信接口就不说了

接不了cameralink,要fpga做个接口转换

楼主:
哦哦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