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excel大神帮忙弄一下几个BOM物料汇总

楼主(2021-11-14):
(下载后去掉.rar)
想法是把两个BOM的 规格型号 自动填充到汇总表的第一列,然后计算第一列每一行的数量总和
弄了一天了没找到操作的方法,特来请教。

网友A:
用VBA做
先把需要合并的表保存成单独的文件
打开汇总表,启用宏,点击增加BOM,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要合并的文件

打开后是这样的

再打开一个,相同规格的数量就自动合并了。部分规格名称后带空格,会影响合并,合并前需要删除,或者修改代码添加去除空格的函数,很简单,留给你自己加吧

网友B:
看样子 LZ 需要直接的结果,那就直接搞吧:

第一步去首尾空格:我是粘到 emeditor 里边上正则表达式搞的;
第二步去除重复项:粘到汇总表里用“数据”-“去除重复项”搞定,为防意外,去除后再执行排序,手工确认无重复;
第三步统计,无非就是 sumif 函数,注意使用 $ 语法避免拖动时源区域改变;
第四步另存一个文件,重做上述步骤确保结果一致,并确认 sum(总) = sum(1) + sum(2).

附上压缩包,解压后为最终输出:

网友:
楼上的坛友  知识面非常广  而且都是 炉火纯青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 LZ 需要直接的结果,那就直接搞吧:

第一步去首尾空格:我是粘到 emeditor 里边上正则表达式搞的;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BA做
先把需要合并的表保存成单独的文件
打开汇总表,启用宏,点击增加BOM,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要合并 ...

谢谢大神

网友:
excel 據說開始支持 python 了,vba 可以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BA做
先把需要合并的表保存成单独的文件
打开汇总表,启用宏,点击增加BOM,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要合并 ...

这个自动化程序比较高,汇总买料很方便。VBA编程操作表格真的很方便。
我改了程序可以去掉前后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