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使用居然掉了硬盘,重启硬盘却又回来了?

楼主(2021-11-14):
出现了第一图的对话框后,再看我的硬盘属性,下面这个机械硬盘就没了。。。。何故?

网友A:
虚拟机还会掉硬盘啊,我晕。真是活久见了。

网友:
我猜测可能是虚拟机有比较高的底层操作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还会掉硬盘啊,我晕。真是活久见了。

搞得我正准备找官方是不是我的笔记本的机械硬盘挂掉了,,,结果一重启硬盘又回来了。。。。晕菜。。。

网友B:
这估计smr盘吧。小心暴毙。而且是大概率的。。smr盘大批量小扇区随机写很容易彻底报销。。

网友:
我记得垃圾固态才试过掉盘。虚拟机真没试过

网友C:
没看出来和虚拟机有什么关系
这不就是单纯的硬盘或主机系统出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和虚拟机有什么关系
这不就是单纯的硬盘或主机系统出问题么

请看看楼主位截图,这个是虚拟机软件报出的错误信息。。。。

网友:
这就是硬盘掉盘,跟虚拟机不虚拟机没有关系啊,你换别的软件也会有提示文件打不开。

网友:
这不是虚拟机掉硬盘了, 是宿主机的应用程序掉硬盘了.

网友:
比虚拟机还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看看楼主位截图,这个是虚拟机软件报出的错误信息。。。。

不是 Host OS 中的 E 盘掉了么,VM 用的镜像文件 E:\...\*.vmdk 在 E 盘上受到影响了所以报错。又不是 Guest OS 中报的错

网友:
windows 能像 linux 那樣,通過 dmesg log 查看掉盤的錯誤原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Host OS 中的 E 盘掉了么,VM 用的镜像文件 E:\...\*.vmdk 在 E 盘上受到影响了所以报错。又不是 Gu ...

初步定位于物理机硬盘有问题了,但不知何解,此DELL笔记本固态还没挂,咋机械就挂了哎。。。。。。

楼主:
没有办法,只好更换了一个机械,以为里面的数据重启后会回来,结果现在杯具了,读不出来了。。。。。

也就是说,从电脑发出有错误警告的那一刻起,这个盘就在迈向死亡的路上?由于没有警惕它的罢工,没有适时趁它还能用的时候导出里面的数据,导致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

大家还有办法整出里面的数据吗?这个盘用了2年半,不到3年。机械硬盘不是比固态更耐糙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只好更换了一个机械,以为里面的数据重启后会回来,结果现在杯具了,读不出来了。。。。。{:mad: ...

更耐操指的是可写入的数据量大很多,和更不容易坏没有关系。
固态硬盘有最大写入量的限制,但不超过这个限制的话一般没事,反而机械硬盘因为电机磁头的存在,会有更多不稳定因素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smr盘吧。小心暴毙。而且是大概率的。。smr盘大批量小扇区随机写很容易彻底报销。。 ...

你的预言只7天后就变成现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耐操指的是可写入的数据量大很多,和更不容易坏没有关系。
固态硬盘有最大写入量的限制,但不超过这个 ...

机械硬盘靠的是rp,当前市面上新的固态硬盘的rp要好拼得多,现在的ssd随便拿来用,固件bug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预言只7天后就变成现实了。

我不是预言,而是在声明事实。。公司服务器上4块8tsmr组raid10,被一同事拿来训模型,几千万个小文件,3个月时间降到了raid0。。2块彻底找不到了。另外,卖家一开始在smr上装的win10,随便点个什么东西硬盘都是100%卡住不动,很长时间才恢复。。后面就买了块ssd做系统盘。现在系统盘还好好的,qlc的。